电动车尾灯改LED真相

楼主(2014-07-20):
    搜索有关电动车尾灯(灯泡)改发光二极管(LED)文章,看到许多不成功例子,常见问题是开夜行灯后电机断电停止工作。
   一些好心人会提醒改装人:那是电机落锁了;应该加个电阻或二极管,因为LED的电阻比较小不能够被识别或检测到;当心电流(压)回流倒灌控制器,会烧控制器;刹车线接错;刹车线没接二极管;LED灯里面没接二极管;led功耗小,打开夜行灯后刹车灯会有一点高电平导致刹车断电起作用了……
    还有另一种说法:淘宝卖家说他卖的led灯泡只适合摩托车用,不适合电动车用;正控车型LED灯用在负控车型会不正常……

    看了上面说法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在这里我提出几个关键问题,解决了这几个关键问题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先从电路讲
    燃油摩托车尾灯改LED一改就成,远没有电动车这么麻烦,电动车与燃油摩托车尾灯电路最大不同点是:刹车线,电动车刹车尾灯亮的同时,要取这个电压通过刹车线给控制器送个电平,让电机停止工作。
控制器刹车电平分两种类型,高电刹车和低电刹车。平时高电平则刹车是变成低电平,平时低电平则刹车时变成高电平。换句话说就是:控制器刹车时电平取反(逻辑“非”)
                                                图一

    分析图一刹车灯亮时,刹车线一定是高电平(接+12V)。尾灯(夜行灯)亮灭与刹车灯无关,这一点很重要。

再从灯泡(LED)来讲
一般尾灯灯泡是双灯丝,相当于两只独立灯泡互不干扰。LED灯是一个单灯,所谓的刹车LED灯输入端、尾灯LED灯输入控制端,其实控制是同一组LED灯,或者说刹车灯、尾灯输入线在内部通过电阻相互联通的(个别LED灯内部有二极管单向隔离)。当尾灯端加电压时,会在刹车端有电压输出,干扰了电动车刹车线工作,导致误动作而停电停机。
    如果尾灯是两套独立LED灯,则想怎么改都成。当然前提是电压、极性正确。
    如果只有一套LED灯,则要想办法让行车尾灯端工作时,刹车灯端没有电压反馈。方法很简单:在进入LED灯的刹车端串联一只二极管(1N4007)隔离,若分不清接线端,则两个LED灯输入端都接入二极管更省心,见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是另一种电动车电路图,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电路及保护二极管的作用。
    分析图三刹车灯亮时,刹车线一定是低电平(接电池负极),改LED灯后尾灯亮同样会干扰刹车线电平导致断电停机,同样原理,只要按图二在LED灯两个端子上接二极管就成了,二极管方向一定要相反(原二极管向右方向,改成向左。电压和极性要正确哟)。
    图三电路中刹车线正电压不一定等于电池电压,若把电池+电压误接到刹车线上,有可能损坏控制器!

若原电路图里没有保护二极管,说明刹车线平时就是电池+电压,无论刹车线接电池正、负,都不会损坏控制器。

下面是网上收集的几种LED尾灯电路图,供大家分析参考。

友情提醒:改动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的好像都是LED了

网友:
这种现象常见于夜间开前大灯 电机不转,都还以为是电车出了问题, 其实是尾灯灯泡坏了!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
是个好文章!学习一下!

网友:
很是精辟,配图片更好

网友:
有图片,讲得很详细

网友(2014-10-22):
很是精辟,而且图片更好

网友:
我曾经也改过,后来发现也就那样

网友:
我的车子改了没有问题,可能是我直接用LED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文章!学习一下!

学习了!好文章,,,,

网友:
不经常夜行的话,用自行车的灯光单独使用也很方便。

网友:
没心情,没银子,没时间折腾啊!!!但是还是很想折腾!

网友:
学习了领教了

网友(2020-12-18):
分析很认真,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