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胆味的D类超重低音场管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4-07-21):
这个D类场管超重低音功放.如果不专门给说明.听声和胆机无异.不但频响到音频的极低端.功率余量很足.极功率都没有破音.
首图为前置.   二图为推动.  三图为功率放大.  四图为作为车机时的升压电源及恒压.喇叭保护.......
在四欧喇叭上有二百瓦功率.二欧喇叭上有八百瓦功率javascript:;

补充内容 (2014-10-7 10:40):
首电路图右下角VR5A中点与地线的短路线应断开

补充内容 (2014-10-7 10:44):
首电路图右下角电位器VR5A中点对地短路线应切断

补充内容 (2014-10-7 14:04):
用本机部分或全部图纸进行PCB板.或整机生产要经矿石收音机论坛索得知识产权许可.否则追究法律责任.经济索偿

补充内容 (2014-12-7 11:40):
功放级主电源为正负35--50V.电源板的Vcc+/Vcc_也一样

网友A:
超重低音功放含中高音吗?有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重低音功放含中高音吗?有成品吗

这台机不含中高音.这机在南北美.马来亚.日本.北欧.都接到过保用返修机子.在中国只卖过一年.你可网搜【LANZAR】LS800看还有没有新机或二手机出售.在北美批发价在600美元.零售价不知道.约900美元左右.在中国售价应很低

补充内容 (2014-8-11 08:04):
在淘宝上见到同牌子1700D这型号;7900元

网友:
整理版,pdf格式,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2014-10-04):
这个有帮助,参照下改改试试。

网友B:
  我决定搞版主这个,但是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请版主指点迷津啊。
感觉那个LED跟这点路没关系啊 。

补充内容 (2014-10-24 13:06):
计算有误。。。低通截止频率为227HZ~ 437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搞版主这个,但是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请版主指点迷津啊。
感觉那个LED跟这点路没关系啊 。

是的.那发光管和线控音量插座.输入四声道并机电阻.都是基本电路以外的装置.

鉴于目前还没有任何调音台操作手在坛内讨论过其工作苦乐关键.前置电路数年来一直被打成失真/音染.有关这方面的操作知识.所须的音乐艺术修养.就没有帖敢谈及.而越是专业.越是单项的机种.对操作手的实际认知水平要求就越高.超重低音电路几个电位器.你用各种流派的音乐放送过.领悟它与理论的不同后.才有改动它的实操经验资本.

左方块应是音量.右方块应是低通Q和带通宽.由于工作接触机子上几百种.手中保管图纸达万页之多.又是十六年前产品.你装好后校对看我有否记错.错了告之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决定搞版主这个,但是还有点不明白的地方,请版主指点迷津啊。
感觉那个LED跟这点路没关系啊 。

不知还有什么因素你的计算没包括进去.我记得当时实测样板写报告;面板标20--50HZ.实测25---75HZ.
低通面板标50--250HZ.实测75--350HZ.

与你计算9--16HZ.    72---138HZ.相差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还有什么因素你的计算没包括进去.我记得当时实测样板写报告;面板标20--50HZ.实测25---75HZ.
低通面板 ...

1/2*3.14*根号所有RC。只取最大最小和中间值计算过,其他的没算。可能就是这样没算准。
动手前我想先搞懂IC6A和IC6B,版主能稍微解释下吗?
另外IC3A取消不要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14*根号所有RC。只取最大最小和中间值计算过,其他的没算。可能就是这样没算准。
动手前我想先搞懂 ...

首先说明;发现末一个电位器VR5A中点应和地断开.

也可能和没用LF358.072之类的场输入IC有关.而与计算无关.你可直接选用TL072.

由于这些电路都是那个牌子前公司在加州一个高水平的设计团队设计.所以有大安主义思想.从没分析过.

试一试有没有办法过得关 ;首个IC是预切除.对去中高音有一点作用.如是多路输入.是不可以去掉.

R219. R220. C211. C212. 和那个2K2应是负反高通.两价轻微错开.

R219. R220. 和C213.  与R222. C214.  是带宽调整.  全电路合起来如LC电路加并一个旁并电阻一样.

因我己没法找到原机.看到电位器上的说明.不对处敬请网友指正.

网友:
首个IC是预切除.对去中高音有一点作用.如是多路输入.是不可以去掉.
这个我明白,所以我想取消,或者再加一个缓冲,增加左右声道分离度。
另外一些元件没有,稍微改动了点数值,不然又串又并的不好。请帮忙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说明;发现末一个电位器VR5A中点应和地断开.

也可能和没用LF358.072之类的场输入IC有关.而与计算 ...

稍微改动如下图。是否可行?应该可行。

网友:
电位器都是双联,低通一个,高通一个,只不过这个画图不好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