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变压器次级电压偏高的原因初探(原创)

楼主(2014-07-21):
一些网友反映自己设计制做的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偏高,试分析一下偏高的原因:
      不少网友设计电源变压器时,一般使用简易公式,简易公式设变压器效率为90%,效率是指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0.9≈0.95,因此计算变比时,次级圈数需增加5%而不是10%。如果变压器功率大,其效率达到95%,次级只需要增加2.5%。一些网友(甚至有些资料)按90%甚至85%计算变比,因此造成次级电压偏高。
      变压器的效率由铁损和铜损决定,新型硅钢片,性能好,效率高,截面积取值又往往偏大,在设计时必须注意,不能盲目增加次级圈数。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经典公式漆包线电流强度偏大,线径偏细,因此只能提高输出电压(如27厂的变压器次级电压普遍偏高)。而有些网友在设计变压器时,或按照老变压器数据绕制时,把线径加大,虽然减少了铜损,却造成满负荷电压偏高。个人经验,以灯丝绕组为例,电源电压220V时,空载时不超过额定电压10%,满负载等于额定电压最为理想。标称电流X绕组直流电阻超过标称电压10%,则说明该绕组用线较细。如某电源变压器次级灯丝绕组,标称电压6.3V,标称电流2A,标称电压的10%为0.63V,设标称电流2A,其直流电阻不能超过0.315欧姆(当然漆包线线径要满足电流强度要求,一般为2.5~3A/平方毫米),空载电压不超过6.93V为好。天津无线电元件三厂的电源变压器质量就符合这个要求。
      由于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最高达到240V以上,如果仍然按照220V设计,次级电压必然偏高,因此在设计变压器时,初级应当增加240V抽头。
      老式机器多采用电子管整流,新设备多采用晶体管整流,直热式电子管满负荷压降达60V,旁热式电子管20V ,因此在应用老变压器设计数据时,必须考虑整流管的压降因素,适当改变次级高压值。同时整流电路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老式胆机滤波电容取值较小,现代机器滤波电容数值较大,因此次级直流电压偏高;老式胆机多采用电阻滤波,现代机器多采用扼流圈滤波,前者压降较大;这些因素在设计变压器时都要考虑。

网友:
白版的帖子对坛友制作变压器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设计余量大,市电电压偏高等方面,的确是要注意的因素

网友:
高压差一点还好办,就怕灯丝电压高。初级要保留240伏的输入。这样就比较主动了。

网友:
楼主的建意很正确. 我一般是加5%. 一次则按以下绕制. 5v_0v_210v_220v_230v. 这样可在210V;215v;220v;225v;230v;235v之间选用. 供参考.

楼主:
我在胆艺轩发表的《胆机电源变压器简易设计公式(增补版)》详细介绍了电源变压器设计方法,其中关于绕组圈数,采用初级-2~3%,次级+2~3%的方法,避免了次级电压过高的问题。

网友:
我处市电常年稳定在235V左右

楼主:
我家现在的电压223.9V。

网友:
我都是按+2-3%计算,我这里的电压常年稳定在230V。

网友:
现在市电白天电压普遍偏高,自制损耗考虑较大,造成次级电压高不少,确实应当注意。白版提醒的对。

网友:
我家市电基本就235-240,一般质量差点的牛都会叫

网友:
现在做的电源变压器-------初级最好按原设计的数据百分之7---8加绕(另留220抽头),。输出级-----按百分之十加绕,。(因为市电高多了),。这样电牛精力充沛-------不容易发热,。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中,不知道多久才能自制胆机,慢慢来

网友:
做电源牛在初级多做几个电压比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