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到个电机,做了个砂轮机

楼主(2014-07-22):
化验室排烟风机叶子烂掉了,买了个新的换上,旧电机到手。该电机外壳有点锈,其他都很好,处理一下和新的一样。电机为单相220V120W空载电流0.35A,电机小巧玲珑做个砂轮机吧。网上买了一片树脂金刚砂轮片40元。开做、防护罩是必须的。最后还有一个车件(有图)就全完工了。机器很平稳放在台上不固定也能用,磨了下钻性能很不错。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A:
专业,精密,
还不知道这沙轮磨什么工具

网友B:
防护罩再大点,更安全啦

网友C:
哥们图片是怎么发上去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图片是怎么发上去的,请教

点高级模式、点附件、找到要发的图片全选、点确定,全上去了。(图片不要大于39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精密,
还不知道这沙轮磨什么工具

磨钻头、磨菜刀、磨剪刀、还可以磨钨钢磨玻璃等等。

网友:
车;钳;焊全用上了,好手艺好工具!

网友D:
防护罩后面应开个孔

网友E:
很精致,防护罩还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护罩后面应开个孔

你说的对。安全搞好了环保没搞好,应该开个孔加根管子再加个吸风的小风扇。

网友F:
能有车床加工零件,那真是太好了,LZ做的砂轮机简直赶上买的成品了!
建议,如能再装一套 简易调速系统就有更多用途了。

网友G:
楼主好手艺,电机看上也是老货很实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有车床加工零件,那真是太好了,LZ做的砂轮机简直赶上买的成品了!
建议,如能再装一套 简易调速系统就有 ...

你说的对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电机看上也是老货很实在的东西

你眼光不错,这个电机确实很好。

网友:
有车床很方便。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也有个电机,没有轴套,最后送人了。

网友H:
看轴的镙纹,好像防护罩安装有误,缺口应该朝另一边才对。电机质量不错,只是作砂轮机,感觉轴还是细了点,不太安全。

网友:
漂亮的小电机,做工真精细,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轴的镙纹,好像防护罩安装有误,缺口应该朝另一边才对。电机质量不错,只是作砂轮机,感觉轴还是细了点, ...

正螺纹只能放左边。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正螺纹只能放左边。

我认为正螺纹应该放右边,这样才能安全。另外电机没有散热风扇和翼片,不要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正螺纹应该放右边,这样才能安全。另外电机没有散热风扇和翼片,不要长时间工作。

放右边砂轮朝上转了。家里用用一般不会时间很长。

网友J:
这个防护罩换砂轮时好像有一点麻烦

网友:
帮我做一个可以吗?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螺纹只能放左边。

是啊,正螺纹的话,砂轮肯定放左边,并且旋转一定要是逆时针方向。我说的是防护罩缺口位置,应该转朝另一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防护罩换砂轮时好像有一点麻烦

对的,换砂轮先拆前端盖松主轴罗母再卸电机端盖三个螺丝。不过这个砂轮片有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精致,防护罩还不够大。

宽度差不多吧,砂轮工作面再多包点?

网友:
  沙轮轮子好粗啊!

网友K:
正螺纹的砂轮应该放在右边向下旋转,砂轮怎么可能向上旋转?粉末喷眼睛了?
转向不对你打开接线盒一般都可以改变接线来改变转向。

网友L:
手工艺不错

我用的正品砂轮机,沙片在电机的右面,沙片旋转方向是向下的,老兄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工艺不错

我用的正品砂轮机,沙片在电机的右面,沙片旋转方向是向下的,老兄的如何

你砂轮机主轴上的螺母是正螺纹的还是反螺纹的。我的可能反掉了。

网友:
真心的赞一个手艺不错 学习了

网友M:
看保护罩的结构,换砂轮片费劲啊,应该改造一下

楼主:
轴头一个小盖做好了。

楼主:
又拾了只同样大小的电机380V烧掉的。想重绕把它绕成单相两极电机转速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保护罩的结构,换砂轮片费劲啊,应该改造一下

这个砂轮片比较耐磨,是普通砂轮的3、4倍,好用一、二年了。

网友:
又见高手!矿坛藏龙卧虎,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螺纹的砂轮应该放在右边向下旋转,砂轮怎么可能向上旋转?粉末喷眼睛了?
转向不对你打开接线盒一般都可 ...

正解。
总之砂轮转向要与它的紧固螺母螺纹旋向(螺纹紧的方向)相反。

网友:
手艺不错,俺做不了。

网友:
好漂亮的砂轮!比买的强多了!!!

网友:
这砂轮做的不错,学习

网友:
做工精细 修旧利废 学习了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做的相当不错,很实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又拾了只同样大小的电机380V烧掉的。想重绕把它绕成单相两极电机转速高点。

开始重新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始重新绕了吗?

还没有。这两天没空。明天到浙江,星期天到广东验收设备。

网友:
好技术,废物利用得当啊!

网友:
不错,我现在就想搞个砂轮机

网友:
手艺非常不错,学到了。

网友:
做的漂亮,我也想做个,可惜没有车床中间的变径轮没法做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比买的好

网友:
LZ可能是干机械加工的

网友:
老哥手艺真好!加分。。

网友:
期盼楼主拾到个轮毂螺丝

网友:
不错。电钳工八级水平。

网友O:
楼主危险!电机转向反了,这样螺丝会松掉!仔细看螺纹。

楼主:
感谢矿友的指正,我尽快把它改过来。我又看了一下原来这个电机轴上有销子槽。

网友:
手艺真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危险!电机转向反了,这样螺丝会松掉!仔细看螺纹。

砂轮在右没问题。

网友(2014-09-02):
好手艺,好技术,电机也不错

网友:
这手艺------高!!!,加个 螺帽并紧、开口销安全些。

网友:
绝对是高手,干净利落。

网友:
手艺不错,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工手艺与模工媲美

网友:
楼主金工厉害,电机相当不错

网友:
   好工艺呀

网友:
做的不错。。重型工具

网友:
防护罩做得真是不错,不知这电机多少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护罩再大点,更安全啦

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再开个泄尘口就更好了。

网友:
手艺好,做的也扎实,赞。

网友:
用这种金刚砂轮磨菜刀,不好。

网友(2014-10-03):
内容楼主手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P:
貌似这电机个头也挺大的

网友Q:
喷漆了吗这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貌似这电机个头也挺大的

个头不大,有两个杯子做参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Q:
喷漆了吗这么新

表面处理干净喷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干净喷漆了。

手艺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
   好工艺,我要是能这样的好像做个砂轮机

网友:
这做的也太经典了 可以弄个流水线生产了

网友:
如果另一面不加风扇的话  可以加工一下  装一个合适的钻夹头  可以钻东西打孔

网友:
动手做了   就是成功    支持楼主

网友:
护罩做的真漂亮

网友:
漂亮,比买的不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