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一级(本级)放大负反馈

楼主(2014-07-22):
准备做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样,麻烦各位前辈看看有无问题,或者优点。

补充内容 (2014-7-23 07:14):
纯2线路,一级负反馈;准备后级改用6p6p。

补充内容 (2014-8-24 08:07):
历时一月终于做完到手了,图片在后面跟帖。

网友:
超三电路,坐等做过的说说它的味道

网友A:
这不是“纯二”,而是一种简化版的“超三”(超三极管)电流。
楼主打算问什么?
用6P6得适当减低阳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纯二”,而是一种简化版的“超三”(超三极管)电流。
楼主打算问什么?
用6P6得适当减低阳极电压 ...

感谢海版,主要是想知道该方案是否优于单个12at7推6p6p或者单个12ax7推6p6p。采用该方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成品机壳上有2个小九脚孔,如图。是否有其他更优方案,原则上全部采用曙光的新管,预算不变。查了一下超三论述,褒贬不一。实在不行,闲置一个小九孔也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状况,如果是新手,中庸线路海了去,也很容易成功,这个电路是高手的写意之作,没有一定功力很难成功的。更不必纠结啥蠢儿超傻的

网友B:
我也建议楼主选择一个中规中矩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建议楼主选择一个中规中矩的电路。

惊动了2位版主 呵呵
是请高手做,我定制的6p6p,对方建议这个电路,对方也说这个电路有难度,不过现在他已经有把握了,以前失败过;因为我不清楚该电路的特点,所以来请教大家,如果中规中矩的电路,我就不来打搅大家清修了。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路不会比它差

网友C:
这个电路看上去很好,做出来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看上去很好,做出来很失望。

愿闻其详,是不是做过?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按照标准电路做,很容易成功,效果可能还要好于此图所示电路。

网友D:
重要的是,要对高手有信心,这样子问来问去,分明是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是,要对高手有信心,这样子问来问去,分明是不相信

的确有不少的高手让人不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是,要对高手有信心,这样子问来问去,分明是不相信

一是担心对方是好奇心,二是担心其味道不喜欢,据说介于胆石之间,不胆不石。

网友:
这个图用的是TANGO牛, 楼主准备用什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