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笔记本液晶屏只显示3分之一,其余部分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4-07-23):
我的一块笔记本液晶屏14.0寸LCD,只显示3分之一,其余部分黑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维修吗?

网友:
没有侧着看黑屏部位过。这种情况可以维修吗?大师
他不是大师他误导你了,液晶屏如果有部分能显示一般是屏的驱动部分或者屏损坏,你最好能上图

网友:
背光部分有问题显示3分1这是什么啊。懂就教人不懂就不要误导人啊。

网友:
根据描述,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示部分是图像完整的吗,是横向还是竖向。可以的话,上图片吧。
如果重装驱动不行,可能是显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如果是屏、内部排线、驱动坏,那么比较难弄

楼主:
大师们,我的图片来了,请指点呀!应该不是笔记本显卡问题,因为我换了一块屏(瑕疵屏)装上可以完全显示(看图片),而用那块刚从坛子买回来的外表看起来很好的屏后,只显示四分之一部分,其余四分之三黑屏。

屏后面

屏后面

换上的瑕疵屏可以完全显示

换上的瑕疵屏可以完全显示

只显示四分之一

只显示四分之一

只显示四分之一

只显示四分之一

网友:
降低刷新频率试试!

楼主:
怎么降低刷新频率?俺是半个菜鸟,望指点迷津

网友:
很抱歉,我不是大师,如果误导了请见谅。我也是新手,相互学习吧

楼主:
大师们快出来呀

楼主:
这个屏是前几天刚才坛子里TS发烧友收来的,呜呜,没有想到是坏的

网友:
屏坏了,看看逻辑板上软排线接触好吗?

楼主:
大师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下。如果不行就扔了吧!看着很像屏坏了。

网友:
第一判断反映屏坏,第二逻辑板,第三我想还是屏坏,看看有哪的线完全接触好了没,我不是高手

网友:
排线重新拔插下

楼主:
背光的问题如何修理??大师

网友:
反正不是屏不匹配就是屏坏了。如果屏的型号是一样的,估计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报废了,被耽误时间了,修下一台吧!!!

网友:
    从坛里收的,那八成是屏坏了

网友:
基本无法修复,即使艰难的修好了还是特容易坏的

网友:
屏挂了,换了吧

楼主:
不会吧!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
你用瑕疵屏都能完整的显示不就说明是屏坏了吗?别想了,换屏吧。别再瞎琢磨耽误时间啦。

网友:
14寸都是单灯管,就算是LED的,亮度也是从明到暗过度,不可能突然在某地方有这么大的亮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