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的可变充磁头,给表头充磁变得简单容易

楼主(2014-07-23):
以前选用充磁线圈铁芯很不方便,在整理拉圾时发现一只接触器,看着铁芯来了灵感用角磨机切割成两只大小一样的铁芯,把切割处处理成半圆,有利于给内磁表头充磁,先上图

切割后保留的铁芯一

切割后保留的铁芯一

网友(2021-05-15):
今天才看到楼主的帖子,楼主应把充磁线圈的绕制方法讲解一下,最好画一个图,然后把两个线圈的链接方法在图上标注出来,大家看了就会一目了然。谢谢楼主了

楼主(2014-07-25):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不过内磁表头的磁体是圆柱形,又有屏蔽层,充磁会那么容易吗

还有,那点屏蔽层在强大的强磁场下形同虚设!充磁后效果摆在那里!!我们如广告所说:"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看图片,楼主的电容器是串联使用的,可是没有加装均压电阻,是违规的也可能是危险的。

串联使用电容器,其电容器的容量大小不可能完全均匀。容量最小的电容器将承受最高的电压。如果容量小得过多,则那电容器就可能超压被损坏造成事故。请按照规定,在各电容器并联上适当的电阻(既能均压,又不影响充电),确保安全。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下!
是否把电路及制作参数提供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磁需要电容阵吧,不然一般的电源功率不够。

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阵,最初我也担心电功率与磁路问题,所以抱着试验的目的,开始使用二只400V560UF的电容,第一次充以为会有很大的动静打坏表头!所以,找了一只基本上不要的表头实验,开关使用的是拆除了铁芯用了的交流接触噐,接入25W白炽灯和1N4007二极管,为防止电感产生强大的反向电动势,用了一只耐压600V25A的整流桥(手边没有合适的高耐压大电流二极管)做继流,接好线路后再接入220V交流电源,十秒后电容被充上310V左右的高压直流,压下接触噐开关!充磁头只是颤抖了一下,估计效果不行,接上测试表居然成功了!!我准备了一只失磁了的内磁500表头和一只仪表盘上拆下的表头,只充了一次就充成功!!说明没有什么磁路问题的担心,因为磁头是可调整的所以可以对准南北极最正位置充磁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不错,效果不知如何?

效果非常的棒!用指南针(用以确定磁极)并找到磁中心,将充磁头中心对准表头的磁极中点就可以充了,充磁头的两个线圈用的1mm线各绕的150圈,绕好后接线我用的是两线圈异名端并联,以增大磁通量。一定要注意!!!两只线圈匝数要一致,以免电感量不一致,磁通量不平衡!!尽可能绕整齐,每绕几圈或十几圈打点502胶水定型线圈!也好计数同时也能保证两只线圈电感量一致和美观紧凑!有条件用电感表测一下更好,线圈接好后我为了试效果,找一两个旧表头练练手!非常好玩!!动圈都不用拆,我整了几只炮灰表头,电容用到10000了也没把表头充坏!硬把一只50uA的表头充成21uA,很爽!!所以,我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一般上的1000至2500左右的电容就足足够用了,为了充磁把以前的烂表都翻出来,拆下表头!结果还练出了安装动圈调教游丝的技巧,把所有的表(也不过八只低端表)的动圈平衡校到水平或垂直都指到0!

楼主:
五元购的一只指南针用于确定磁极非常管用[audio][/audio]

楼主:
第一次发贴图片是乱的!明天继续,图片较多

网友C:
这个办法不错,效果不知如何?

网友:
两个电感分开啊,前几天看见个牵引电磁铁大小跟500表磁极差不多宽,还在考虑合适不

网友:
通多少伏直流电啊

网友:
好创意,这方法不错,可以充各种表头了,有时间也去找铁芯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挺好。铁芯用的硅钢片。是否用整体的更好一些?

网友B:
充磁需要电容阵吧,不然一般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办法不错,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