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推6P1简易推挽

楼主(2014-07-24):
前一阵折腾电子管功放,从6N2推6P1单端、6N2推6P1推挽、晶体管推6P1推挽,发现6N2做推动负载能力差些,两臂平衡也不理想,晶体管负载能力没问题,但是输入阻抗低,两臂平衡不好调整,因此想到运放。TL084运放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和很低的输出阻抗,可以精确的控制两臂放大倍数,保证平衡,电路简单不用调试,很适合驱动电子管功率级,利用运放的负电源建立6P1固定栅压,省掉阴极电阻电容,简化电路,还能稍微的增加点功率,利用C型变压器改造的推挽输出,在4.3欧姆负载上得到1千赫兹不削峰13伏峰峰值电压,听感上力度强劲,音域平衡,与电脑音响对比,高音细腻,低音缺欠,可能是音箱太小吧,低音出不来,总之比6N2和晶体管推动都强多了。

网友:
可以DC直推

网友:
新探索,新尝试,支持。

网友A:
貌似不错的样子,能不能推6P3P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错的样子,能不能推6P3P呢

肯定可以,大摆幅的OP也有,但声音怎么样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这个玩法挺不错,简单省事,用运放倒相比电子管倒相看上去舒服多了。

运放输出摆幅限制了推动能力,提高输出信号摆幅,让其峰值超过16V,再加一级晶体管放大怎么样或换运放试试?

网友:
有很多关于集成电路推电子管的先例. 都说不错. 你可上网找找. 应该能找到!

网友:
支持创新开发,建议把输入1uF电容改成4.7uF,输入落地电阻改成100k,0.2uF改成0.5-1uF,470k电阻改成200k,负偏增加至18v,高压加至250v,记得要略加大环负反馈,运放电压用到18-20v试试看吧,应该低频会有改善的。

楼主:
闲着没事,用AD8.3重画 运放推6P1推挽电路,好长时间没用软件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好歹画出来了,原件都是自己建的库,有时间再搞个PCB试试。

网友:
   又是一台胆结石

网友:
这个也算是晶体与胆的结合体了。

网友B:
为神马要2级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神马要2级跟随器?

4运放,剩下一个也闲着,当然干别的用也可以。

网友B:
建议两个跟随器都别要了,没啥意义。CD的内阻才600Ω,已经很低了,运放的输入电阻好几十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两个跟随器都别要了,没啥意义。CD的内阻才600Ω,已经很低了,运放的输入电阻好几十K。

有道理,剩下的做另一声道

网友C:
如果不介意“胆结石”的话,运放推动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9-06-04):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介意“胆结石”的话,运放推动是个好办法。

前几天试了下OP275推6P15,效果我感觉很不错,没有末级反馈,声音干净利落,力度很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介意“胆结石”的话,运放推动是个好办法。

前几天试了下OP275推6P15,效果我感觉很不错,没有末级声音干净利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试了下OP275推6P15,效果我感觉很不错,没有末级声音干净利落

不要重复回帖。

网友:
楼主的PCB搞出来没有?

网友:
用运放推,有新意。前级省电。

网友:
建议还是加上负反馈吧,对降低失真和噪音,提高阻尼系数都是有好处的。

网友(2021-07-21):
使用5532脾性差不多,这货也软布拉塔的,低音能好点。

网友E:
用高压运放OP2604推动,+-24伏供电很成熟的电路,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压运放OP2604推动,+-24伏供电很成熟的电路,效果非常好。

有很多的运放座脚固定可以代换,5532的脚位相同的很多,换外围元件多种玩法,搞一种成熟的印制板来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