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呼啦圈大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4-07-24):
之前做了一个便携无天地线可装拆呼啦圈矿石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368-1-1.html).
一直掛在窗戶睡前一面听电台一面入睡. 我所在的位置在海边, 下图蓝圈的位置 Screen Shot 2013-04-28 at 3.30.44

发现如把大环垂直放置會收到一些来自海上10公里外的小島发射站的电台(低的红圈), 但那些由距离10公里但在山上的发射站的电台卻很弱或收不到 (高的红圈), 但如把大环水平放置就可收到且很清昕. 但这時来自海上10公里外的小島发射站的电台便会减弱及有些电流杆忧声.

于是便做了这个双大环收音机, 把一个大环垂直放置, 另一个水平放置, 分别和两个双联可变谐振.
好處是可以把两个发射站的电台部收到. 但由于两大环的电感分布电容等有些不一样, 调湝位置不同, 同一个电台会出现两次. 试过加上微调电容来修正两大环的调湝位置使之一样, 但反而把电流杆忧声也混入.

又做了试验把两大环都垂直放去测试两大环的距离如何影响偶合和输出的电流.
发现当大环直径90 亳米時, 相距45-60毫米时最好.

又试验把李版主的无天地线磁棒矿机电路用在大环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37270), 可能我的房间太小, 大环距离不夠远, 当用S1选择用那个大环来提共3DQ 源极电能时分别不大, 没有像在李版主的无天地线磁棒矿机电路时那样大辐度的捉提升(30-50%).
由于测试了个多小时, 不排除㚈外在因素及影响.
上些图, 僅供參考.

把一个大环垂直放置, 另一个水平放置, 分别和两个双联可变谐振

试验把两大环都垂直调到同一个台放去测试两大环的距离如何影响偶合和输出的电流.
两大环相距110毫米
两大环相距110毫米, 只用单大环时只接 主线圈L1, 副线圈L2 空接
两大环相距110毫米, 用双大环时,由主线圈L1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110毫米, 用双大环时, 由副线圈L2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90毫米
两大环相距90毫米, 只用单大环时, 只接 主线圈L1, 副线圈L2 空接
两大环相距90毫米, 用双大环时,由主线圈L1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90毫米, 用双大环时, 由副线圈L2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60毫米
两大环相距60毫米, 只用单大环时, 只接 主线圈L1, 副线圈L2 空接
两大环相距60毫米, 用双大环时,由主线圈L1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60毫米, 用双大环时, 由副线圈L2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45毫米
两大环相距45毫米, 只用单大环时, 只接 主线圈L1, 副线圈L2 空接
两大环相距45毫米, 用双大环时,由主线圈L1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45毫米, 用双大环时, 由副线圈L2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30毫米
两大环相距30毫米, 只用单大环时, 只接 主线圈L1, 副线圈L2 空接
两大环相距30毫米, 用双大环时,由主线圈L1 對源极供电.
两大环相距30毫米, 用双大环时, 由副线圈L2 對源极供电.

补充内容 (2014-7-25 09:08):
上述的毫米其实是厘米

网友A:
我的两组磁棒线圈各自独立供栅极和源极的矿机能有好效果的先决条件是调谐回路具备高Q值,独立出栅极调谐回路会抑制栅极调谐回路Q值下降,因此如果栅极调谐回路的Q值原本就不高(呼啦圈大环的Q值肯定不高),独立后的栅极调谐回路Q值提高不了多少,效果便不明显。当然两个调谐回路距离不够远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组磁棒线圈各自独立供栅极和源极的矿机能有好效果的先决条件是调谐回路具备高Q值,独立出栅极调谐回路 ...

谢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很新颖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B:
港友风景这边独好!双环矿机锦上添花!

网友:
很新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港友风景这边独好!双环矿机锦上添花!

好诗。谢谢

网友:
我做的短波机用的也是呼啦圈改造的环形天线,效果不错,呼啦圈天生就是个好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