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三极管接法时屏压应该150v左右,为什么有些电路设计成300v左右

楼主(2014-07-24):
(图片)

网友:
6p15是不是和EL822是差不多的东西?似乎EL822的资料不太多

楼主:
不管屏压是150v还是300v,电路都能正常工作(从曲线上看似乎不可思议)
俺不说听不出差别了,否则您又要说“设备不好、听不出不代表不存在。。。”

楼主:
欢迎   “jiangqishan8”    老师拍砖

网友A:
哈哈,正好这几天也在折腾6N2+6p15,电路图同楼主的也一样。6p15的屏压280V,阴极电阻从50欧姆、90、100、120、150、180、220......470、580、640、940,几乎在1K之内、相差30欧姆的电阻用遍了,也得不到阴极8.4V电压或者38mA的电流。不管用多大的电阻,阴极电压都一直慢慢上升,当然屏极电压慢慢下降,半小时才稳定,难道这就是6P15所谓的“离散特性”?不懂!!不得已之下,屏压256V,阴极电阻640欧姆,阴极电压26V阴极电流36mA(开机半小时后测得的数据),声音基本还行。关于6p15,还请高手 答疑解惑

网友:
6P15在200-300V都可工作的很好,只要控制屏流不超载即可。低电压下6P15也有不错的线性,但是作为功率管使用时电压太低输出功率就不会大,所以用6P15做小单端机器时供电电压基本在250-300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正好这几天也在折腾6N2+6p15,电路图同楼主的也一样。6p15的屏压280V,阴极电阻从50欧姆、90、100、1 ...

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   “jiangqishan8”    老师拍砖

没有拍砖的意思. 但确实是因看着像"zcat"的马甲.不是就好. 再见!

网友:
谢谢 csninq 提供的好资料。这下起码对6p15有 新的认识,难怪我选用的阴极电阻都不适用呢,不是电流大,就是超屏耗,总之,每选择一个电阻,一直要等待半小时才能最后确定其最终电压或电流,才知屏耗。很繁琐的,虽然我有耐心,但。有机会我也按图试一下该电路。

网友(2016-08-08):
有文章说超过400V声音更好。

网友:
整过的,没弄满意,增益低,(推动得认真设计)耗电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给额定90V的1A2加150V屏压,也好好的。电子管这东西不像晶体管,许多参数都是有很大余量的。原则上说, ...

1A2屏耗很低,高压烧坏灯丝屏极也不会红,所以以后就不用做这种破坏性试验了,1A2系列耗电堪比晶体管,因而可以认为是不会发热的器件。。

网友:
有文章说超过400V声音更好。?ha  ha  那管子死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