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26630液晶电视开机困难维修记。

楼主(2014-07-25):
       朋友昨天送来一台长虹LT26630液晶LCD电视,他说这台电视以前偶尔开机指示灯亮,
有时候遥控开机几次又能正常工作。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是怎么也开不起机了。
我通电试机,和他描述故障一致,指示灯亮,按本机和遥控开机都是指示灯闪几下熄灭,
屏幕不亮。
      把电视放上工作台打开后盖,这款电视采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主板输出两组电压,5V和24V,
开机测得副电源5VSTB正常,二次开机主板到电源板的ON/OFF电位有高电平,但电源板没有24V电压输出。
测主电源驱动芯片U401的供电没电压,此驱动电压由三极管Q402控制的。测Q402 E极已有17V电压,
测B极电压为0V,说明Q402没有导通,驱动芯片U401也就没有得到供电电压。对Q402的B极外接电路测量,
发现启动电阻R406.1.5M,R407 1.5M均存在不同程序的阻值增大,TL431和几个新的TL431对比测量阻值
存在较大区别,更换R406 R407和全新TL431后 整机工作正常,声图俱佳。

网友:
现在电视机 什么都坏 电源居多,呵呵

网友:
开关电源确实不如原来的老变压器的耐用,加上器件也越来越粗制滥造,产生很多古怪的毛病,祝贺修复成功

网友:
没有修过液晶电视机,谢谢楼主详细教程

网友(2017-09-12):
     谢谢分享!楼主运气不错,仅为主电源启动比较稳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