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天地线、场效应管无源半波同步检波机

楼主(2014-07-26):
无天地线、场效应管无源半波同步检波机
  近日按兄长要求制作一台无天地线、场效应管无源半波同步检波机。该机放在近铝合金窗框的窗台上,接收本地广播,居然强台有124MV,电流60UA,竟然比接短天线的效果还要好!为此介绍给大家,希望能为大家度过炎热的夏季添点乐趣。
  蛛网线圈架用26CM的蛋糕托盘制作,线圈外径24CM,内径16CM,用0.04X660股丝包线绕制,L1 在内圈,28圈,电感约320UH(重点接收550KC-1000KC广播电台),L2 在外圈 2-6圈(可按接收条件自行调整)。L2 绕线方向与L1 反向绕制。所用的支架用铝条和铜螺钉固定。底版用有机玻璃。线路是最简单的半波同步检波线路。详细见图.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正视图

正视图

后视图

后视图

接收电压

接收电压

接收电流

接收电流

线路图

线路图

网友A:
很好的制作,赞一个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制作,赞一个再说

谢谢!感谢你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谢谢!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C:
样子不错。用铝支架是个败笔,建议换成和底座一样的材料或聚四氟乙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子不错。用铝支架是个败笔,建议换成和底座一样的材料或聚四氟乙烯材料。

谢谢关注!实际制作中只用两小条铝片,其余是聚乙烯支架,对蛛网线圈接收的磁场是乎无明显影响.当然有足够强度的材料可以改换.

网友D:
漂亮,原理图我要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原理图我要参照一下。

谢谢!感谢加分鼓励!

网友E:
漂亮,下次有人生曰吋也要留下底盆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下次有人生曰吋也要留下底盆備用。

蛋糕的底盘是聚乙烯的,边缘是镂空的花纹从材料到形态都适合绕蛛网线圈.谢谢关注!

楼主:
谢谢"老矿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漂亮,不错。

过讲了!谢谢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蛋糕的底盘是聚乙烯的,边缘是镂空的花纹从材料到形态都适合绕蛛网线圈.谢谢关注!

镂空的花纹材料做天线效果应该更好,以后留意蛋糕盘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镂空的花纹材料做天线效果应该更好,以后留意蛋糕盘子。

蛋糕底盘有18个花纹,2个花纹开一个间隔,正好是9个间隔.所以绕蛛网线圈十分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子不错。用铝支架是个败笔,建议换成和底座一样的材料或聚四氟乙烯材料。

谢谢!感谢加分鼓励!铝条支架已改用有机玻璃替代.

网友G:
好漂亮的大蛛网,Q值低不了,如果L1在外圈Q值还能更高。

网友H:
学习了精品呀有没有出售的不知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精品呀有没有出售的不知性能怎么样

无天地线机一般只能接收当地台,由于用李兹线,大直径蛛网线圈性能尚属良好.该机纯属DIY.谢谢关注.

楼主:
谢谢hhyy99加精化,置高亮,给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的大蛛网,Q值低不了,如果L1在外圈Q值还能更高。

谢谢关注。关于将L2置外圈的目的是:L2是场管源极检波信号电流的输入线圈,L2绕在蛛网线圈的外圈,其直径最大,用线最长,我设想L2上接收的电台信号电压也应最高。同时L2在外圈,这样调节圈数时也较方便。是否将L2 置内圈有更好的效果,我还要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牛人6666666666666666666

谢谢关注!一切都是从简单的线路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DIY,赞一个!

谢谢关注!  谢谢加分鼓励! DIY从小做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感谢加分鼓励!铝条支架已改用有机玻璃替代.

好像99版主的矿机用的固定螺丝都是里尼龙或特氟龙的呢,全是高Q的。

网友K:
下载了,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99版主的矿机用的固定螺丝都是里尼龙或特氟龙的呢,全是高Q的。

谢谢关注!我只是就地取材,就菜下饭.各取所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载了,有时间试试。

多试有益!有比较才有收获!谢谢关注!

网友(2014-08-25):
改天空了,也来做一个听听,

网友L(2014-10-04):
天线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天线的尺寸

   题目就是无天地线 !哪来天线尺寸?

蛛网线圈架用26CM的蛋糕托盘制作,线圈外径24CM,内径16CM,用0.04X660股丝包线绕制,L1 在内圈,28圈,电感约320UH(重点接收550KC-1000KC广播电台),L2 在外圈 2-6圈(可按接收条件自行调整)。L2 绕线方向与L1 反向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