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

楼主(2014-07-26):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以后折腾打基础,准备先做一个简易的中频扫频仪和高频信号发生器。现正在做中频扫频振荡器,配合示波器成为中频扫频仪。主要功能是产生455KHz、465KHz、10.7MHz中频扫频信号,用于调试收音机中频通道。
主振部分是抄袭本坛苏老师“简易多功能测试仪 ”中的双管振荡器,该振荡器结构简单,易于起振,线圈不用抽头容易制作。再者,线圈一头接地,接入变容二极管不需要隔离电容,非常方便。只要双管共用的发射极电阻调整合适,振荡波形也很好。
锯齿波产生和465KHz晶振频标部分,还是按多年前我做过的电路,只是对几个元件作了调整。变容二极管是用稳压值为68V的稳压管替代。

补充内容 (2014-9-11 13:41):
改进版在58楼。

楼主(2020-08-13):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NE555的3脚 5脚接在一起?是要达到什么设计目的?我用multisim仿真,35接在一起就不能输 ...

在下愚见:3、5脚接不接在一起都能输出锯齿波,接在一起时锯齿波的峰值相对要高些。
由于555集成块内部的分压电阻设定5脚的电压为电源电压的2/3,当6脚的电压达到电源电压的2/3时,7脚即导通放电,锯齿波最高电压只能达到电源电压的2/3。当3脚与5脚接通时,锯齿波最高电压会更高些。

楼主(2014-10-12):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看懂频标显示原理,一个点频信号怎么就变成幅度信号显示在Y轴上了呢?谁来解释一下?

这是《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一书中频标信号产生的原理,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14-08-30):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通”单片机,只要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就可以做个信号源。

惭愧,惭愧!我连大概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达老师:
您这个问题我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当扫频信号达到需要出现频标的频率时,产生一个正脉冲( ...

现在一些旧IC不是很贵.找只MC3357/3359/3361中任何一只.和10.7陶瓷虑波器.两只小电容.就能生成10.7MHZ频标.不必依靠外频标.用这好处是不必费心有电感元件.也可让3361生成10.7/455/465的.加个波段开关
这些虑波器的主频率生产厂家是预了环境极差的外电路而设.你前帖发现频率都偏高是正常的.可并联半可调电容调至你所需的精确位数即可.一般石英/陶瓷虑波器预备分布电容为25--50PF.

现就等你的改变;如未找到相应的波段开关.可先拆下成功的465./10.7MHZ零件.改成或增加中波/短波一/短波二的扫描档了
我们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网友(2014-11-30):
中频扫频振荡器

楼主(2014-07-26):
455KHz、465KHz共用的振荡线圈:是抽取单股网线,在节能灯磁环上穿绕15圈;10.7MHz振荡线圈是绕在电视机中周骨架上17圈,不用磁芯和屏蔽罩。

楼主:
原理图

还有部分收尾工程未做完。

补充内容 (2014-9-27 14:15):
改进版在58楼。

网友E:
很棒啊
能写的详细点吗?

网友:
非常非常漂亮

网友F:
这个电路可靠性好。但有一点不明白,双管振荡电路中,三极管E极电压只有0.7V,振荡很微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可靠性好。但有一点不明白,双管振荡电路中,三极管E极电压只有0.7V,振荡很微弱吧。

主振荡器输出的波幅峰值约100多mV,经一级放大后峰值有3V多。

楼主:
前几天天气太热,停工。今天天气比较凉爽,赶紧做完全部工程。
面板制作:先将面板在需要的地方开好孔,用相机拍成照片(要拍得方正,不可偏斜)。然后制成单色位图,添上字符。

打印在不干胶纸上,再粘贴到面板上而成。(当然,想制成彩色的也行,最好先制成单色位图,容易把背景处理干净,再做彩色的。)

该振荡器最大扫频宽度: 455KHz、465KHz扫频宽度大于50KHz,10.7MHz扫频宽度大于1MHz。由于没有对变容管作线性补偿,最大扫频宽度时,线性是比较差的,因此,实际使用时,尽量使用较窄的扫频宽度,降低非线性的影响。
465KH频标所占频带较宽,使用时可将频标幅度调小或关闭,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
威武!本人一直在仿制各种电路,可是效果一贯的不好,看楼主D的不错,有时间仿制下。

楼主:
谢  “园丁”  “qiuwei8375”  “66718”  “JHXC”几位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棒啊
能写的详细点吗?

该电路并不复杂,而且经过多人多次实践,都比较成功。
照方抓药,搭建起来一定不差。

楼主:
谢"shiuyipyuen"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楼主:
今天用该扫频振荡器配合示波器调了两个小收音机试了试效果。一个是黄河741套件,另一个是DIY的小机。看来效果还行。见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该扫频振荡器配合示波器调了两个小收音机试了试效果。一个是黄河741套件,另一个是DIY的小机。看来效 ...

yuanzen老师的振荡线圈很有特色,不需谐振电容,直接采用变容二极管作为谐振,扩展了扫频宽度。请问振荡频率稳定性是否良好?频标采用的465滤波器的频率是否有偏差?我有10多只国产465陶瓷滤波器的谐振频率都偏高20多K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yuanzen老师的振荡线圈很有特色,不需谐振电容,直接采用变容二极管作为谐振,扩展了扫频宽度。请问振荡频 ...

苏老师您好!该主振荡器就是抄袭您的。用磁环绕的线圈,因为使用没几天,振荡频率的稳定性还不太清楚,就这十几天而言还比较稳定。
国产的陶瓷滤波器频率偏差很大,我手上没有465KHz的,这是从十多只455KHz的逐个试出来的,大多数在458KHz~459KHz之间,其中一只是437K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苏老师您好!该主振荡器就是抄袭您的。用磁环绕的线圈,因为使用没几天,振荡频率的稳定性还不太清楚,就 ...

扫频仪方面您还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第一台扫频仪也参考了您的一些资料才得以成功的。

网友H:
好东西。LZ能把连接收音机和示波器的整套设备的连线画个简单图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扫频仪方面您还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第一台扫频仪也参考了您的一些资料才得以成功的。

苏老师您客气了,您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是精品。
我不过是“东施效颦”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LZ能把连接收音机和示波器的整套设备的连线画个简单图出来吗?

连接图来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I:
做得不错,楼主又多了一件调试收音机的利器。请问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不错,楼主又多了一件调试收音机的器。请问用什么软件编辑的图片?

就是用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编辑的。
别的软件功能太多,太复杂不大会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用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编辑的。
别的软件功能太多,太复杂不大会用。

谢谢yuanzen老师回复,那请问你是用的XP还是win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yuanzen老师回复,那请问你是用的XP还是win7呢?

用的是WINDOWS  XP
win7我的机器跑不起来。

楼主:
多谢海版置高亮、加精。
惭愧!惭愧!这只不过是“东施效颦”罢。

网友:
这DIY的扫频仪不错!

网友:

记号,回头再仔细看看。

网友:
好帖子!楼主的制作很受启发,谢谢!

网友:
这个扫频仪的电路简单,元件好办,只要楼主能详细的介绍调试步骤可使我们这些刚入门的新手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高制作的成功率。

网友:
对坛友来说,多了一个DIY课题,少了扫频仪购置的支出!

网友J(2014-08-25):
这台扫频仪,制作的太好了!
我对制做扫频仪也很感兴趣。曾经也制作过两台,但都没有很好地把频标问题解决掉。

网友K:
请问楼主,我按你的电路已做了个锯齿波电路,高频线性好,低频线性不好是哪里的问题,电容我换了好几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我按你的电路已做了个锯齿波电路,高频线性好,低频线性不好是哪里的问题,电容我换了好几种了。

没弄明白,您指的(高频线性好,低频线性不好)是什么意思。

锯齿波产生原理:
9012晶体管、两个二极管和两个电阻,组成一个恒流源,对1μ电容恒流充电,1μ电容两端电压上升,形成锯齿波上升的斜线。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一定高度时,555集成块内部的放电管导通,电容上的电荷瞬时放电,形成锯齿波很陡的下降线。下一个周期又重新开始。电路中9012晶体管E极的20K可调电阻,可以调整锯齿波的振荡频率(10Hz~50Hz连续可调)。
如果锯齿波上升的斜线线性不好,可能是:
1、电容漏电。
2、恒流源是否良好。将33K电阻减小点试试,或换9012管试试。
3、因该电路输出阻抗很高,用示波器测试时,探头选择在10×档或用10×专用线。如果用1×档测试,因电缆的固有电容比较大,对电路有影响。

楼主:
谢“十双草”版主, “jinyang”老师, “求知无足”版主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弄明白,您指的(高频线性好,低频线性不好)是什么意思。

楼主,我指的是锯齿波电路,我把RC调短锯齿波线性很好,再把RC时间调长锯齿波线性就不行,33k电阻和9012都换了不行,和您的差远了,至于示波器探头我下班回去X10当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台扫频仪,制作的太好了!
我对制做扫频仪也很感兴趣。曾经也制作过两台,但都没有很好地把频标 ...

频标问题,目前我也没有合适的办法,也只能用老办法将就能用。
我猜想,用单片机来做,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怎奈我对单片机是一窍不通。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研究中,谢谢!!!!

网友L:
请问楼主,你10.7MHz的频标电路是怎样的,图上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你10.7MHz的频标电路是怎样的,图上没有看到。

10.7MHz的频标是从外面输入一个10.7MHz的高频信号产生的。
内部没有10.7MHz的频标电路。

网友L:
我没有68伏稳压管,但有51伏的,如果代用,电容变化范围是增大还是缩小?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WINDOWS画图软件如何准确确定打印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没有68伏稳压管,但有51伏的,如果代用,电容变化范围是增大还是缩小?

用51V的稳压管替代变容管,您可以试试。
用稳压管替代变容管,只是试验,其线性比较差。还是建议用专用的变容二极管,现在电子元件并不难买到,×宝上有很多可以选用。
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很难准确打印元件安装孔的印板尺寸,很难!很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标问题,目前我也没有合适的办法,也只能用老办法将就能用。
我猜想,用单片机来做,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

不需要“通”单片机,只要知道大概怎么回事就可以做个信号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惭愧,惭愧!我连大概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啊。

把一堆东西装起来,软件装进去,接上线。使用模块就简单了。

网友M:
其实用单片机做频标其算法还是有讲究的:就是用20M晶振频率机器周期与晶振周期一样,带有频率扑捉的单片机,对于465KHz的中频来说,一个周期的中频信号也只对应于43个机器周期。考虑±1误差,那么测试误差会有可能超过2%,显然精度是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测多个中频周期,但这样又带来测试结果滞后问题。但好在扫频仪的扫描频率变化是比较均匀的,特别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认为是线性变化的。所以可以这么做:
1、测N个(N的确定根据精度要求和单片机的速度定)周期的时间。只要单片机的速度足够,仍然逐个周波测试(以N=9为例,下同,加入一个新的周波,舍去一个最早周波的数据。这样虽然是测9个周波,但仍然是每个周期都测量一次)。
2、上述方法测得是9个周波的平均频率,对于均匀扫描的扫频信号来说其值与中间一个周波频率非常接近(也就是第五个周波的频率),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扫描速度推导出将要出现的周波的频率。
3、扫描速度可以根据两次相邻的测试差别得出。
4、如果单片机速度不够,可以隔一个或几个测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一堆东西装起来,软件装进去,接上线。使用模块就简单了。

你真会宽人的心。

网友N:
最近有点空闲时间,要仿制楼主电路,现在465KH振荡电路稳定性如何,另外测中周的电路连接,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其实用单片机做频标其算法还是有讲究的:就是用20M晶振频率机器周期与晶振周期一样,带有频率扑捉的单片机, ...

现在做扫频仪/振荡器分两大派系.一派单片机的.另一派为模电的.两派人所掌无线知识面不同.极少【投诚】向另一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扫频仪/振荡器分两大派系.一派单片机的.另一派为模电的.两派人所掌无线知识面不同.极少【投诚】向另 ...

单片机直接输出465k 455k 扫频应该能办,10.8 兆频率太高,需要外加信号发生芯片DDS之类的吧,也挺麻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现在做扫频仪/振荡器分两大派系.一派单片机的.另一派为模电的.两派人所掌无线知识面不同.极少【投诚】向另 ...

哈哈。。。。。俺是属于哪派?感觉都是又都不是!应该是属于懒人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哈哈。。。。。俺是属于哪派?感觉都是又都不是!应该是属于懒人派的!

你懒?不是的.从前矿坛搜索功能好时.读你很多帖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哈哈。。。。。俺是属于哪派?感觉都是又都不是!应该是属于懒人派的!

实非懒,养家糊口多挣几个票票才是硬道理

柴米油盐、锅碗瓢勺、老吾老病药床席  幼吾幼学职婚娶,都是事事闹心啊  最怕的是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懒?不是的.从前矿坛搜索功能好时.读你很多帖的

俺是动嘴不动手!——难道是懒手派?

网友:
引用 网友O:
实非懒,养家糊口多挣几个票票才是硬道理

柴米油盐、锅碗瓢勺、老吾老病药床席  幼吾幼学职婚娶,都是 ...

有理!有道理?真有道理!!!

网友:
有理!有道理?  真有道理!!!
没法!没办法?  很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近有点空闲时间,要仿制楼主电路,现在465KH振荡电路稳定性如何,另外测中周的电路连接,多谢!

如果您指的是465KH频标的振荡电路稳定性,不用怀疑它的稳定性和精度,因为是属于晶体振荡器。
测中周的电路连接在这里:http://crystalradio.cn/thread-590834-1-6.html

楼主:
改进版:

改进说明:
1、        用AM中波专用变容二极管换下68V稳压管,扫频宽度比原来大得多,线性度也好很多。
2、        “中心频率”和“扫频宽度”共同控制一组变容二极管,可以选择频率变化线性度较好的一段使用。
3、        调节“扫频宽度”的锯齿波串入一个隔直流电容,隔断直流,扫频时在中心频率的上下对称扫频,避免每次扫频都从0V开始。基本消除了调整“中心频率”和“扫频宽度”时的互相牵扯,线性度更好,使用更方便。

网友:
单片机是好东西,一个程序成了拦路虎

网友N:
请问楼主465khz频标也用信号发生器可以吗,手头没有精确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465khz频标也用信号发生器可以吗,手头没有精确晶振.

465khz频标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也可以的,选择外频标,从频标输入接口输入即可。

网友:
收藏一下,下次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P:
请教老师:如何能把频标做成辉度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老师:如何能把频标做成辉度形式?

可达老师:
您这个问题我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当扫频信号达到需要出现频标的频率时,产生一个正脉冲(或负脉冲)信号,从示波器的Z轴输入,控制示波器的亮度,便在曲线上产生一个亮点。

网友:
一直在构思这东西,这回能省下不少脑细胞了,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些旧IC不是很贵.找只MC3357/3359/3361中任何一只.和10.7陶瓷虑波器.两只小电容.就能生成10.7MHZ频 ...

版主老师:
对于10.7MHz的频标电路,本来就没打算做,因为只有这一个频标点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扫频宽度还得依赖信号发生器产生频标,以便调好扫频宽度。如果做多点频标那太复杂了。
这个扫频振荡器就我个人使用,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只要能用、够用就行,没必要搞的太复杂。
至于您设想的“增加中波/短波一/短波二的扫描档”的问题。因为这个扫频振荡器没有稳幅电路,幅频特性并不太好,只能做窄带扫频,不适合作太宽的扫频之用

网友Q(2014-09-29):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
对于10.7MHz的频标电路,本来就没打算做,因为只有这一个频标点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扫频宽度 ...

想仿制yuanzen 老师的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想知道图中画红圈的二极管的型号。
上不了图。就是接扫描信号接示波器X轴和检波输出接示波器Y轴的四只二极管型号。谢谢yuanzen 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仿制yuanzen 老师的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想知道图中画红圈的二极管的型号。
上不了图。就是接扫描信 ...

已标在图上了,见图:

网友:
10.7M可以用现成的晶振来做。

网友Q:
老师你这款外壳不错,不大不小,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师你这款外壳不错,不大不小,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该机壳不是网购的,是在电子市场专卖机壳的摊位上买的。摊位上各种材料(铁、铝合金、塑料、PVC等),及各种样式,大小都有。

网友Q:
引用 楼主:
该机壳不是网购的,是在电子市场专卖机壳的摊位上买的。摊位上各种材料(铁、铝合金、塑料、PVC等),及各 ...

老师能帮我量量尺寸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老师能帮我量量尺寸吗?谢谢!

见图:

网友Q:
好的,谢谢老师!呵呵,比着大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的,谢谢老师!呵呵,比着大小买了。

其实您并不一定要按这个尺寸。可以根据您所用元件、安装板的大小,和您喜欢的面板布局来选用合适的机壳。

网友:
这东西使我想起二十几年前, 在电子在工作时也这样干, 不过那些信号发生器及其应用设备也是专业的, 但就只用示波器而不用扫频仪

网友B:
还是没有看懂频标显示原理,一个点频信号怎么就变成幅度信号显示在Y轴上了呢?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可达老师:
您这个问题我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当扫频信号达到需要出现频标的频率时,产生一个正脉冲( ...

感谢老师指导:我想找个普通J2459示波器改一个扫频仪,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老师指导:我想找个普通J2459示波器改一个扫频仪,不知道行不行?

J2459示波器改一个扫频仪完全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J2459示波器改一个扫频仪完全可行。

我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一书中频标信号产生的原理,您看看就知道了。

《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这本书我有啊

网友R(2014-11-13):
请教楼主,各管的放大倍数取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各管的放大倍数取值范围。

没有测过,估计在100左右。
这个电路对管子的放大倍数没有严格的要求,大点小点都行。

网友S:
引用 楼主:
10.7MHz的频标是从外面输入一个10.7MHz的高频信号产生的。
内部没有10.7MHz的频标电路。

能用信号发生器代替扫频振荡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用信号发生器代替扫频振荡电路吗?

不能直接代替。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是某一个频率信号。扫频振荡器输出的是某一段频率连续变化的信号。

网友:
谢谢回复,这东西用的时候不多,想替代一下。

网友Q:
10.7MHZ振荡线圈是用直径多少的漆包线绕的?

网友:
好像做了记号,再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10.7MHZ振荡线圈是用直径多少的漆包线绕的?

是从节能灯扼流圈上拆的漆包线,好象是0.22mm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过,估计在100左右。
这个电路对管子的放大倍数没有严格的要求,大点小点都行。

谢谢,正在准备按您的图纸来个扫频仪。

网友N:
正在按图D着,请问频标单元没有准确的465KHZ晶振,如何解决?可以调整外部电容?

网友:
另外我的锯齿波用*1探头看,上部明显向下弯曲,用*10时波型正常,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指的是锯齿波电路,我把RC调短锯齿波线性很好,再把RC时间调长锯齿波线性就不行,33k电阻和9012都 ...

您用X10档波型线性改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正在按图D着,请问频标单元没有准确的465KHZ晶振,如何解决?可以调整外部电容?

频标单元并不一定必须是465KHz,有点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晶振电路调整外部电容可以微调振荡频率,但只能微调,频率改变是很小的。
锯齿波电路的输出阻抗是很高的,用示波器观测波形时,探头需要在X10档。因为X1档引线的分布电容和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
这个频标实在是太简单,为什么不用目黑的频标方案

网友:
我做了一个,还不错哦

网友:
大工程啊! 用单片机+dds 来做 电路可以精简点

网友N:
还有问题,465khz主振电路中180k和20k如何确定,调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这本书我有啊

书有有什么用, 不翻看就是真正的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问题,465khz主振电路中180k和20k如何确定,调试问题

这两个电阻调到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即可。
180K对应465KHz,30K对应10.7MHz。

网友N:
昨天把电路装起来了,465KHZ扫频波形也出现了,可是接上检波电路,一点反应没有。不知自己理解是否正确,调收音机时用示波器测笔,接到检波二极管后面测量。而脱机测量就要用到检波电路了?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昨天把电路装起来了,465KHZ扫频波形也出现了,可是接上检波电路,一点反应没有。不知自己理解是否正确,调 ...

是的,调收音机时用示波器测笔,接到检波二极管后面测量。而测量没有检波电路的(如:中周、晶振、陶瓷滤波器、收音机检波以前等),就要用到检波电路了。
如果没接被测电路,扫频信号只通过检波电路,那只显示一条横线。如果加了频标信号,会显示棱形频标。

网友(2015-03-03):
学习下,慢慢理解。

网友:
心痒难耐,但是水平不足,看不明白原理,不敢随便动手。

网友:
很简单,楼上不要有畏难情绪。我的头像就是电子管中周双峰

网友S:
想问下楼主,直接用示波器的锯齿波输出信号去控制扫频信号行吗?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
我有几台收音机厂专用的9寸示波器,只是个单一的示波器,仿制楼主的应该能接上去用。现在手里没有合适的变容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问下楼主,直接用示波器的锯齿波输出信号去控制扫频信号行吗?该如何连接呢?

如果示波器锯齿波输出信号的大小和相位合适,可以直接去控制扫频振荡器的变容二极管。

网友N:
年前做好了,只是锯齿波线性不好。不知是否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年前做好了,只是锯齿波线性不好。不知是否影响性能。

基本不影响。

网友T:
引用 楼主:
基本不影响。

从头到位看完本贴,楼主水平高,人品亦好。。。

最难的是很谦虚,很有耐心。

想不到洞洞板也可以做的如此漂亮,我以前一直很排斥洞洞板的。。

楼主的洞洞板在哪里买的,看着很漂亮的样子。能pm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从头到位看完本贴,楼主水平高,人品亦好。。。

最难的是很谦虚,很有耐心。

谢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洞洞板不是网购的,是在电子市场小摊上买的。
其实我不会用热转印的方法来做印板,用手工绘制太麻烦。因此,用洞洞板是无奈之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老师加分鼓励,多谢!多谢!
洞洞板不是网购的,是在电子市场小摊上买的。
其实我不会用热转印的方 ...

洞洞板做的确实很漂亮,看来以后我做东西,,,,也要学习yuanzen老师的布局方法了。。。确实眼前一亮。

网友S:
引用 楼主:
如果示波器锯齿波输出信号的大小和相位合适,可以直接去控制扫频振荡器的变容二极管。

还要用示波器的X输入端吗?谢谢

网友:
有时间,上我的洞洞板的作品。

网友:
用的就是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要用示波器的X输入端吗?谢谢

应该不需用示波器的X输入端了。

网友U:
老师给个修fm收音机步骤知识或者网页学习习,谢了

网友:
强烈感谢楼主

含油轴承含油率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U:
老师给个修fm收音机步骤知识或者网页学习习,谢了

不好意思,我没有FM收音机的检修资料,只有一张AM收音机的检修流程图表。

网友:
引用 网友U:
老师给个修fm收音机步骤知识或者网页学习习,谢了

这些一般性资料网上很多;

http://dl.21ic.com/download/21ic-code-ic-120139.html

网友V:
请问数显的频率测量电路是自制的吗?请您介绍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数显的频率测量电路是自制的吗?请您介绍一下电路。

频率计不是我自己做的,是十多年前“哈罗CQ网站,http://www.hellocq.net/forum/index.php?m=bbs”一位HAM做的,用于显示收、发信机的频率,当时邮购了一块,至今也没用在收、发信机上,就当频率计用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J2459示波器改一个扫频仪完全可行。

老师看看我这个示波器,用你这电路能用吗?初次接触这玩意,那些钮都不知干什么的
     现在我就缺变容管没有,等弄到了仿制一个玩玩

示波器正面图
示波器正面旋钮,接口图
示波器背面接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W:
老师看看我这个示波器,用你这电路能用吗?初次接触这玩意,那些钮都不知干什么的
     现在我就缺变 ...

不好意思,我对示波器不熟悉,又不懂外文。
但是,任何一款示波器,只要有X轴(水平扫描信号)的外输入口,就可以用。

网友:
刚才研究了一会,有垂直和水平输入,分别也有幅度调整旋钮,那个AC-DC是输入信号极性选择,还有两个暂时没研究明白。等变容管弄到了再装您这电路,谢谢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示波器不熟悉,又不懂外文。
但是,任何一款示波器,只要有X轴(水平扫描信号)的外输入口 ...

请教!也想按您这个图弄一个,可在您的照片中没有看到变压器。您电源变压器放在什么地方了,次级电压是多少,多少W的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也想按您这个图弄一个,可在您的照片中没有看到变压器。您电源变压器放在什么地方了,次级电压是多 ...

电源变压器装在小盒子的另一半。次级电压不低于12V(约13V)。因为该振荡器总的工作电流约10几mA,用几W的电源变压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装在小盒子的另一半。次级电压不低于12V(约13V)。因为该振荡器总的工作电流约10几mA,用几W的 ...

谢谢!那我就准备攒个玩玩儿,有什么问题在请教你“

网友:
此款电路还是不错滴

网友:
这个不错!赞一个!抽空仿制一个

网友W:
楼主:我手里找到:MV2105,35Z,I251等3种规格变容管,不知能否在您这电路里替代变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我手里找到:MV2105,35Z,I251等3种规格变容管,不知能否在您这电路里替代变容管?

我用的是“35Z”。
MV2105和I251,我不知道参数。如果参数与35Z相近,也能用。

网友:
谢谢了,刚好手里有5个35Z的拆机货   刚才百度了一下,和1SV149是通用的。谢谢回复,晚些时候再做您这电路,有什么问题再请教。第一次玩这个,什么都不懂

网友:
好漂亮,做的精致。

网友:
学习了,等过段时间买了示波器我也仿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图来了,其实很简单的。

一直没搞懂怎么用,包括现在也还是不懂...

网友Y:
楼主你好,对你这个简易中频扫频仪很感兴趣,照你改进后的线路仿制了一个,我变容管用的是ISV149,线圈是按你的数据绕制的,现在测得的465K中频为500-600K,10.7M中频为6-7M多,一个高了,一个低了,不知道变容管换了ISV149后线圈是否匝数要改动一下?

网友:
另外问一下锯齿波的频率调到多少合适,我调到25H左右可以吗?锯齿波的线性确定不太好,有什么方法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好,对你这个简易中频扫频仪很感兴趣,照你改进后的线路仿制了一个,我变容管用的是ISV149,线圈是按你的 ...

1、因为磁芯的导磁率可能有些许差异。2、元件的安排和布线也会有些不同,分布电容也会有差异。您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1-2圈振荡线圈的圈数。3、锯齿波的频率在50Hz以下都行,至于线性不太好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无妨的。

网友:
好帖子!楼主的制作很受启发

网友(2015-04-03):
一点点看来有不少收获,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