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感、实测、科学与胆味

楼主(2014-07-26):
大师们说不过技术派的人爱拿听感去忽悠人家。早期石机爱用0.01%失真率去宣传:实际上以下两点是我们要细想:

1. 一般人无法分辩低于1%的失真率的。
2. 一般人无法听到低于50Hz及高于15,000Hz的声音。

此外,除了有特殊喜好的人外、低于100Hz及高于9,000Hz的声音都不觉舒服。
音乐家多用150Hz到4000HZ的声音而已。加上泛音不超12,000Hz。
乐器没所谓原声:加了1%失真还是好乐器:好的小提琴泛音极多!缺乏泛音的笛子却十分单调:要加膜去制造泛音。
人声也没标准:歌唱家不是用平常说话的声音去歌唱的。
经调音师调整:变化更大。再经喇叭共振,失真高达20%。机器的几巴仙算什么。

因此听感是说不要太执着數据、而不是说数据不重要:更不是指鹿为马的工具。

石机优点在于省电省钱。除此外优势不明顕。而胆机只可说对过载忍耐力好,但反应慢。但除此之外,都是好机。就连D类放大也是好机。

因此数百元石机甚至二百元级脑放与十万元级其实差别不大。只是几十元级的才会吵耳。而且有限的失真其实十分哾耳。一如黑白片的明星永远师美无比。这是胆机的优点。

很多十万元级机其实失真极高:如ZEN机便达5%、而WE300B也相若。反之6L6推挽不加负反馈才2%、威廉逊放大器是0.1%。石机也是相若。

而音源更是常被忽略的。实际上早期(40~50年代)的錄音的"胆味"连用脑放都可听到。硬要用数码錄音调音加工的现代风格去找胆味:是否缘木求魚?

补充内容 (2014-7-26 20:32):
補充一下:电子学上的二次谐波声学上叫二倍泛音。余类推。

网友(2022-03-20):
听胆机全靠耳朵收货,不需要看仪器指标,。我觉得老胆机搭配老全频纸喇叭听音乐音质就是与众不同。虽然明白它不是高保真的,那又何妨,自己耳朵爽就行。。

网友(2014-07-26):
学习了,有点道理。尽管我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有人靠这个发财呢,嘿嘿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观点正确,论述清晰,就功放的失真度而言,在同样输出功率大小的情况下,石机比胆机要小许多,但是实际听起来,还是胆机好听些,这可能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同时楼主所的音源问题,对此看法是非常正确,如果任何高级的音响设备,用MP3来作音源的话,那就很难听了,也不能体验到高级音响的味道出来,过去电影院里放电影的伴音和插曲我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听过,那可真是原汁原味的胆味。

网友:
有理,胆味这东西实难体会,好听才是王道

网友A:
如没记错、一般人耳分辨不出7%的失真度!!!

受过训练的人、如“指挥、乐手”可分辨到3%左右、不排除有金耳朵出现!!!

网友B:
    失真是无法避免的,话筒本身就有失真,无论唱片、录音带、CD在 制作时都 避免不了失真,也就是说,从音源就 开始失真了。
    至于放大器和音箱,失真更为严重,特别是喇叭的特性曲线,失真是相当的大。我曾经说过听音响就是 听失真,看你喜欢哪一种失真而已。例如音调提升,就是大幅度改变原有声音,用这种失真来满足我们的口味。这个说白了好像很让人失落,但就是这么回事,真正原汁原味不失真的声音,有人听着不过瘾,一定要做一些改变,才觉得好听。就像吃鱼,不加作料,就会觉得没味,弄个酸菜鱼,剁椒鱼头,改了味,吃起来那叫一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没记错、一般人耳分辨不出7%的失真度!!!

受过训练的人、如“指挥、乐手”可分辨到3%左右、不排除有 ...

以前电子管收音机的国家标准,三级收音机的失真度指标就是不大于7%。
大家都说好听!

楼主:
实际上胆机时代搞出5%失真已叫"不失真"输出。

网友:
楼上的几位讨论多大主题大概是说到失真与同感的关系吧?很受启发呀,失真是客观存在的,不要过分追求高保真——那样的话就不必要用设备重放了,干脆到现场听——想听炮声就放一炮,呵呵,多真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没记错、一般人耳分辨不出7%的失真度!!!

受过训练的人、如“指挥、乐手”可分辨到3%左右、不排除有 ...

很老实说、7%是人人能分的。想想少年时代去探亲,未进门口已知在听收音机唱片。1%是搞真、録肩肩对比的数据。不然只靠记忆,一般人5%以下已搞不出是否錄音。

网友:
拜读了言之有理.才子兄请继续科普

网友:
如果是自己玩可以随随便便,如果介绍电路或制作最好有测试数据。胆味就是丰富的二次谐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真是无法避免的,话筒本身就有失真,无论唱片、录音带、CD在 制作时都 避免不了失真,也就是说,从音 ...

实际上失真在耳朵前也存在:

1: 自己的声音与人家听进耳朵的声音永远不同:自己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
2:浴室自唱自听的歌声永远比在大厅的动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失真在耳朵前也存在:

1: 自己的声音与人家听进耳朵的声音永远不同:自己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 ...

有些人强调现场声音最好,他们根本不了解,即便是设计最好的音乐厅,其最佳听音距离(从第一小提琴或独唱演员处到座位处)也有限。

网友:
有位拉小提琴的朋友说:同一把琴他自已拉和别人拉听感是不一样的. 我不解. 他告诉我:因为自己拉小提琴时下巴紧靠在琴上. 不拉小提琴的沒有这体会.
自己唱一曲录下来再回放. 用什么设备放都感觉不像自己.

网友C:
好像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好的音响系统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调音台,失真通常是人为弄进去的。正是这样,人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满足自己。一个很糟的放大器配置任何天价的调音台不会给出满足听者的要求、一个很好的放大器加上一个很糟的调音台也不会、一个毫无音乐素养的调音师即使给他一套不错的系统也弄不出好的声音。

所以,从整个音响系统来讲,作为系统中的放大器,对他们提出要求是不可少的。

网友D:
我不是专业人事,没资格参加讨论,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机子是用来听到,好听是硬道理。

我做机子的时候,先看看家底,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6P1,6P3P,6V6,6P15,FU7  都做过,全是旧管。人家都说300B好,我也知道,问题是我不能为什么高指标去买管子做。

东西有数了,再找电路图,好坏我看不出来,主要听大家个意见,特别是做过人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好的图,就定下来。

做的时候,用手上最好的材料,尽最大努力搞好布局,我虽然技术差,但有时间,有耐心,慢慢来,十天半月大爷不在乎。

机子做好再调调阳极和阴极电压,就这些,输出变压器自己绕的,线是旧线,不够长就接,经常是前后粗细不同,大家见笑了。

最后把好安全关,下面听就是了。

各位高人,你们有条件,有设备的话就测你们的指标,什么失真度云云,我是不准备再买一套设备测我的机子,不知道失真度一点不影响我听音乐,我做机,我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好的音响系统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调音台,失真通常是人为弄进去的。正是这样,人们才 ...

也许最基本的讨点是:一点巴仙与0·1巴仙的有何分别?硬要与几十元的比较当然什么都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专业人事,没资格参加讨论,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机子是用来听到,好听是硬道理。

我做机子的时候, ...

实际上听感也只是在失真水平较低、如5~7%或以下才可以。如果搞个15%失真(滚石的单管推挽机:一只管拔去:失真超50%乐雨露音乐味)便只有具特殊爱好的人才有资格说吧。

网友E:
不用到音乐会现场。你去公园等地方听听爱好者演奏。回家听你的机器。那就有感觉了。是指标或者听感有区别。没有好的指标就没有好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到音乐会现场。你去公园等地方听听爱好者演奏。回家听你的机器。那就有感觉了。是指标或者听感有区别。 ...

很老实说,在空旷地方与在家的听感完全不同。即使你用同一套机同一音源同一喇叭。

网友F:
50hz好像还是很容易听到吧!机器做的不好就经常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专业人事,没资格参加讨论,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机子是用来听到,好听是硬道理。

我做机子的时候, ...

说的非常好!自己有什么做什么,我的原则也这样,任何事情都没有底线,有人什么都没有又想尝试做机器的乐趣那另当别论!

网友G:
我在做5687单管前级时,输出的电容曾经用了10多种来比较,容量都是0.22uf, 几元几百的都试过,最终取舍就是靠耳朵来做决定。

网友:
很多玩胆机的朋友都知道. 从"保真"的角度来讲. 石机优于胆机. 可为什么还要玩胆? 是喜欢听它的声音. 就像许多年轻人喜欢"艺朮"照一样.特别是女孩. 多年前我女儿约了几位好姐妹同去照"艺朮照" 将黒白片变成浅棕色. 取回来后让我看. 几个人的照片都眉淸目秀. 相极了. 如同一人. 我开玩笑的说:真好! 如果当时你们派个代表去照. 加冲几份能省不少钱. 女儿大怒. 高喊: 老爸是个老顽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做5687单管前级时,输出的电容曾经用了10多种来比较,容量都是0.22uf, 几元几百的都试过,最终取舍就是 ...

看到这回帖、又使人想起那些故意以听感来出售劣机的广告 。该广告吹嘘世界第一好声:5Z4功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hz好像还是很容易听到吧!机器做的不好就经常听到。

实际上很多人"听"到的是交流声的泛音。真的50Hz90%的中年人是听不到的。一般人只有常听声音的50份之一甚至更小的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50hz好像还是很容易听到吧!机器做的不好就经常听到。

机器做的不好 比如滤波不良 造成的嗡嗡声,听到应该是100赫兹频率的声音,并非是50赫兹。电源采用半波整流【半波时应为25赫兹】,或直接感应50赫兹交变磁场的情况例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机器做的不好 比如滤波不良 造成的嗡嗡声,听到应该是100赫兹频率的声音,并非是50赫兹。电源采用半波整流 ...

新买的扬声器煲机时就是用220市电再用调压器调压,那声音不是50hz吗?谐波有这么大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新买的扬声器煲机时就是用220市电再用调压器调压,那声音不是50hz吗?谐波有这么大吗?

直接用50HZ交变接喇叭,听出来的当然是50HZ的了,我说的是指 全波或桥式整流滤波不良产生的脉动交流声是100HZ而不是50HZ,当然这里的100HZ并不是50HZ的二次谐波,其原因您应该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50HZ交变接喇叭,听出来的当然是50HZ的了,我说的是指 全波或桥式整流滤波不良产生的脉动交流声是 ...

是有人说50hz人耳听不见!

网友:
50HZ这个频率,喇叭或音箱只要能放出来,我是能听出来一个很低沉浑厚的低音。发现年纪稍大的一些人听50HZ左右超低音会感到头昏【我喜欢放 超重低音DJ舞曲,声音也不是很大,每当我奶奶还有我们村里50岁左右的妇女听到时 都要求我把音箱关掉,说听着头昏】。

楼主:
实际上半波整流及全波整流出来的波型早非正弦波,四次五次谐波比比佳是。除了耳朶有问题的人恐怕人人听到。你阿婆连这些一丶二百的都说烦,这正好说明我说的:50HZ以下的频响其实没甚用途。

楼主:
也许下图正好说明:对400Hz时最低听感是0db,而50HZ约50db:相差千倍。

楼主:
也许还要说清楚我的立场:不要为有零点几%的失真去花枉钱。

听音乐、不是听音响

网友:
   神机还要配神耳!

网友(2014-12-02):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失真在耳朵前也存在:

1: 自己的声音与人家听进耳朵的声音永远不同:自己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 ...

“1: 自己的声音与人家听进耳朵的声音永远不同:自己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

补充一点:才子的这个观点“自己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说对了一半,自己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是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的,一个是嘴巴发出的声音通过空气再传输到自己的耳朵。另一个是嘴巴发出的声音通过自己头部的骨骼传输到听觉神经而感知的。
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容易,自己用录音机收录一段自己的说话或者歌唱,然后再重放出来。你自己在听到重放录音的第一时间里,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声音吗?是好像又不是,得听习惯了才不再会感到奇怪。原因就是你自己在听到重放录音的声音,完全是只听到由空气传输到自己的耳朵的声音,缺失了由头部骨骼传输到听觉神经而感知的那一部分音感,其实这也是一种失真。

网友:
让我最有感觉的是这句:“故意以听感来出售劣机的广告”

网友:
听界真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