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理扫盲

楼主(2014-07-27):
                           步进电机原理扫盲
          最近因产品需要步进电机,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后又从本坛入手了几个42电机,东拼西凑才弄清原理。
   下面是我用42BYGH023电机的一点心得,希望坛友们指正。

一.从网上搜来的原理图

   1.步进电机内部构造图:

   通过上图可知,A和~A是联通的,B和~B是联通。那么,A和~A是一组a,B和~B是一组b。
   不管是两相四线,四相五线,四相六线步进电机。内部构造都是如此
   这里我们用的是两相四线线步进电机,a和b组是绝对绝缘的,不连通的。只需用万用表测,不连通的是一组。

2.  内部基本结构:

3.  步进电机相关概念:
   A. 相数:产生不同对极N、S磁场的激磁线圈对数。常用m表示。
   B. 拍数:完成一个磁场周期性变化所需脉冲数或导电状态用n表示,或指电机转过
                      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
   C. 步距角:对应一个脉冲信号,电机转子转过的角位移用θ表示。θ=360度(转子齿数J*运行拍数),以常规二、四相,转子
                      齿为50齿电机为例。四拍运行时步距角为θ=360度/(50*4)=1.8度(俗称整步),
                     八拍运行        时步距角为θ=360度/(50*8)=0.9度(俗称半步)。
   D. 定位转矩:电机在不通电状态下,电机转子自身的锁定力矩(由磁场齿形的谐波
                          以及机械误差造成的)
   E.  静转矩:电机在额定静态电作用下,电机不作旋转运动时,电机转轴的锁定力
                        矩。此力矩是衡量电机体积(几何尺寸)的标准,与驱动电压及驱动电源等无关。

4. 步进电机驱动码:

      4拍的方式,步进角1.8度:

      A,A-,B,B-,为四个引脚各自控制线,
      a~d表示各线时序,a为第1步,b为第2步,以此类推。(a~d)4拍才转1.8度。
     1表示给引脚控制线加正电压,
     0表示给引脚控制线加负电压.

    下表表示转向为正。如果要转向为负,从d到a加电压就行了。

          (下面逻辑表系原创,花好多天时间就是为了这张表,网上是搜索不到的,有这个写代码就简单多,请不要随意转载)

                    引脚    A     A-     B     B-
            时序 --------------------------------
             a  |            1     0      0     0
             b  |            0     0      1     0
             c  |            0     1      0     0
             d  |            0     0      0     1

补充内容 (2014-10-1 07:25):
69楼有最简的驱动原理图,老少皆宜,没有高深的道理

补充内容 (2014-10-1 07:29):
刚才看了一下,我设置成只有本坛的朋友才能查看

楼主:
二.肢解步进电机示意图,矿坛首发,严禁转载:

整体外观图

 整体外观图

整体拆解图

整体拆解图

转子

转子

楼主:
三.继电器驱动的测试板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回技术贴超20人(要有技术含量的贴算数),我贴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控制的源码与原理图!
   用继电器驱动步进电机,有利于学习原理,大概1分钟1转,观察的比较清楚,很容易弄清楚时序问题

补充内容 (2014-8-1 12:06):
原理图和源码在24楼,欢迎大家下载。

网友A:
楼主的资料有文有图,容易学习!请版主加分!

网友:
步进电机用处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学单片机

网友:
买几只步进电机 正好学习

网友:
资料真详细好贴

网友:
顶够20贴,最好有视频,正在学习中。谢谢!

楼主:
4拍模式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工作原理示意图

工作原理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继电器驱动的测试板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回技术贴超20人(要有技术含量的贴算数),我贴51单片机驱 ...

我也喜欢用继电器做,我就是通过继电器学会步进电机的驱动方法的,连BLDC也不例外

网友:
楼主继续啊!愿听其详

网友B:
继电器驱动你狠
不要误人子弟了,起码换个ULN200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驱动你狠
不要误人子弟了,起码换个ULN2003吧

看来你真没用过步进电机,二相4线能用2003驱动?哪门来的学问,怕是空调里的线路板看多了吧,你继续做维修工!
我用继电器,1是为初学者弄清其电机的工作原理,2是让有意学者取材方便。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科普!我有个问题,有的步进电机只要一拆开看到转子了,再装回去就感到磁钢失磁,也就是说只要一拆就不能用了,不知道厂家是怎样组装的?

网友D:
拆开就失磁?同问,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资料有文有图,容易学习!请版主加分!

是的,资料整理得很好,已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驱动你狠
不要误人子弟了,起码换个ULN2003吧

       ULN2003输出为高阻态(输出功率管集电极开路),只可向它灌入电流,没有输出电流,只能用来驱动两相五线、两相六线等有公共端的步进电机,这种步进电机有一个或两个公共端可以接电源正极,驱动电机,电流从其他各引线经过ULN2003流到地线上。
      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可用L298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科普!我有个问题,有的步进电机只要一拆开看到转子了,再装回去就感到磁钢失磁,也就是说只要一 ...

估计是和指针表头同样原理整个电机形成一个闭环磁路,打开后磁场开放引起磁性降低,厂家组装前磁场本身就是开放的,所以没有降低,但组装后形成了闭环磁路,再拆开就会改变,纯属想象,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ULN2003输出为高阻态(输出功率管集电极开路),只可向它灌入电流,没有输出电流,只能用来驱动 ...

谢版主解答,L293也可以,我考虑到取材方便问题,2是如果有些初学者搭线路出问题,很容易怀疑集成块的质量,所以没有选用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和指针表头同样原理整个电机形成一个闭环磁路,打开后磁场开放引起磁性降低,厂家组装前磁场本身就 ...

这个最好是生产厂家的朋友解释下,
我个人结合网上来的资料是这么理解的:电机在生产时先安装好定子和转子,再轴向充磁,使定子和转子形成高强度有序的闭合磁力场,当插拔转子时,定子和转子之间形成2个杂乱无序各自闭合的磁力场o

楼主:
版主给赞了,不能辜负大家的期待。
下面给基本的代码和原理图,(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加复杂的,用按键一步一步演示动作)

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解答,L293也可以,我考虑到取材方便问题,2是如果有些初学者搭线路出问题,很容易怀疑集成块的质量 ...

是的,L293也可以使用,其驱动电流600mA,适合小功率步进电机。

网友: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望楼主继续。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好是生产厂家的朋友解释下,
我个人结合网上来的资料是这么理解的:电机在生产时先安装好定子和 ...

我也拆坏了一个,旧的步进电机,想清理清理里面,结果交了学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拆坏了一个,旧的步进电机,想清理清理里面,结果交了学费了

拆了后也不是说就会坏了,只是性能下降了而已,转子会磁性减弱,静锁止转矩和转矩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支持普及贴!!!

网友:
LZ真是大爱啊,绝对的扫盲贴,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最近正在学习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谢谢LZ,您辛苦了!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H:
原理图是看了,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转动固定的单步,图上看,单步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是看了,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转动固定的单步,图上看,单步是90度

原理图是转1步的,步进角为1.8度,因为转子为50齿,我拿其中的1齿来做示意

网友I:
继电器驱动只能学习,如果做产品,必须用晶体管驱动,同时提醒有志完步进电机的朋友,步进电机的驱动上有很多学问,特别是大功率的,别小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拆开就失磁?同问,原理?

当磁体从闭合磁路脱开,磁体两端存在着自由磁极,由此将产生一个退磁场。这个磁场方向与原磁体方向相反,这好像对磁体加了一个反向磁场,因此磁体磁性下降,矫顽力低的下降30-40%,高的还好些。总之从二次磁滞回线,既回复曲线来看,复原后磁体的磁感应强度是远达不到原水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科普!我有个问题,有的步进电机只要一拆开看到转子了,再装回去就感到磁钢失磁,也就是说只要一 ...

厂家是将电机组装完成后,整体放入带外磁路的空心线圈充磁的。

网友K:
一路向后讲,我感觉我现在还是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路向后讲,我感觉我现在还是盲。呵呵!

自己亲自体验下就不盲了,理论止于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驱动只能学习,如果做产品,必须用晶体管驱动,同时提醒有志完步进电机的朋友,步进电机的驱动上有很 ...

是的,我考虑用继电器驱动,对学习比较直观,易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磁体从闭合磁路脱开,磁体两端存在着自由磁极,由此将产生一个退磁场。这个磁场方向与原磁体方向相反, ...

这个解答具有权威性。是电机领域的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厂家是将电机组装完成后,整体放入带外磁路的空心线圈充磁的。

谢谢!终于明白了。不过感觉电机的定子铁芯对于转子有磁场屏蔽作用,要想给转子充磁,想必那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要极强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终于明白了。不过感觉电机的定子铁芯对于转子有磁场屏蔽作用,要想给转子充磁,想必那个线圈所产生 ...

充磁线圈的磁场强度很强,接近于饱和强度。

网友:
不错!值得学学。辛苦!

网友:
把这个搞懂了 就牛叉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 ~~

网友L:
楼主的继电器驱动板子是自己做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继电器驱动板子是自己做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板是其他产品的,刚好拿来不用修改,电路原理图已经在前面公布了,

网友:
这是基本基础!

网友(2014-09-02):
楼主再讲讲关于无刷电机的情况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M:
就是搞不明白这个驱动电路如何能再简单些,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今天太晚了,先记号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真没用过步进电机,二相4线能用2003驱动?哪门来的学问,怕是空调里的线路板看多了吧,你继续做维修 ...

二相4线可以用2003驱动,输出再加两个pnp三极管组成H桥。在我发表的用二极管编码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就是这种结构。全板一片40106,一片4022,一片2804加四个pnp三极管,二极管和阻容元件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搞不明白这个驱动电路如何能再简单些,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用L293就简单了,不利于初学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二相4线可以用2003驱动,输出再加两个pnp三极管组成H桥。在我发表的用二极管编码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就是这 ...

成本是低点,批量生产可以考虑,
学习原理电路以简明了当为上,
本文主要考虑电机驱动原理为主
用L293更简单,从初学者角度来看,
用继电器直接可以观察驱动的变化

网友:
怎么收藏帖子?

网友:
好帖,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楼主:
应坛友要求,现在采用86型开关面板驱动步进电机,可能是最简的驱动方法,
适合不懂用单片机或没有相应的元器件的朋友,
直接信手拈来就可以使用或检测步进电机的好坏了。

网友(2014-10-13):
这个真学习了,真心赞!

网友:
绝对是科普了一把,原来不是很清楚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现在总算是有人给上了启蒙一课了,多谢了。

网友:
测试步进电机挺简单的,只要短路输入线再转动电机轴,阻力越大越好

网友:
看完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楼主辛苦,真正的扫盲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科普贴,值得加精!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到今天还是没搞明白步进电机的原理

网友:
十分感谢LZ! 基本原理讲得很清楚。尤其是考虑到初学的试验电路很不简单。很多杂志教材只写原理性的东西,到了实际应用就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是学习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好东西

网友O:
还有一种伺服电机,不知道楼主听说没有?

网友:
真正的科普帖,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一种伺服电机,不知道楼主听说没有?

没精力玩哪个,你来科普下

网友:
好贴,我正开始学习步进电机的应用,收藏了,谢谢楼主长期关注

网友:
我实在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做驱动板子 写驱动程序的各位大人 我真心服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情!学习中受益非浅

网友:
支持楼主,顶个。还没学到步进电机,标记下,下次用

网友:


网友:
真没用过步进电动机,现在是来参观学习的,留个记号。

网友:
先看看,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
步进电机不能随便拆开。学习了。

网友P:
有驱动简单的不用编程的驱动器啊,请大师上一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驱动简单的不用编程的驱动器啊,请大师上一个图看看。谢谢。

69楼有详细说明,要是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69楼有详细说明,要是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能够看懂原理,但不实用,想找一实用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P:
能够看懂原理,但不实用,想找一实用的电路,谢谢。

ne555+cd4017+293
555做可调频率方波发生器,剩下的难不倒你的!
如果还不清楚,请PM我。
我可做到用电脑的串口控制电机转速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ne555+cd4017+293
555做可调频率方波发生器,剩下的难不倒你的!
如果还不清楚,请PM我。

谢谢了,我还找到2个图。共大家参考。

网友:
好资料。以后备用

网友:
楼主,我也是在坛里进了几个这样的电机    又一个和你的标号 都是一样的023.   我是想说,不是有6根线的吗,   2个1组线圈, 2组 ,    也就是还剩2个线,既然楼主开了一个,麻烦告诉下,另外2个是什么线,我就不拆了。。

楼主:
另外2个是空的,你用万用表量下就清楚了

网友:
之前有个电机挂了..网上找半天没找到替换了..

网友:
之前光会用,现在看了LZ帖子,晓得原理哦,谢谢LZ分享。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赞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继电器驱动,我总觉得继电器的触电会受不了

楼主:
申明下,这是扫盲帖,
目的是给初学者学习原理用,
做实用电路或产品请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真没用过步进电机,二相4线能用2003驱动?哪门来的学问,怕是空调里的线路板看多了吧,你继续做维修 ...

支持楼主!

网友(2014-12-31):
内容好东西,正搞步进,听说驱动板还要控制源才能准确控制

网友:
看了楼主的教程才感觉步进电机驱动也不是很复杂的说,谢谢楼主。

网友:
步进电机在这里彻底解析了.,好贴拜读

网友:
学习了,每天进步一小步就足够了,是真的进步一小步

网友:
这个真的是受教了

网友:
很好,有时间请教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科普!我有个问题,有的步进电机只要一拆开看到转子了,再装回去就感到磁钢失磁,也就是说只要一 ...

这个人家有专门的充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人家有专门的充磁机,

谢谢!了解了。我还拆过一种步进电机,转子不失磁,不知里面有何秘密?

网友(2015-03-04):
相当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头有车上中控锁的控制器,用两个控制器加四个按钮就能控制了应该,一会试试去。

网友:
感谢楼主,终于明白驱动的顺序

网友:
啧啧,感谢分享基础知识,这货

网友:
这货可是有用多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拆解也很彻底,有空再发发伺服电机的原理吧

网友R:
有几个以前的软驱。上面用的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是的话拿来学习倒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几个以前的软驱。上面用的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是的话拿来学习倒不错。

软驱一般是步进电机。
现在空调的风门电机也是步进电机,才几元。

网友S:
楼主,请教一下,看原理步进电机就四根线有用,我记得以前拆过有些电机有5根线的,是不是其中一根线是没有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请教一下,看原理步进电机就四根线有用,我记得以前拆过有些电机有5根线的,是不是其中一根线是没有用 ...

5线,那根是com端,原理与4线基本相同,只是驱动电平不同

网友(2015-12-02):
引用 网友P:
有驱动简单的不用编程的驱动器啊,请大师上一个图看看。谢谢。

有最简单的让步进电机旋转的方法,找一个灯泡,一个数微法的400V电容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本身就是同步电机,按交流同步电机的接线接一只电容进去再串上灯泡,
当然最好是用变压器降到合适的电压,这样步进电机就转起来了

网友:
好贴,马克一下

网友:
真好扫下盲

网友T:
4017加驱动电路行不,俺也拆过一个,电动助力转向的,磁场相当强

网友:
收藏了!大佬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T:
4017加驱动电路行不,俺也拆过一个,电动助力转向的,磁场相当强

要加脉冲驱动的

网友U:
看完了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是1.8度 里面的转子的极性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排序的 按照他的线圈 应该一下子转90度    看人拆过电瓶车的无刷电机  很多线圈 一步一步来的 它我真搞不懂了呵呵

楼主(2016-01-02):
引用 网友U:
看完了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是1.8度 里面的转子的极性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排序的 按照他的线圈 应该一下子转90度 ...

电机的基本原理要复习下,电机要看极数(步进电机看转子齿数),角度与他有关系。

网友:
好详细,不知道我的这是20楼吗

网友:
楼主,本人买了两个小日本生产的旭工步进驱动器,不知道怎么用,请楼主移步到本坛: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7046-1-1.html,请帮我看下

网友:
我是来参观学习的谢谢!

网友:
楼主的资料有文有图,容易学习!

网友:
好帖子,通俗易懂。收藏了,在学习。

网友(2016-04-01):
步进电机在当代已非常普遍,但我等菜鸟对此了解甚少,惭愧啊,看了本帖,很有感触,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补补课,更新知识,与时俱进。

网友:
废旧打印机里好几个电动机!还有驱动板,但不会玩!

网友(2016-07-27):
能有套件就好了,理论加实践,学的快。

网友V:
遗憾的告诉楼主,虽然你
(下面逻辑表系原创,花好多天时间就是为了这张表,网上是搜索不到的,有这个写代码就简单多,请不要随意转载)
但是,你这个逻辑表是错误的,你这个电机可以旋转,但是电机电流会变大而力矩反而下降,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只是给一组线圈通电,而另一组是短路的,这组短路的线圈会在另一组线圈的拖动下切割磁场,产生电流,阻碍旋转.
正确的做法是,AB线圈要同时通电:

4拍方式的时序如下:
时序1  2  3  4
A     1  0  0  1
A-    0  1  1  0
B     1  1  0  0
B-    0  0  1  1
用你的图来说,转子每次都是停在AB线圈之间的,受到的是AB线圈的合力吸引,如果分别给AB加上不同的电流,转子就可以在AB之间以不同的角度停止,这个就是对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了

当需要高精度而不考虑力矩的时候,还可以采用8拍,这就是简易的细分驱动
8拍方式的时序如下:
时序1  2  3  4  5  6  7  8
A     1  1  0  0  0  0  0  1
A-    0  0  0  1  1  1  0  0
B     0  1  1  1  0  0  0  0
B-    0  0  0  0  0  1  1  1

网友:
一直很好奇这玩意的构造,多谢楼主详细讲解。

网友:
好资料图文并茂,真的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遗憾的告诉楼主,虽然你
(下面逻辑表系原创,花好多天时间就是为了这张表,网上是搜索不到的,有这个写代码 ...

1你说的有道理,我用的逻辑表本就是普及原理而准备的,没有考虑做成产品的应用,只有简单的逻辑初学者才会理解,用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不是好方法,只是为了演示原理而应用.
   做成品,你的逻辑表是实用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有科普价值,希望继续下去!

网友(2022-06-01):
引用 网友P:
谢谢了,我还找到2个图。共大家参考。

   能不能发个更清晰的图?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终于整明白了。这几天抽空做个实验。

网友:
3D打印机配件 A4988 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器。
这个比继电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