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小金豆空调关机后过一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4-07-28):
亲戚家有台格力小金豆空调, 几年前开始出现关机后过若干小时自动启动的情况, 当时还没有过保, 但是没在意, 直到最近关机后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就又重新开机, 而且工作时也不时"滴"的叫上一声. 这下没法忍受了, 也过保修期了.
网上搜索都将矛头指向了应急开关漏电, 按照比较普遍的说法, 将应急开关 1, 3 脚短路, 可故障依旧. 在准备放弃维修拆下短路线时, 顺手将开关的几个引脚全部补焊了一次, 没想到故障就此消失了.
其实在一开始在增加短路线前就想过要试试补焊的, 但终究被 "漏电" 二字给吓住了, 认为既然是漏电, 当然是不该连的地方连上了, 只有 "清洗, 割断" 方能对付漏电, 补焊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仔细想来, "漏电" 可能只是对接触不良的另外一种说法. 也可以理解为本来应该连通的引脚与焊盘之间 "失连" 了.

网友:
开关受潮了,你焊接的时候正好给它加热于是就恢复正常了,其实用电吹风吹下也可以,但是最好把它给拆了。

楼主:
开关受潮了,你焊接的时候正好给它加热于是就恢复正常了,其实用电吹风吹下也可以,但是最好把它给拆了。
多谢指教.  现在刚过去不到一天, 还看不出所以然.
等过几天同样故障逐渐再现, 就可以肯定这几天的改善是加热暂时干燥所致, 拆它没商量. 其实也不用拆, 只要连到开关上的几根线给焊下来用胶布裹上, 并保持 1, 3 两个引脚对应的线头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可能对楼主有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4903-3-1.html

多谢指教. 确实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不时发出 "滴" 的一声. 说来说去还是这个应急开关的问题.
话说这个开关实在是多余啊. 估计百分之99.99以上的用户是不会碰这个开关的. 另外开关状态的逻辑判断也有问题, 再潮湿数百欧姆的绝缘电阻还是有的, 莫非判断开关是否接通的电路部分都用了数百千欧的电阻?

先这么用吧.下次再出现问题立即拆线并拍照留念.

多谢无版加分鼓励, 加精不够格啊.

网友B:
直接将这个开关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这个开关换新的吧。

永远也不会用的开关换成新的感觉没有多大必要. 这就是一颗病牙, 等问题再现, 彻底拔除了更好.

网友C:
   我分折,开关的虚焊不可能引起自动开机的现象,如果是虚焊、接触不良等,那么在空调工作时也会自动关机,在非工作时会引起自动开机,根据空调的工作环境,开关受潮的可能性最大,当用电烙铁补焊时,由于焊接时的高温,把开关内部的潮气驱走了,开关的绝缘电阻恢复到正常值而故障得以排除。我曾处理过楼主所述类似故障多台,多为开关漏电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折,开关的虚焊不可能引起自动开机的现象,如果是虚焊、接触不良等,那么在空调工作时也会自动关机, ...

嗯. 断开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这几天正常, 过几天又不行了, 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是加热驱湿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空调无法遥控的时候就会明白应急开关的作用了。我前个星期给自已家人修空调的时候才明白了。应急开关能 ...

红外遥控是无触点控制, 拨动开关是机械触点. 两者的可靠性相差很多. 为了难得一遇的遥控器损坏或丢失问题, 埋下这么一个高故障率的应急开关, 如用户有机会选择的话, 我想不会有多少人会选择保留这个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应急开关可以不采用这种类型的轻触式开关,毕竟触点间距小在潮湿环境下日子久了很容易漏电引发故障。 ...

小金豆的应急开关是四档的拨动开关, 分别是"停止,运行,检测,自动" 这个空调大概是2007年购买的, 前两天按照网上的介绍才找到了这个零件. 要掀开内机前盖才能看见, 用圆珠笔可以拨动开关档位. 要拆卸必须将内机的外壳和电路板的半截盒子先拆下才能接触到这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还以为和格力的一样只是开和关呢。还有这种带档位的啊。嗯,第一次听说。

小金豆也是格力的. 同一品牌不同系列有些差异是难免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直接把那个应急开关给去掉。基本都解决问题了。说句实在的。空调买来到报废。应急开关都没有用过一次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应急开关处理一下,我家一台海信的也这样整好的

网友:
这个空调一晚上得烧多少度电,我家有一台,都木舍得开,遥控器都丢没了,楼主实际记录过没?

网友:
我算是开眼界了,还有这种带档位的~!!!

网友(2021-07-12):
不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通电马上嘀嘀嘀嘀嘀嘀响个不停,而且马上开机运行,我把应急开关换了也没解决,把开关拆了不要,也会自动启动,但不会一直嘀嘀嘀地响,现在还不清楚什么问题,看主板也发现不了有零件有明显问题

网友:
补焊以后使用一段时间不出故障了,可能是虚焊所致。如果又出现故障就是开关漏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遥控是无触点控制, 拨动开关是机械触点. 两者的可靠性相差很多. 为了难得一遇的遥控器损坏或丢失问题 ...

这个开关是给维修工用的。

网友:
无独有偶,自己一个老师家里的美的单冷柜机(03年的机器),制冷效果还可以,就是有时半夜偷着自己开机,吓人一跳,去那用吹风机给吹了吹控制板和操作面板,故障排除,不到一周的时间又旧病复发,懒得折腾了,网上淘了块万能主板,70块钱到手,功能还挺全,有双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和室内温度,压缩机工作指示灯。中间继电器动作声音干脆,感觉比原装的要好。

网友:
弄这个板子还有个小意外,板子到了后,按“惯例”进行空载测试,想当然的把电路板上标着“220V”的两个插片接上电源线,一合闸“砰”一下子,放炮了,两个空开一个漏保同时动作跳闸。赶紧合闸让灯先亮了,一看,好么,两个插片是同一个端子,接零线用的(N符号特别小),看包装盒盒底,闹了半天是火线接中间继电器的COM端,用个东北方言评价自己,“太虎了”,经验主义害死人呐。 为了一个面板,换整个控制板,是不是有点“为了一碗醋,上街买二斤河螃蟹”

楼主: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
开关拆了保准就好了。最好弄一滴油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