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求助-专家们来--》我110V改220V求教

楼主(2014-07-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是直接用市电通过全桥整流,然后用电容滤波。如果用半波的话可能不行,获得的直流包含了太多的交流分量,建议不要用。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整流二极管的容量必须加大,滤波电容也必须加大。

网友:
如果原来交流输入是110V的,想改成220V,这样做肯定不行。第一:整流二极管必须选取反向电压大于500V的,开关管选取击穿电压大于1000V的;第二:电容器耐压大于350V,容量不变;第三:改绕高频变压器,使之适合于220V交流输入。

网友A:
据我印象中这样可以用,随便画的,欢迎大神指正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体质不错,飞宏代工的,冗余比较大,采用方案2好一些:将原来的滤波电容200v 220UF改成 450V,120UF,全桥耐压够的话,不用改动。
图片不是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印象中这样可以用,随便画的,欢迎大神指正

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这样

对了,好像是半桥式开荒电源电路能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我印象中这样可以用,随便画的,欢迎大神指正

你这电路能输出直流电压才是怪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能输出直流电压才是怪事!

确实可以输出的,不信就做实验验证,反正我双电源的功放接单组变压器将GND悬空或者直接输入直流电源任意接都是可以的,另外特意拿了两个电容串了一下做个试验,以两电容串接点为GND,电容正极电源为+V电容负极为-V,并且带负载测试结果一样。这个应该叫电容分压,类似电阻分压和变压器自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能输出直流电压才是怪事!

这是网上找来的,这是别人解释具有电压转换功能的电源模块的工作原理。需要强调的是电容的容量一定要根据负载最大电流合理选取,否则会损耗严重导致剧烈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这样

你说的是线性电源吧,那个确实是这样用,相当半波整流。但这个用法在很多带【110V/220V】转换开关的开关电源里用的很多,我这画法相当于用了其中的一组150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线性电源吧,那个确实是这样用,相当半波整流。但这个用法在很多带【110V/220V】转换开关的开关电 ...

1,如果你不画出那个开关,那么你的电路是无法工作的。全桥整流出来加电容近似直流,而上面的那个电容又隔断了直流。

2,采用报纸上这个电路的前提是相关元件的耐压要符合220v ac标准,但是楼主原来的器件是110v ac的。一般来说大管耐压不够。报纸上开关断开是全桥,开关闭合是二倍压。现在输入电压已经是220v ac了,你再来一个二倍压,远超楼主的110v ac输入。

我觉得,你没有弄明白,报纸上这个电路就是二倍压电路。虽然有个2倍的关系,但是是乘以2,不是除以2。

纯技术问题,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输出的,不信就做实验验证,反正我双电源的功放接单组变压器将GND悬空或者直接输入直流电源任意接 ...

直流电是不能流过电容器的,你的原电路电容器怎么能为直流分压呢!

你后来画的网上的电路图,人家电路上电容器两端并联有电阻R1和R2,才具备输出直流电的能力。至于输出能力有多大(与R1和R2电阻的大小有关),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