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电路解析

楼主(2014-07-30):
最近在网上淘得一台二手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搜索、查询、分析了一些资料,现将有关情况归纳供坛友们参考。

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的面板设计简洁大方,操作界面清晰:

一、        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基本技术参数
频率范围:100KHz-150MHz,谐波可达0.1-450MHz (AM兼FM )
波段:
A:100 - 300kHz
B:300 - 1000kHz
C:1 - 3.5MHz
D:3 - 11MHz
E:10 - 35MHz
F:32 - 150MHz(三次谐波可达450MHz )
频率精确度:正负1.5%
RF输出:100mVrms(空载)  ,至35MHz(开路)
调制:
内调制:约1kHz,30%
外调制:50Hz-20kHz,输入小于0.15Vrms.30%
音频输出:1kHz,1Vrms或以上(固定)。
电源:110V/220V
体积:238(宽)X150(高)X130(深)
重量:2.5Kg
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
该仪器采用厚膜集成电路组成的多功能宽带信号发生器。有清晰易读的频率刻度盘,另有供调幅用的音频信号,并可输出外用;还设有供晶控式振荡器功能的装置。尤其适用于检查和调整电视机和接受机的射频和中频电路,并可与扫频信号发生器组合而成为扫频信号发生器的频标使用。 由于兼有寄生调频,也可用来调整FM收音机或FM接受设备。

市面上也有其他类似性能的高频信号发生器品牌,如:台湾乐达SG4160,固纬GRG-450,香港龙威TSG-17,美瑞克RSG-17等。从元器件使用的材料,制作工艺,技术性能,实际使用来看,利达和乐达、固纬的产品更胜一筹。

二、初测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
这台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好像是日本原产地的产品,外表虽有些旧迹,但内部品像不错,通电后音频部分信号很正常,高频部分有几个波段波段存在波形严重失真的频点(或在低端,或在高端),且RF的输出信号幅度在400mv左右。根据测试的情况分析,应该是高频部分的电路存在一些问题。
打开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的机箱,发现其内部的制作工艺不错,虽然看上去东西不多,但布局合理。首先,用一铁板将电源和主电路分隔成两个独立空间以减少干扰。其次,振荡线圈的波段开关组件、主电路与可变电容组件采用了独立结构增加了电路的稳定性。第三在元器件的选择和制作上也充分考虑了整机的性能,如:频率调谐采用了空气可变电容;高、低频信号发生电路采用了厚膜集成模块;波段开关与主电路的连接使用了镀银条。

机器主电路部分

机器电源部分

振荡线圈与波段开关组件和主电路板与空气可变电容组件

波段开关与主电路的镀银条连接

该机的核心部件在主电路板上,其高、低频信号发生电路采用了厚膜集成模块,高频电路的标号是:EHM-823G18,低频电路的标号是:EHM-720U33。

主电路板

主电路板上的高频厚膜模块:EHM-823G18

主电路板上的音频厚膜模块:EHM-720U33

电源电路板

从对该机测试的情况看,应该是主电路板上的高频厚膜模块:EHM-823G18有点问题,可惜是一时还找不到这二只厚膜模块电路的相关资料。

三、与相应产品中其他电路比较
由于手头没有利达LSG-17高频信号发生器的相关资料,开始从网上只搜到了利达LSG-16和台湾乐达SG4160的技术资料进行参考。

利达LSG-16电路图

乐达SG-4160电路图

这二个电路都是分列元件的,虽然所用的一些元件型号和参数存在少许差异,但其电路组成和电路结构基本一样。LSG-16只是将电路分成二个部分:其一是高频电路部分(T599),其二是低频和电源电路部分(T598)。由于LSG-17的高、低频电路分别采用了厚膜集成模块,在电路形式上还是与以上二个电路存在很大差异的。为更好地进行电路分析,根据LSG-17主电路板的元器件排列和走线,绘制了LSG-17的参考电路图。

LSG-17手绘电路图

在测绘LSG-17的电路时,为确定一只标号C113的色环电容值还是费了点功夫。这只形状似炭膜电阻的元件,在电路板上标的是电容序列号,跨接在高频厚膜模块的8脚和9脚之间。

C113电容

初期用示波器测量这二脚的波形,发现8脚端有波形输出,而9脚端却没有波形,怀疑这个电容有问题,拆下来用电容表却测不出容量值,其电阻也是无穷大。从本坛中搜索到色环电容计算表,根据色环的标识计算,这只电容的电容值应该是0.51P。

第一环绿色是:5;第二环棕色是:1;第三环灰色是:0.01倍率。其容量值应为:51*0.01=0.51P

从LSG-17电路看,其RF输出电路、PUT输出电路和X’ TAL晶振电路与LSG-16、SG-4160基本相同,不同处就是多了二个厚膜模块的外围元件和音频调制信号的注入端。在LSG-17电路的调制音频是通过C107注入到高频厚膜模块的第11脚,而LSG-16、SG-4160电路的调制音频是分别通过Q103(2SC371)、Q3(2SC1815)直接注入到振荡线圈,这可能是LSG-17使用厚膜模块后与LSG-16、SG-4160电路的最大不同之处。
后来终于在elektrotanya资料库中搜索到了LSG-17的使用手册,从中得到了LSG-17的电路图。

LSG-17电路图

LSG-17的原图与实际电路测绘图也存在一点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音频输入/输出电路上,原图的音频输入是直接通过C107耦合到高频厚膜模块的调制端,而实际电路中音频输入是与本机音频输出信号共用了R110、R111哀减电路,然后再经C107耦合到高频厚膜模块的调制端。本人认为实际电路更为合理,能有效降低音频信号输入大时带来的调制过载情况。
因始终末能找到LSG-17的高、低频电路厚膜集成模块(EHM-823G18,EHM-720U33)的有关资料,所以对其内部详情不得而知,如有坛友能提供这二个厚膜集成模块的相关资料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附:LSG-17使用手册

网友:
真是一台很不错的仪器

网友:
好帖子顶起来大家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还有使用手册下载

网友:
采用厚膜电路虽然使电路板比较简洁,但维修不方便。

网友:
盛赞LZ的钻研精神!

网友:
楼主,你好!感谢你给大家展示和解析这款产品。
不过,第 4 幅图的解释“波段开关与主电路的镀银条连接”,不正确,那几根“镀银条”的连接,构成的就是 F 频段的“线圈”。这是 利达 的一贯设计方法。

楼主:
感谢楼上坛友的指正。
从电路结构看,这二根镀银条是波段开关主刀与主电路板的连接电路。

从电路原理和制作工艺分析,在波段开关的A档至E档,这二根镀银条是波段开关与主电路板的连接电路,在F档时这二根镀银条是振荡电感的一部分。

网友:
你提供的第 2 张电路图:乐达SG-4160电路图,我好像也有收藏,当时没有仔细看,今天,过细看一下,那个 2SK19 的漏极的接线不对头!和其他图对比,。。。
哈哈!漏极到 S1 b,差 1 根线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坛友的指正。
从电路结构看,这二根镀银条是波段开关主刀与主电路板的连接电路。

这样的解释更完美 !
学习你的钻研精神和作风!

楼主:
乐达SG-4160电路原图中,从S1B波段开关的主刀到Q1振荡管 2SK19 的漏极(可变电容VC1B)之间是漏画了一根连线。

网友:
看着不错,调收音机够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个都能拆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