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路电源并联时电流跟踪问题,大师们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07-30):
怎样才能在并联输出时调节一路,使另一路的电流处于跟踪状态,也就是两路的电流平均分配,谢谢老师了!

原理图

网友A:
这好像不能吧,坐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不能吧,坐等解答

应该可以的,这是 DF1731SD2型稳压电源的使用说明:

(3) 双路可调电源的并联使用  将跟踪(TRACKING)的二个按键分别置于按下位置。此时两路电源并联,调节主路电源的电压调节旋钮,两路输出电压一样。同时从路稳流指示灯亮。  在两路电源处于并联状态时,从路电源的稳流调节旋钮不起作用。当电源作为稳流源时,只需调节主路的电流调节旋钮,此时主路和从路的输出电流均受其控制并相同,其输出电流最大可达二路输出电流之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的,这是 DF1731SD2型稳压电源的使用说明:

(3) 双路可调电源的并联使用  将跟踪(TRACKING) ...

我用的也是中策,回头试试

网友:
可以的,但联接时,必须要用外接导线且二路输出的导线要分别接在负载供电上,不能用一路输出直接接在另一路的输出接线柱上,不然会造成二路输出严重不均衡,因为导线会被一路电源视为限流电阻

楼主(2014-09-01):
问题解决了,把两路电源的驱动管基极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只是电流只能调到5.7A,没到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