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普电子镇流器维修记

楼主(2014-07-31):
       家里的环形吸顶灯开灯一会儿就闪烁,以为是电子镇流器接触不良,拆下重新焊接一下居然好了,但没用几天老毛病又犯了,而且闪几下灯就灭了,在网上找到电路图后发现电路中有可控硅保护电路,以为是可控硅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断开可控硅的阳极,故障依旧,怀疑并联在灯管两端的谐振电容失效了,换了仍不见效,查了功率管也是好的,维修陷入了困局。到网上查了一下,说这种镇流器的二极管容易坏,但我拆下来量是好的,没有办法,就将几个有可能引起停振的二极管逐一用1N4007更换试验,待换了下图中1处二极管(网上找的电路图位号和实物有区别)后工作恢复正常。无独有偶,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家里另一只同样的灯也出了这样的故障,这次有经验了,换了图中2处的二极管就修好了。
       因为这种镇流用的贴片二极管,容易损坏,故障比较特殊,至少我以前修电子镇流器还没有碰到类似位置的二极管坏过,故写出来供大家维修这种镇流器时参考。

网友A(2015-05-01):
引用 网友B:
家里卫生间用的3U-26瓦节能灯平均一年换一次灯管十五元。
客厅用的普通电感镇流器日光灯30瓦平均三年换一根 ...

卫生间不适合用节能灯,频繁开启对灯寿命有比较大影响 。
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平均功耗要比电子镇流器的高15%左右,电费也不少。

网友C(2014-07-31):
这个故障挺特殊,二极管热击穿,凉着测量都好,工作一会儿就穿了,难弄

网友D:
这个情况的故障应该是通病了。以往情况来看一般是300V滤波电容鼓包和上图的C11故障率最高。我看了下电路图这个位置的二极管应该对频率有要求,版主用4007恐怕不太好,建议用RU2比较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的故障应该是通病了。以往情况来看一般是300V滤波电容鼓包和上图的C11故障率最高。我看了下电路图这 ...

       是的,最好用工作频率高点的,但这里主要是为功率管发射结的反向电压提供电流通路,有一个750欧的电阻串联,工作电流比较小,二极管的频率特性影响不是太大,我看到的一些的电子镇流器有些也用了1N4000系列的二极管,也有用1N414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挺特殊,二极管热击穿,凉着测量都好,工作一会儿就穿了,难弄

是的,最怕这种软故障。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并设置高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并设置高亮。

应该的!!鼓励大家发帖 发好帖

网友E:
学习了。我一般这样的镇流器不修理,直接换新的。

网友:
这种镇流器不便宜,修修很值得。

网友:
这类软故障最难修,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一般这样的镇流器不修理,直接换新的。

维修过程中也想过买新的算了,但有点不服气,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修不好岂不让人笑话。

网友F:
镇流器电路比较好,比市场的好多了。一般这个二极管电压不高,电流不大很少坏,可能是频率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镇流器电路比较好,比市场的好多了。一般这个二极管电压不高,电流不大很少坏,可能是频率特性不好。

       是的,这个电子镇流器电路比较完善,还加了PTC热敏电阻,有灯丝延时加热的功能,用的二极管是帖片元件,可能性能比较差,以前修的镇流器还真的没有发现过这个位置的二极管坏过。修第二个镇流器的时候发现那个二极管在线量的时候其正向电阻很大,但焊下来因为加了一下热测量正向电阻又正常了,足见其性能很不稳定。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热击穿,冷态下又完好很难查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怀疑它。包括小阻值电阻,烧坏了不是测量对色环发现,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G:
学习了!lz真有耐心,贴片元件不好找,lz用的贴片4007代换的吗?欧普的镇流器做工不错,价格也不错,修修还是划得来的。

网友H:
这做工还真不错,不是山寨货能比。这故障确实不好查,是通病还好有别人的经验可借鉴,不是通病的话就会把人搞疯了。谢谢分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lz真有耐心,贴片元件不好找,lz用的贴片4007代换的吗?欧普的镇流器做工不错,价格也不错,修修还 ...

是的,用1N4007代替,脚剪短了弯一下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做工还真不错,不是山寨货能比。这故障确实不好查,是通病还好有别人的经验可借鉴,不是通病的话就会把人 ...

是的,这个镇流器做工不错,电路比较完善,就是贴片二极管的质量差了点,这可能是它的通病。

网友I:
双可以用好几年了

网友J:
测不出来吗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还能详细,图片上传的也很清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用1N4007代替,脚剪短了弯一下焊上。

难为你那么小的空间,还能用4007换上,这样装壳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不出来吗

第一个镇流器的二极管用万用表测不出是坏的,第二个镇流器坏的二极管在线测出来的,但焊下来测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为你那么小的空间,还能用4007换上,这样装壳有没有影响?

装得下,装壳没有影响,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家里有一个就是这个故障,好像也换了很多,二极管好像也换过几个,怎么都修不好,买了个,等下去修修看

你把可控硅拆下试试,这样可先排除保护电路方面的问题,减小故障范围。可控硅是灯管寿终保护电路,如果灯管老化就不能正常点亮了,提示你换新灯管,因此你也要查一下你的灯管是否老化了。

网友L:
这样的镇流器值的修。收藏了几个菲利普的,做工和山寨货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镇流器值的修。收藏了几个菲利普的,做工和山寨货不是一个档次。

是的,这个镇流器如果用料再好点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可以用好几年了

是的,维修使用既省了钱,也减少了电子垃圾。你是用五笔输入法吧,打“又”时少按了一次C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得下,装壳没有影响,见下图:

哦,之前没有对比图片,原来那贴片管子挺大的。照片拍的真不错,是单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之前没有对比图片,原来那贴片管子挺大的。照片拍的真不错,是单反吗?

照片是用松下LX5拍的,不是单反。

网友M:
欧普这两年也是越做越差了,08年买的节能灯,店里用,每天10小时打底,有几个用到去年才坏,换了新的刚一年已经坏了2个了

楼主的这个镇流器我家也用,接触不好,碰下就亮,那去店里说过了一年不保修,买个要50多,算了拿回来补焊下就好了,没楼主这么复杂,这样的估计我也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欧普这两年也是越做越差了,08年买的节能灯,店里用,每天10小时打底,有几个用到去年才坏,换了新的刚一年 ...

如果仅是接触不好问题不大,淘宝上买20多元一个,但接口有所不同,可能不正宗。

网友:
家里有几个欧普的灯,一个坏了镇流器,管子烧了,直接换了,另一个开灯时有杂音,点亮以后就好了,估计元器件品质不怎么样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感觉修理镇流器复杂的很。惭愧。

网友:
经常修理电子镇流器,遇到可控硅保护的,C13击穿的,电容容量下降的,没有遇到这种故障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N:
还是线圈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是线圈的好用

是的,从可靠性、稳定性和电磁兼容性方面看老式镇流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电子镇流器即使节能,但可靠性不好,也是一种浪费。一是浪费材料、二是增加消费者费用、三是产生 ...

老式镇流器也有一缺点:消耗铜和硅钢片比较多。

网友B:
家里卫生间用的3U-26瓦节能灯平均一年换一次灯管十五元。
客厅用的普通电感镇流器日光灯30瓦平均三年换一根灯管十二元。
可见用电子镇流器并不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卫生间用的3U-26瓦节能灯平均一年换一次灯管十五元。
客厅用的普通电感镇流器日光灯30瓦平均三年换一根 ...

好多电子镇流器没有灯丝预加热功能,灯管容易老化 。

网友(2015-04-15):
这个镇流器如果用料再好点真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整流器

网友(2015-06-18):
这问题比较隐蔽,楼主有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过程中也想过买新的算了,但有点不服气,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修不好岂不让人笑话。

对,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太贵换不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坏,哪里坏,就必须把它修好

网友P(2015-07-28):
这个问题是通病,我家所有欧普灯用久了都有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是通病,我家所有欧普灯用久了都有类似问题。

嗯,我家两只都是这毛病。

网友:
家中用坏的许多,换飞利浦了好多了

网友:
你费了很大劲   得出经验非常宝贵   谢谢分享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很受启发 以后维修也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电子镇流器即使节能,但可靠性不好,也是一种浪费。一是浪费材料、二是增加消费者费用、三是产生 ...

我家里的节能灯不能超过两年 就经常坏  有两个老式 日光灯 10年了 还在用  10年前 220V市电 经常比较低  尤其冬天 日光灯启动不太好  现在市电稳定了 应该考虑使用原来的老镇流器了  还好 老镇流器 没有扔掉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A:
卫生间不适合用节能灯,频繁开启对灯寿命有比较大影响 。
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平均功耗要比电子镇流器的高1 ...

电感镇流器本身要消耗几瓦的有功功率,实际上这是所有铁芯线圈的电器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铜损和铁损。
           杂牌电子镇流器,只要不是用料太差的,自己做一下补充工作,还是可以用几年而不必考虑维修镇流器的问题:更换掉原来的滤波电容(杂牌一般用250V电解电容,也有的用400V电解电容,但是电容量却偏小)。用400V(450V)10μF、22μF换掉原来的电容,将灯丝串联电容换成行逆程电容,基本上这个镇流器几年之内没毛病。

网友Q:
几块钱买套LED改装板换上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几块钱买套LED改装板换上省事

但LED蓝光伤眼睛,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最近几年医院医眼的人多起来了,医生如是说

网友R:
用500V摇表测量会准确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500V摇表测量会准确一些吗?

测反向电阻可信度高点,因为测试电压高,有问题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