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火花塞高压帽怎么拆

楼主(2014-07-31):
五菱1.2排量的微车,开了有十几万公里,想拆下火花塞检查一下工况。高压帽很紧怎么拆都拆不下来,最后用力拉扯,高压帽倒是拨出来,但是高压线也被拉断 。求高手支个招,高帽怎么样才能正确拆下来?
摩托车或者以前老式化油器车的高压帽一拨就下来,怎么现在的不是?

网友:
一般就是拔下啊!用力过度了!

网友:
用手捏住高压帽。

网友:
老化造成的      有专门把高压线的钳子

网友:
老虎钳 夹着高压帽的胶头用力拉就出来了,严禁拉高压线   拆高压线应该在发动机冷透后进行,热机拔基本很难。

网友:
好像都是拔出来的。能把线拔断倒是没有听说过。

网友:
目前的高压线接头采用的是抱箍(火花塞尾部不可拆卸)结构,会因为高温、水汽等原因难以拔下,这跟线的材质有关,不光是国产车,就是进口的也会断。以前的摩托等是卡环结构的相对容易拔点

网友:
拽着线拔着吧,不然线怎么掉了

网友A:
轿车的是捏着后腚就拔下来了

网友:
现在我看到的汽车高压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点火线圈加分电器的,每个缸上只是高压帽,这种不要直接拔线,要从高压帽上下手,一种是分体的每缸一个高压点火线圈,先拔下点火线圈的插头,然后拔点火线圈,用手直接拔就下来,有的因为空间有限需要专业的拔卸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轿车的是捏着后腚就拔下来了

后腚很专业的用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腚很专业的用语吗

能说明白就行,又不是写论文,不过改成“屁股”会显得专业一点。。。。。

网友(2014-09-26):
直接往上拉,注意力度。

网友:
同意五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