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6J9+6N8P前级

楼主(2014-08-01):
手上有一对金脚的EI80F(CV998),经查有关资料可替代6J9。胆前级电路采用友坛的田庆松老师设计的电路图。

先用手上的闲置的元件,搭一个实验电路板。电源部分是采用SP-10可调稳压电源。

田老师的电路设计

田老师的电路设计

楼主:
实验板搞好后,又重新制作一板。

楼主:
补一些实测的波型图(1K、10K)。从方波观察,发现有一点高频上冲现象。

楼主:
谢谢云外天老师的加分及鼓励。

网友:
EI80F和6J9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我用6J9做单端的推动。发现拍打机箱时,被6j9放大了,喇叭传出拍打声。放大倍数大的管子合适做前级吗?不知你这个电路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一些实测的波型图(1K、10K)。从方波观察,发现有一点高频上冲现象。

  胆石老师,师之大者!
CV3998

网友:
去淘宝直接买点铝型材,带边框卡槽的,很便宜做起来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J9做单端的推动。发现拍打机箱时,被6j9放大了,喇叭传出拍打声。放大倍数大的管子合适做前级吗?不知 ...

您所说的现象是其6J9的麦克风效应。可以加减震及增加屏蔽等等方式来减少其影响。(如制作实物图示)。同时感谢海板加分及老师们的关注。

网友:
有个可调电源做机器方便很多吧?

网友:
前辈高手之作!

网友B:
右边的6N8P是并管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6N8P是并管用法?

6N8P全并

网友:
    支持楼主!但那120V的6N8栅极电压是否标错?因为与计算不符(计算=130V),且在6N8的V-I特性曲线上也找不出在115V的屏极电压下(250V-135V=115V)、栅负压为-15V(135V-120V=15V)、屏极电流4.5mA这个点(135V÷30k=4.5mA)。

网友:
音质如何?

网友(2015-11-27):
引用 楼主:
6N8P全并

原始图纸里的6n8p也是并管?

网友(2020-12-15):
人家做了个6N8P前级,很好听,抄了这个图,因我不懂电路,想照图做一个,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请各位老师帮我看这个电路图存在问题吗?想入手做

网友C:
海河老师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河老师帮我看看

你可以自己发个主题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河老师帮我看看

你可以自己发个主题。

网友:
高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