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S-A18 放大, 肖特基管检波, 能推动喇叭的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4-08-01):
十天前, 开始筹划实验一部单晶体管, 能推动喇叭放音的收音机。 昨天终于完工。
其效果令我吃惊, 因为其灵敏度, 选择性,音量可与我的再生三管机媲美。

该机在美洲及欧洲有很多爱好者实验,最早实验的是一名叫罗伯特-巴西兹恩的爱好
者。 随后,很多人在他的原理图的基础上, 又实验的若干种稍有变通的电路。 大
家都表示这是他(她)们实验过的所有单管机中最理想的一种。

我实验的是一名叫查理斯-温泽尔(Charles Wenzel)提供的电路。 我稍微作了修改,
把原环形线圈改成了磁棒线圈, 动片端接电池“-”极。

电源为18V,管子是 MPS A18,肖特基二级管作检波, 回授信号变压器是脉冲型,
输出变压器为1K:8  ohm, 磁棒10 X 140 MM, 天线线圈初级64圈, 次级8圈。
除了三级管不要轻易用其它管子替代 (除非其HFE也能达到MPS-A18的), 所有另件
都可用替代品。

我实验了另外四种不同的三极管, 包括达林顿管子, 但声音效果失真太大。  二
级管因也担负偏流作用, 极性不能接反。我也试用了几种不同的扬声器。 第一时
间选用的放音效果不理想, 故决定使用图片中的内磁式。 其实最理想的是口径为
5”, 8 ohm, 5W 的, 其音量比目前用的内磁式还大, 但迫于体积太大, 无法
放入机壳, 故作罢。

网友A:
非常漂亮的作品,介绍还不太详细,印板图片没有,那个ISDN变压器没细说

网友B:
你拍个视频看看。我想和我做的高电压单管机比对一下。另外该机工作电流多少?

网友:
做得真好,既漂亮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的作品,介绍还不太详细,印板图片没有,那个ISDN变压器没细说

板子没有照像, 所以用手画了一个线板。

那个脉冲变压器是用在宽频ISDN或数字信号T1上, 它对于一般音频信号无甚作用。
其它脉冲变压器宽频无线信号变压器也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拍个视频看看。我想和我做的高电压单管机比对一下。另外该机工作电流多少?

sjp兄: 小弟无摄影设备。 不如兄把高压单管机摄影后发贴, 我比较后告诉兄。
关于本机的工作电流, 4.5 - 6.5 mA。

网友B:
这是我做的高压单管机

网友C:
让人看不出的电阻分压偏置。那个电位器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人看不出的电阻分压偏置。那个电位器起不到作用。

电位器调节信号, 啸声大时, 可减小返馈; 信号若小时, 调整它, 可增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做的高压单管机

兄的大作声音比较大。 小弟的拙作收听本地台 (小弟住穷乡僻壤, 本地只有一个中波台,
一个FM台, 其它最近的也在250里之外), 如果用5” 的喇叭, 在平时, 音量可
与兄的媲美。 但目前用的是2”的喇叭, 平时收听, 音量平平, 晚上还行, 音
量比较大。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白天, 这些外地的大部分电台都可收到 (约7个
), 而小弟的三管再生机只能收到一个外地的台。

兄是否可将大作发一帖, 以便大家(包括小弟)学习与山寨?

网友:
把再生弄上嘛,绝对响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的大作声音比较大。 小弟的拙作收听本地台 (小弟住穷乡僻壤, 本地只有一个中波台,
一个FM台,  ...

网友(2014-05-31):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7137-1-1.html

网友(2014-10-23):
做得非常好,实践了高压晶体管收音机的单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