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CD电视 MS58机芯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03):
                                该机芯出现无声音有图像
开机试机,AV1和AV2都无声,试USB HDMI TV声音均正常。故障应该在AV伴音切换电路或者大块本身。对照图纸发现,AV1和AV2伴音分别通过C913 C922和C927 C931直接进入大块的,检查外围无原件坏或漏电,于是更换大块试机,可是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于是仔细研究图纸,发现大块的78脚是大块内部伴音供电,这个脚电压异常会不会导致AV通道伴音不正常呢?于是量此脚电压,果然没有,正常应该是3.3V。对照图纸,这个脚电压是从电感L318过来的,查电感两端电压正常,于是判断过孔不良。直接从3.3V飞线过来,AV伴音正常了,故障排除。

网友A:
飞线太难看了,过孔不良可以穿线两头焊就好看得多。这么近距离没几个孔,就是飞线也找跟绝缘的啊,您这裸线?

网友:
现在开维修店人都养不活了

楼主:
呵呵,见笑~这可不是裸线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修,人才啊!配件都不好找

网友:
能焊接这种芯片的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太难看了,过孔不良可以穿线两头焊就好看得多。这么近距离没几个孔,就是飞线也找跟绝缘的啊,您这裸线 ...

有些过孔在芯片下面,不好操作,但是用绝缘线就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