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输出变压器的短路内阻吗?

楼主(2014-08-03):
在胆艺轩论坛上看到一个探讨输出变压器的帖子,其中一个帖子引用音响材料网的帖子,提到输出变压器短路内阻问题,提出输出变压器短路内阻 与次级负载阻抗相同时可以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同时频响也最好。该帖子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某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4.2K,直流电阻135欧姆,次级阻抗8欧姆,直流电阻0.35欧姆,短路内阻接近7.6欧姆。而普通输出变压器短路内阻都在12欧姆以上。根据这个理论绕制的变压器价格自然不菲,至于什么是短路内阻则没有说明。
      我反复计算也无法得出原帖子的数据,只好胡乱猜测,以该变压器为例,初次级阻抗比为4200:8,效率为0.85,其变比约为22:1,反射到初级0.35*22=7.7欧姆,或者135:22=6.14。
     设计变压器不但要考虑阻抗比,还要考虑直流电阻,这个很早就知道,可是什么是短路内阻,怎么计算呢?是我才疏学浅还是又遇到一位大仙!

网友A:
是要考虑次级的直流电阻,但应为22的平方*0.35欧约150欧左右。

网友:
其初级阻抗为: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次级阻抗+次级直流电阻*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初级直流电阻,从这个公式可看出,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的大小比初级直流电阻对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体影响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考虑次级的直流电阻,但应为22的平方*0.35欧约150欧左右。

我多少年来也是这么理解的,可是怎么也得不出原帖子给出的数据,只有这么计算才能得出接近8欧姆的结果,因此才发帖问问。

网友A:
       变压器在制作完成后的真正的效率(不包铁损)也是由上述公式推导计算的。
       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次级阻抗/(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次级阻抗+次级直流电阻*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初级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在制作完成后的真正的效率(不包铁损)也是由上述公式推导计算的。
       初次级匝数比的平 ...

这些都是过去教科书上学过的,问题是这位提出短路电阻的理论,是说短路电阻接近次级阻抗输出功率最大,可什么是短路电阻呢?

网友A:
呵呵,我这也是在鲁班门前弄斧。至于短路内阻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这也是在鲁班门前弄斧。至于短路内阻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呢,说这个的是一个JS,故有此问。

网友:
生活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新知识、新理论不断涌现、还得慢慢的消化吸收!!!

网友:
又是JS唬人的把戏,似是而非的理论,不必去研究它。

网友:
短路內阻其實是溫度保險絲!

网友:
看来还是富有。

同批次的变压器,即使绕制一样,导线一样,铁芯一样,次级人为短路,测试初级的阻抗也会有差别。l对频响的贡献,对效率的贡献,凭这个测试的阻抗就能确定?
看来咱们以前看教科书白看了!

深入的研究无可厚非,但是一旦钻牛角尖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没听说过什么是“短路内阻”。
但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直流电阻会影响功放的效率和阻尼系数。

网友:
没听说过的名词啊,,,,,学习啦

网友:
弄个6E2 奸商都能鼓吹出 当前最先进的激光束技术呢,一直6E2还能输出25W的功率呢,NB吧,古代LED还能和功率输出搭上边!!!!!!!山东激光老师看了之后内牛满面,急着想去取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