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管工作温度的疑问

楼主(2014-08-04):
大电流的电子管,如整流管和功放管,工作温度都挺高,有时很让人不放心:到底工作温度有没有上限?手册上又找不到收音机和功放常用管的温度参数.哪位前辈知道更多的信息?请给俺这样的菜鸟解解惑

网友A:
不一样的,有资料说FU-81管壳温度到350度,一般功率管估计工作时也要到200度左右小些的也要100度以上吧【哪天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有资料说FU-81管壳温度到350度,一般功率管估计工作时也要到200度左右小些的也要100度以上吧【哪 ...

难道说,当初电子管设计就没有热力设计这一块?温度只能差不多就行?可能只是不公开这部分信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说,当初电子管设计就没有热力设计这一块?温度只能差不多就行?可能只是不公开这部分信息吧?

估计功率管温度跟灯丝供电电流.电压和工作出力不同应该温度有稍稍差别的,但是从淘宝搜索的曙光厂家的电子管工作参数里面全没有温度说明。

网友B:
曾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会掉下来砸到自己.....  结果处处小心,时时担心,吃饭睡觉、干什么都想着下一刻天会不会塌下来.
实在受不了了,都无法正常生活了,准备找个大师给指点迷津,这一天 他来到一座寺院找到了主持,请教天要塌下来的事情,主持听了之后微微一笑,拿出来一个煮鸡蛋和一个馒头,让他分别用煮鸡蛋和馒头砸自己脑袋,然后问他哪个砸的痛,他百般不解的说:“蛋疼”

网友:
我也是菜鸟,太热 不放心,弄个小风扇吹吹,实行风冷,或者给它涂上导热硅脂包个铝散热片,

网友C:
建议听听海版的话,不要杞人忧天。
实在不放心,就加风扇,散热器,但最好是用水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曾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会掉下来砸到自己.....  结果处处小心,时时担心,吃饭睡觉、 ...

给他换一个铁锤,肯定不 “蛋疼”,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听听海版的话,不要杞人忧天。
实在不放心,就加风扇,散热器,但最好是用水冷

觉得放在冰块里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他换一个铁锤,肯定不 “蛋疼”,头疼

换成铁锤,就哪都不疼了  晕了

楼主:
其实俺是想从温度上判断管子是不是在正常工作。俺今晚第一次开自己的6P3P单端机,发现管子温度实在太高,十几公分外手背就能觉得热 好像比红灯711的管子烫多了,不放心,所以......

网友:
变压器温度是要重视的!
管子的温度见鬼去吧......没等玻璃泡熔化,里边早报废了。

网友:
学习了!同一体质的电子管温度比较高的管应该比温度低的的容易坏吧?

网友:
到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线,不能怕高温才对,我才买的160中线有给换了的,就是用的一般的线,要在给换成高温线才放心.

网友:
管壳温度在100多度,只要屛极不发红,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