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线圈的场效应管同步检波机(1)

楼主(2014-08-05):
这是用磁环线圈的场效应管半波同步检波机

介绍一台性能十分优秀的用磁环线圈的场效应管(3DQ)半波同步检波机。
白天能收到市内的所有广播台,晚上初步收听,就可以稳定收到江苏、江西,台湾等省的广播台播音。天线极一般,从3楼窗口挂在窗外树枝上约10米的单根信号电线。地线就连在铝合金窗框上。

半波同步检波电路图

半波同步检波电路图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这该算无电源收音机里的劳氏莱斯

网友B:
调谐变速超高,精准。
请问,调台时,先调C1还是C3?

网友C:
十分强大,大开眼界。请问同步检波电路和一般3DQ检波电路有什么分別?

网友D:
C1~2是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这该算无电源收音机里的劳氏莱斯

谢谢"未成之佛"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变速超高,精准。
请问,调台时,先调C1还是C3?

先调C1-1、C1-2, 再调C3初步调谐后,再微调C1-1,C1-2。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谐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分强大,大开眼界。请问同步检波电路和一般3DQ检波电路有什么分別?

谢谢关注!一般3DQ检波电路就是同步检波。目前常用的只是半波同步检波,以后我还会介绍全波同步检波电路及装机效果。该线路与一般线路略有不同:高频信号是直接加到源极———减少损耗,同步信号是L2升压后由L3 直接加到栅极——这样可尽可能提高的同步信号电压,保证同步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2是耦合?

C1-1C1-2和L1 组成天调电路。由于该电路选择性很好,只有用缓动加微调装置才能调出远程台。

网友E:
高选择性,高灵敏度,这就是矿石机追求的终极目标。赞!!!

网友F:
磁环是用的什么的?用的什么线?
我用磁棒成吗?
电容我标上了,CX,CY,CZ. 对您的电容是什么?

网友E:
楼主,要用什么磁环?

网友:
做得漂亮,很有新意,什么时候也做个玩玩,先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选择性,高灵敏度,这就是矿石机追求的终极目标。赞!!!

谢谢关注!没有终极目标,只有不断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没有终极目标,只有不断进步!

对.不断的找新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用什么磁环?

用的是R40C1镍锌磁环,大小是37X23X15MM,用线是0.04X270股.谢谢关注!

网友G:
有创意,很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创意,很漂亮,赞一个!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环是用的什么的?用的什么线?
我用磁棒成吗?
电容我标上了,CX,CY,CZ. 对您的电容是什么?

你好!所有的可变电容CX,CY,CZ都是仪器拆件,电容量最大500PF.用普通的空气可变容量360PF也可以,但线圈要适当增加圈数.用线是0.04X270股。磁环是R40C1,37x23x15mm.用磁棒当然也可以,但损耗就会大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所有的可变电容CX,CY,CZ都是仪器拆件,电容量最大500PF.用普通的空气可变容量360PF也可以,但线圈要 ...

不是
我是想问
CX,CY,CZ对应您电路中的C1,C2,C3谁?
我好象还有一个磁环,一个磁环用在L几上好?
360P ,用磁棒,要多少 T?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
我是想问
CX,CY,CZ对应您电路中的C1,C2,C3谁?

你好!CX,CY对应是C1,C2 ,CZ是C3 。一个磁环最好用在天调L1 上,因磁棒规格,性能各不一样,磁棒线圈要用多少圈数只能自己试验了。由于C1,2 与C3 是分开调谐,只要线圈圈数不要太离谱高端总能调出的,低端不够可适度增加圈数。

网友H:
赞赏. 老哥1944生人?

网友I:
赞一个!帮顶!再顺便问一句,消隙齿轮哪里淘的还是定做的?齿轮与可变间的联轴器哪里淘的还是定做的?谢谢楼主

网友J:
请问电子镇流器里的磁环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电子镇流器里的磁环能用吗

不能用,导磁率太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CX,CY对应是C1,C2 ,CZ是C3 。一个磁环最好用在天调L1 上,因磁棒规格,性能各不一 ...

ok
你的L1,L2L,L3的电感量是多少?

楼主:
谢谢 hhyy 99 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 et23v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赏. 老哥1944生人?

谢谢关注!愚弟真正40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帮顶!再顺便问一句,消隙齿轮哪里淘的还是定做的?齿轮与可变间的联轴器哪里淘的还是定做的?谢谢楼 ...

我的元件都是多年前地摊上买的仪器拆件。这种信号发生器的拆件是可遇不可求的,遇到就买了,再找没有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电子镇流器里的磁环能用吗

只能用镍锌高频磁环,导磁率以 40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ok
你的L1,L2L,L3的电感量是多少?

调谐线圈的电感量是根据调谐的可变电容的大小而定。磁环线圈的电感最好用小一点,用小电感配大电容为好。用 500PF的电容量接收广播的低端时 ,配合电感大约是170UH。实际上装机后还有线间的附加电容等等,所以还要调整。

网友K:
祝贺成功!1944老哥,估计是盐无的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贺成功!1944老哥,估计是盐无的老人。

谢谢"线圈加矿石"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老东西"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阿赛哥"加分鼓励!

网友F:
想做您这个电路,但我手上没有磁环了!
用磁棒成不?
又我没有500P可变,只的360P的

请问参数如何配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做您这个电路,但我手上没有磁环了!
用磁棒成不?
又我没有500P可变,只的360P的

谢谢关注!你画的电路图和我设计的电路图完全不同。 1 你设计的源极线圈是调谐电路,这与场效应管源极低阻抗的要求不相符!我设计的只是绕个5圈的线圈。2  你设计的天调信号直接加在栅极,而我设计的线路是天调信号直接加在源极。这样原设计的线路和元件都已改变,所以非常对不起!对你设计的改动线路我没经验,只能你慢慢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你画的电路图和我设计的电路图完全不同。 1 你设计的源极线圈是调谐电路,这与场效应管源极低阻 ...

不对

我是按您的电路重绘了一下,只是看这样习惯了.

怕绘的不对,才发上来,请帮看看.

要是不对了,就是我绘错了,不可没想修改你的电路.

只是我没有二个磁环,想用磁棒代替,可变也没您这样大的.

我的电路什么地方不对,请细细的说一下,我在重绘了发上来,请您给指导

等您的信

谢谢

网友:
这个对了吧?

楼主:
请按此线路试验。
javascript:;

网友F:
在加一个可变,会如何?
看下图
您这个电路我一定想法做一个.
磁棒是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加一个可变,会如何?
看下图
您这个电路我一定想法做一个.

请借鉴.

javascript:;

楼主:
目前有关场效应管检波的线路都是属于半波同步检波线路。该线路有简单、易做、损耗小的优点。但是由于线路过于简单常有调频或短波广播串音干扰,选择性相对差一点,对强台边上的弱台就没法接听。我想如果有条件就像将半波整流改成全波整流,把半波同步检波改成全波同步检波,一定能进一步提高同步检波的效率。借鉴有源直接变频接收机的原理,设计了全波同步检波线路。下一贴将介绍全波同步检波机,请同好斧正。

网友L:
TI公司新出了一款数字电感,以后可以不用磁棒,磁环等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TI公司新出了一款数字电感,以后可以不用磁棒,磁环等东西了

如果矿机爱好者都只是用现成的元件装矿机,装的再好,那也只是一个装配工。如何尽力自制矿机元件,如何改进线路进一步提高矿机的效率,如何提高自绕线圈的品质,绕出高Q的线圈,这是矿机爱好者一生的追求。如果数字电感有超过1000的Q值,我也想先尝尝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矿机爱好者都只是用现成的元件装矿机,装的再好,那也只是一个装配工。如何尽力自制矿机元件,如何改 ...

新出来的,了解了下,当然矿机还是用矿机元件比较好,这个数字芯片,用于数字处理要改变很多东西,放到这里面有些不伦不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出来的,了解了下,当然矿机还是用矿机元件比较好,这个数字芯片,用于数字处理要改变很多东西,放到这 ...

既然这是一种芯片,工作一定要耗电源,这就不是无源的了!这与制作无源的矿机有所不同。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是一种芯片,工作一定要耗电源,这就不是无源的了!这与制作无源的矿机有所不同。谢谢你的关注!!

       没有啦,我也是前两天看新闻看到的,虽然我不是矿石机的玩家,但是也只到有些东西无法代替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体验一下新东西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他是首款电感数字转换器,也就是你需要个电感值,直接数字化转模拟即可,还是多方便的,现在网上流行的什么手环,完全可以更浓缩成一个戒指,集成手环的一切功能,并且可以加入现在正在流行的NFC,巴适得很,要是有人给我投资,我都敢做这个,昨天和朋友讨论想到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啦,我也是前两天看新闻看到的,虽然我不是矿石机的玩家,但是也只到有些东西无法代替的感觉, ...

有机会建议玩玩不耗能的矿石机。当然我并不主张非要用真的用矿石来做矿机,因为现代的检波二极管的性能要比矿石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自己装一台矿机对自己动手、动脑、设计思路等等能力的提高都很有益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机会建议玩玩不耗能的矿石机。当然我并不主张非要用真的用矿石来做矿机,因为现代的检波二极管的性能要 ...

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的东西太依赖数字芯片了,不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机会建议玩玩不耗能的矿石机。当然我并不主张非要用真的用矿石来做矿机,因为现代的检波二极管的性能要 ...

谢谢前辈指教了,有时间一定好好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确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的东西太依赖数字芯片了,不好

年轻的一代知识面广,学得快,这都是你们的长处,但是太依赖现成,久而久之就可能缺少创新能力。基础理论,基础部件的发明创造是科学进步的关键,创新能力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多动手、多动脑、多创新一定学有所成!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前辈指教了,有时间一定好好请教下

和年轻人交谈也使我得益匪浅!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轻的一代知识面广,学得快,这都是你们的长处,但是太依赖现成,久而久之就可能缺少创新能力。基础理论 ...

恩,谢谢前辈指教,刚去吃饭去了,看书了,有机会一定和你好好聊聊,哈哈

楼主:
不客气!多看书有益!

楼主:
谢谢hhyy99版主置高亮鼓励!!

楼主:
我使用过多种磁环,只有R40C1 磁环的效果最好!该磁环体积不大,磁漏少,绕线圈的Q值很高。所以我设计制作的矿机几乎都是用这种磁环。由于该磁环线圈的Q值高,可以很容易克服选择性差、灵敏度低的困难,使自己制作的矿机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楼主:
该线路的特点是:
    1 高频信号经天调后直接进入场效应管的源极,充分利用高频信号,经同步检波后直接发音。
    2 通过源极的线圈1:10的比例就能提升高频信号的电压。
    3 信号提升后作为栅极的同步检波开关信号,信号更可靠,同步检波的效率更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使用过多种磁环,只有R40C1 磁环的效果最好!该磁环体积不大,磁漏少,绕线圈的Q值很高。所以我设计制作的 ...

R40C1 看来您有好多啊!
就这几个,要节约用.

网友M:
效果不一定有用磁棒佳,尤其L1!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0C1 看来您有好多啊!
就这几个,要节约用.

这种磁环在网上有卖了.比以前便宜,但性能如何就不知道了.只能碰运气!!!
NXO-40镍锌磁环 37*23*15-淘宝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90&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效果不一定有用磁棒佳,尤其L1!

磁环,磁棒各有各的长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种磁环在网上有卖了.比以前便宜,但性能如何就不知道了.只能碰运气!!!
NXO-40镍锌磁环 37*23*15-淘宝网 ...

是一个厂家生产,但不是一个型号。具体参考附图:

我问了好多店家,要求定100只,都了无音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一个厂家生产,但不是一个型号。具体参考附图:

我认为挑磁环套用一句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多年前就用过,空载时Q很高,你又听不到!你一定要装成机,到你能听到播音时,就一定是有载Q,就低多了,但两种磁环也差不到哪里!反正耳朵听不出差别!拉一根好天线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挑磁环套用一句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多年前就用过,空载时Q很高,你又听不到!你一定要装成机, ...

javascript:;

网友O:
向70岁的“老”同志致敬!其实我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向70岁的“老”同志致敬!其实我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谢谢! 也向你致敬! 重温童年的爱好,不断追求进步, 没有年龄限制!

网友P(2015-10-02):
老先生很专业,尤其是通过l2和l3的耦合升压谐振方式来取得同步开关信号的构思非常巧妙,值得大家好好学习,另外要请教的是,抛开灵敏度,这个机器的声音和常规的二极管检波器的机器放出来的声音,那个悦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先生很专业,尤其是通过l2和l3的耦合升压谐振方式来取得同步开关信号的构思非常巧妙,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

你好!就我个人的体会,由于场效应管的漏极输出阻抗低,一般是用低阻舌簧耳机接听音乐时的音色似乎更好一点。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我个人的体会,由于场效应管的漏极输出阻抗低,一般是用低阻舌簧耳机接听音乐时的音色似乎更好一 ...

谢谢回复,我有几只70mm的NXO-40的短波磁环,您的经验是大直径的磁环效果好还是小直径的磁环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