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易超再生 航空频段/FM 两波段接收机

楼主(2014-08-05):
      这是在普通超再生接收机电路的基础上将调谐电路稍加修改,就可以使普通超再生接收机成为 普通调频段/航空频段的两波段接收机,当波段开关K1闭合时将C3并入调谐回路,此时为普通FM频段,同时通过调整微调电容C2的容量,使普通FM频段覆盖在87--108MHz。当波段开关断开时,C3退出调谐回路,同时使谐振频率升高,此时为航空频段,其谐振频率为104--140MHz。由于采用5--20P的可变电容器,从而使FM频段和航空频段的覆盖更加准确和均匀。为了超再生电路能在87—140MHz较宽频率范围内间歇频率的稳定,通过实验,将C7的容量取值为2200P时,能保证普通FM频段低端不停震,同时也提高了航空频段的振荡强度和稳定性,从而也提升了航空频的灵敏度。此超再生航空频段/普通FM两波段接收机,其频率范围从87—140MH能准确覆盖,既可以收听普通调频广播,又可以接收机场气象播音和机长与塔台的通话,且航空频段的灵敏度比普通FM频段的灵敏度还要高。
       由于航空塔台的功率一般比较小,所以离机场较远的地方就需加简易天线才能接收,加天线方法是:采用一根3-5米长的普通胶皮导线,或网线内的一根导线做天线,但不要将导线的外皮剥掉,将导线的一头夹在镀银线圈的中间,导线的金属千万不要接触镀银线圈,再将另一头丢出窗外,但这个窗外的方位应是机场的方向。
      这个接收机的耳机插座是带自锁开关的,当耳机插入时接通电源,当耳机拔出时自动断开电源。此电路是单声道,用手机耳机听只能一只耳机响。
     此电路简单且稳定性好,基本无人体感应,此机既能做普通FM收音机使用,也可以做航空接收机使用,所以可玩性很高。

楼主(2017-10-26):
引用 网友A:
感谢坛友把苏老师的精致小品翻腾出来供大家欣赏!请教苏老师,L1的电感是多少?L2用的电阻?为何不是脱胎空 ...

L1采用1.0mm的镀银线在10mm圆棒上绕2圈,L2是色环电感。

网友B(2014-08-05):
漂亮的小收音机

网友C:
很漂亮的小机,可否出套件,想买一套.玩玩.

网友D:
值得初学者DIY的好机器,很漂亮。!

网友E:
漂亮的二波段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小收音机

主要还是可玩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小机,可否出套件,想买一套.玩玩.

坛内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初学者DIY的好机器,很漂亮。!

谢园丁坛友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二波段机机

既要漂亮又要好玩

网友F:
有空山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山寨一个。。。

支持山寨,有问题可随时交流。

网友G:
刚刚做了一个调频段的,就是这个电路图。自己手工刻的电路板。用的是9018、9011、9012(3AX31)。
请教一下苏老师:
(1)两个工作点都调好了,但是感觉音量不是很大。
(2)收到台后,沙沙声也比较大。
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3)还有个疑问,苏老师您用的这种耳机插座,可以兼作电源开关?需要改制吗?网上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插座啊?

网友H:
工整简而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做了一个调频段的,就是这个电路图。自己手工刻的电路板。用的是9018、9011、9012(3AX31)。
请教一下苏 ...

请测一下总电流是多少,一般在5mA以下,收到电台后噪音也很大,说明本机灵敏度低,或者是你离本地的电台较远,再就是线圈如果你采用的是普通漆包线做的,那就对灵敏度有影响,请采用1mm的镀银线。耳机插座采用单声道的并且是三只脚的插座都有这样的功能,淘宝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整简而不单

谢南国之星坛友简而不单的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测一下总电流是多少,一般在5mA以下,收到电台后噪音也很大,说明本机灵敏度低,或者是你离本地的电台较 ...

谢谢苏老师的解答。
我没有镀银线,所以效果不好。
后面再试试其他制式的FM电路吧。

网友I:
苏老师又有新作。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苏老师又有新作。漂亮。

小制作,谢您的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小机,可否出套件,想买一套.玩玩.

见坛内信息

网友:
二波段的,简单好玩。

网友J:
收到套件当天装好了。上电即正常。广播频段收到六七个台,强台基本无噪音。另外快递单上苏老师字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到套件当天装好了。上电即正常。广播频段收到六七个台,强台基本无噪音。另外快递单上苏老师字好漂亮。

谢谢mishika 坛友惠顾小店,为了保证玩家焊机即可收音,此套件在设计和配置元件时都经过严格的筛选,保证使每部套件的总电流都能达到规定的5mA左右,发货前我已对频率覆盖、高频管电流进行了预调,不过玩家在使用中可以进行微调,使其灵敏度达到最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mishika 坛友惠顾小店,为了保证玩家焊机即可收音,此套件在设计和配置元件时都经过严格的筛选,保证 ...

苏老师的作品就是工整!漂亮!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K:
苏老师的作品就是工整!漂亮!敬佩!

感谢同学对小制作的赞赏和鼓励!

网友L:
   工整简单,估计效果一般!

网友:
早就看好这款小机了,已经山寨了一半,最近有点忙,一定会试试的,感谢苏老师的经验分享,也很佩服苏老师的严谨的态度,已经根据苏老师的作品做了好几个了,如果自己不想太麻烦的朋友,也可以去苏老师的淘宝店铺里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工整简单,估计效果一般!

采用较简单的电路能达到较好的接收效果,就是这个电路的特点,也是对DIY者对高频电路布局和对高频电路理解的考验。对于效果你不能凭想象来做判断,只有自己亲身体验才会知道。当然也不能把此简单的电路与上1000元的商品机做比较。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个印制板热转印机,发现苏老师也是买的这一款,我试了,发现效果没有厂家说得好,不知苏老师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