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中有高频成分?

楼主(2014-08-06):
电路如下图:
在图中的G回路中,是有高频成分吗?
这时,3DQ Q1也会放大G回路中的高频成分,就是在X点上有高频成分,这个高频成分,要是传送下去,就会叫Q2 3DQ 在次放大,在Y点出现更强的高频成分.高频成分对人是不好的!现在这个电路声音很大,但高频成分不知道会有多大,现在不敢用.

是不是在Q1,Q2中加一个电容,高频成分就能不送到Q2了.Q2不放大高频成分,电流还能少用.

对G回路,高频成分不通过Q1,这样G回路的Q能高.

这个电容Cx加多大好?如加200P!

或 加电容Cy.

请前辈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在Cx位置加了一个电容.大小是221,结果是没声音了.
电容太大了?

楼主:
要是换Q2为 3AX31 会?

网友:
今天的口号来自“山高水长”: “落花无意因风雨,节操有情向东风。

网友A:
你这个电路Q1并没有正常的发挥作用,Q1的漏极D接Q2的栅极G,Q1怎么能有工作电流?你这种接法Q1只起到由结电容充当的耦合作用,如果你再对地接一个电容,把耦合过来的信号给旁路了,当然就没有声音了。正确的方法是给Q1的漏极提供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Q1并没有正常的发挥作用,Q1的漏极D接Q2的栅极G,Q1怎么能有工作电流?

会是主样吗?这个电路我做过二次,声音全比一个管的大,但我没测过一次电流,也没用示波器看过。
没测电流是认为这个地方阻抗太高,测不准。
示波器收了,没拿出来,就没测。
现在是手放大大环上就感到麻,怕有高频发出来!
前辈,现在我如何修改?您说的有理!
想用二个3DQ是3DQ对电源电压不敏感,高点,低点全成。

网友A:
你Q1的接法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1的接法肯定不对。

您说的对,但我要如何去修改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但我要如何去修改这个电路?

我现在在苏州,绘图不方便,等我回家后您把电路图发给我,我改一下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苏州,绘图不方便,等我回家后您把电路图发给我,我改一下供你参考。

苏州好地方,等您的图。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学习。邮箱已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学习。邮箱已发给您。

谢谢
下面是我为做这个机器做的准备,本想是一个定型的电路,没想到做又做不出来了!

网友A:
      电路我修改了一下供参考,R1的阻值和R2、R3的R3分压比可根据所处地信号的大小作适当的调整,如信号大时可适当减小R1的阻值;增加R3的阻值增加R2、R3的R3分压比,增加Q2的工作电流。信号小时为节电可适当减小R3以减小Q2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我修改了一下供参考,R1的阻值和R2、R3的R3分压比可根据所处地信号的大小作适当的调整,如信号大 ...

谢谢
我本周试.平时怕没时间,到时,一是和您汇报,二是要有新问题在请您指导.

又我全想去问您,电路为什么还没给我修改,是不是忘记了?

没敢问,只是真的想看到您的方案,这个电路我自己不知道如何在试下去了.

在一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