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越多胎压越低?

楼主(2014-08-06):
今天看了一车门边上的胎压与载荷的关系, 似乎是成员越多胎压越低:

网上找到另外一款车的胎压与载荷的关系, 似乎是成员越多胎压越高:

这两种关系截然相反. 是其中一个厂家标错了? 还是不同车子本来就是各不相同?

网友A:
一点都没错, 各有不同!!! 原因是车辆的驱动轮在何处。
  第一张图 估计是前置前驱的MPV车型, 车辆轻载的时候 胎压可以高一些,这样省油 灵动。 坐满人,加上行李后车辆重心后移,车头抬头效应明显,如果还是按照轻载胎压来行驶,容易出现起步前轮打滑之现象,容易伤胎,因此将前轮气压放小,加大轮胎接触地面面积,适当的将抬头效应减小,从而获得比较可靠的驱动能力。

第二张图应该是后驱类型的MPV  所以胎压随负载加大而增高。

  胎压多少一般在轻型多功能车型中(比如商务车。MPU SUV等)是根据使用条件和车辆负重条件,根据车辆的驱动方式有变化的, 胎压也不是顶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没错, 各有不同!!! 原因是车辆的驱动轮在何处。
  第一张图 估计是前置前驱的MPV车型, 车 ...

咳! 早点问无版就好了. 刚才跟一同学抬杠, 冒雨开门查看铭牌, 结果两人的鞋子全泡汤了.

网友B:
我的车只标注一种气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只标注一种气压值。

多功能车才有多种胎压, 一般轿车 小车就只有一种胎压,  你去看看小面 轻客  皮卡 这些就会有多重胎压了。

楼主:
我一开始是这么理解的: 轮胎有个最佳气压, 高了容易涨破. 因此人少的时候可以多打一点气, 人多时就必须少打点气, 不然可能将轮胎压爆了.

楼主:
按说老奥拓与新奥拓差别不应该太大啊, 怎么在胎压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呢:

莫非新奥拓的轮胎真像我说的那样, 必须维持其胎压恒定? 超过寿命就骤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是这么理解的: 轮胎有个最佳气压, 高了容易涨破. 因此人少的时候可以多打一点气, 人多时就必须少打 ...

现在的小汽车轮胎都是子午线轮胎,  这个胎有个特性就是不怕高压 怕低压高速运行,
     你可以去看看轮胎的侧面刻字,上面一般都会有最大的充气气压,奥拓的轮胎好像最高是30公斤(3MPa) 在这个气压下还有一个最大负荷是XXX 公斤,
    只要气压不超过这个范围都是安全的, 轮胎的气压越高,轮胎对路面的震动吸收能力越低,乘坐舒适性就比较差,相反低压越低,轮胎对路面的震动吸收效果越好,乘坐舒适性就比较好。当然了轮胎气压越高车子越省油,但是如果胎压太高 轮子的接触路面的面积很小  在下雨天或者过积水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反而容易出现危险。所以胎压的取值范围是根据车辆负载情况和路面情况酌情决定的。不是规定死的,国内的车辆的胎压值大多只是一个在干燥水泥硬质路面上 中小负荷 的一个参考值。使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范围内浮动调节。

    比如你新奥拓的轮胎型号和各种五菱、长安小面包车的轮胎是一个规格的,  你奥拓的胎压仅仅是2.6   2.4公斤 (老奥拓是前后2.2公斤 )而同样的轮胎到了面包车上,空载2.4公斤,满载3.6公斤,这个就是适应不同的负载进行修正的原因, 这些数据也仅仅是一个参考,

   比如你的车多是用城市代步,市内路况平坦没有颠簸的,你完全可以打到2.8~3.4(不在乎舒适性的可以在高一些)左右。这时候车子灵活机动,油耗很小  高速公路上可以降到2.8~2.6左右,以保证轮胎摩擦力和车辆行驶的稳定性,路况比较差的碎石路 泥泞路可以降低到2.0甚至1.4来换取行驶平稳性,当然了极端低压下只能用于碎石(泥泞)路面 车速不能高于80公里/小时,  走完后应及时补充气压至标定值。 这样通过调整轮胎气压可以将各种路面的适应性得到最大的发挥。

  以前公司里有辆送货的五菱面包车,因为物品多基本都是超载,因此司机把轮胎打到10公斤以上开起来才感觉轻松,如果用厂家标定的3.4公斤几乎都是用油在铺路

  高速行车状态下,胎压宁可高不可降低,因为高速爆胎不是气压撑破轮胎的,是轮胎在低压下,侧边长时间的高速弯折导致发热后橡胶老化开裂最终爆胎, 这一点很多司机包括老手都是误区,都以为是胎压高导致的爆胎。  高速胎压也不可太高,高速状态下胎压太高了车辆稳定性下降,方向变得很轻有些伴有抖动, 反而容易出事,当然了除非你的车很重,比如面包车拉货那就另外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汽车轮胎都是子午线轮胎,  这个胎有个特性就是不怕高压 怕低压高速运行,
     你可以去看看轮 ...

受益匪浅. 记下. 不过还是对新老奥拓关于人多少与胎压变化的规定感到不解, 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规律啊.

另外上次去 4S 店检测, 维修工拿起气压表说我车子胎压偏高, 还放了一些气. 上次充气是 2 月份, 我估计是热胀冷缩导致夏季胎压变高(其实仔细算算 20 度的温差气压变化不过 0.2kgf/cm^2). 回来我用自制的气压表一测, 四只胎气压都不一样, 最大的 2.4, 最小的只有 2.2, 还是前胎. 幸好自己的打气泵整好了, 等过两天天晴一点就按照前 2.8, 后 2.6 来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没错, 各有不同!!! 原因是车辆的驱动轮在何处。
  第一张图 估计是前置前驱的MPV车型, 车 ...

一楼高见。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说老奥拓与新奥拓差别不应该太大啊, 怎么在胎压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呢:

给你看一下老奥拓原厂维修手册上的记录, 前后胎压都是2公斤   老奥拓用的是145 12寸窄胎  新奥拓换成了14寸155的宽轮胎,如果假定车辆自重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其实折算到轮胎单位承重面积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没有什么必要纠结的。 以前我用老奥拓的时候胎压都打到3.8 开起来特别灵动,就是路面上有啥小石头都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一下老奥拓原厂维修手册上的记录, 前后胎压都是2公斤   老奥拓用的是145 12寸窄胎  新奥拓换成 ...

嗯. 我考虑一下是否按照 前 3 后 2.8 来打. 选择余地大了, 反而不知该怎么打了.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说老奥拓与新奥拓差别不应该太大啊, 怎么在胎压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呢:

特没有啥不同啊, 奥拓车身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凑,人多加大胎压也没啥奇怪的,因为轴距短,载重基本处于车身中部,人多了4个轮子的平衡好,所以就不考虑降压。 还有现在新车有个油耗限定标准,估计和这个有关,同样负重下,胎压高一点 油耗就降很多了  可以规避油耗限定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考虑一下是否按照 前 3 后 2.8 来打. 选择余地大了, 反而不知该怎么打了.l

自己的车自己试试看呗, 反正我感觉原厂胎压数据太低了,开起来肉,费油。

   你这胎压范围还不算宽呢  要是那种阁瑞斯  大海狮  一类的轻型车那胎压简直就是一个对数表 气压从2.6公斤的轻载客座舒适型 到3.8 4.5公斤的满座舒适型 到货运5.5公斤到8.7公斤满载胎压 是随便你根据情况去打吧,  写得比保养周期表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没有啥不同啊, 奥拓车身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凑,人多加大胎压也没啥奇怪的,因为轴距短,载重基本处于车身 ...

再仔细看看.
老奥拓是人多时前后胎都加大了气压. 新奥拓是人多时前胎气压减小, 后胎气压不变. 一大一小, 整好相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车自己试试看呗, 反正我感觉原厂胎压数据太低了,开起来肉,费油。

目前对机动车的感觉还没这么灵敏, 不过骑自行车时还是能清楚感觉到轮胎没气时的费力的.

网友:
发现无烟版主真的好niu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仔细看看.
老奥拓是人多时前后胎都加大了气压. 新奥拓是人多时前胎气压减小, 后胎气压不变. 一大 ...

也不奇怪啊!估计是买车的人纠结这个问题太多了 4S反应上厂家去,大家懒得解释了写个明白顺应大家理解“道理”的 人多胎压大, 装车贴上,瞬间4S店门前纠结胎压的司机没了……           估计原来的设计是铃木本土工程师考虑到安全性和车辆的综合性去设置的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哪些问题,但是车子生产出来后到了国内,各种网络神人,懂车的不懂车看到这个问题了都一股脑的觉得这问题扯蛋啊!不科学啊! 那好做一下本土适应性改进,就让这个数据给你感觉合理一点吧。   结果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奇怪啊!估计是买车的人纠结这个问题太多了 4S反应上厂家去,大家懒得解释了写个明白顺应大家理解“道 ...

明白了. 有些问题讲得太清楚了反而有人在里面抬杠. 干脆玩个玄妙的, 大家看不懂了也就都不吵吵了. 生怕露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有些问题讲得太清楚了反而有人在里面抬杠. 干脆玩个玄妙的, 大家看不懂了也就都不吵吵了. 生怕露 ...

差不多吧!  就像当年 进口高档车刚可以私人购买的时候,那些个土豪,土鳖兴匆匆的去提车,发现这些个高档车的备胎都薄了一半,有些甚至是没打气,如同雨衣一样折叠包好放在工具包里,后来这些个土豪就说这车真TM抠门,好几十万买个车备胎都不送个完整的,太抠门了 当时没有4S店啊都是销售商,提一次车解释一次 提一次车解释一次,当时也没网络 消息也不懂啊,那些个土豪愣是说豪车抠门,有些还差点动起手电视台都来报道,后来据说还差点上了315晚会,  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是吧,人家都对这东西有定式思维了你来个新科学,人家不懂啊,后来进口车厂也明白 你不理解我就换成完整备胎给你吧,省得大家不愉快,好就这样销往中国的进口车几乎又配备了标准胎。一直到新千年后 大家对车明白三分了才知道折叠备胎可是个高科技玩意啊!!! 这样折叠胎再次回到了车子装备中。
   这种落后文明的惯性思维在中国私家车发展中几乎年年有,只是现在信息发达了 度娘学院都免费了 才扫盲得块一点,要不笑话还多的是。

在中国人眼中的汽车太肤浅了,一说到这玩意谁TM好像都精通的NB到家,说起来门门是道,好像车子就得吃“精粮”人前人后得伺候好了,啥都是最补的上,土豪的不是进口的保养品还不看 咳 车企也随大流 反正多这几公斤的气压你也不明白能做啥,少一点你也不感觉蚝了多少油,给你看得明白 我也安逸。要不整天在销售大厅里纠结气压不科学,新客户也就吹了。弊大于利 顺应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  就像当年 进口高档车刚可以私人购买的时候,那些个土豪,土鳖兴匆匆的去提车,发现这些个高 ...

买腐竹专捡白的买, 结果吃上了吊白块.
无知害死人啊.

网友C:
  图中所示轮胎气压是指在标准情况下,乘员分及后备箱物品分布的位置而定,没有错,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所示轮胎气压是指在标准情况下,乘员分及后备箱物品分布的位置而定,没有错,就这样。

完全相同的载荷变化, 气压变化却一个变大, 一个变小. 在载荷增加后, 胎压究竟该变大还是变小呢?
新奥拓

老奥拓

网友:
很好的扫盲帖子,原来胎压还有这么多讲究,我们只能按照说明书上的充气,看了专家的解释总算明白一些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相同的载荷变化, 气压变化却一个变大, 一个变小. 在载荷增加后, 胎压究竟该变大还是变小呢?
新奥拓
...

其实0.1的气压区别 驾驶起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明显感觉起码要相差0.5以上,但是 0.1的差别就在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有一点区别。

网友:
人越多,胎压越低,这个是无可置疑的:火车人多吧?胎压为零

网友:
仔细看看  其实在你这个图里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这图里面的车辆使用了4种不同规格的轮胎,红圈里是舒适型普通宽胎, 绿色圈里有宽 窄两种雪地胎,  最下面的绿色圈里的是经济性窄胎。  在这里数字很明显的说明了前面我的回答舒适型轮胎和雪地胎用比较低的气压是为了舒适 和特殊路面保证安全而用,而这个轮胎气压可以根据车重有效调节轮胎胎压达到舒适与经济的平衡兼顾。  最下面的经济型窄胎,只有一个胎压 这个胎压大于所有任何一个情况,说明经济状态是要抛弃一定的舒适性的。

网友:
我的骊威185/65r15前后都是250.

网友:
那个不是经济型窄胎,是备胎。
即被人吐槽的“非全尺寸”备胎。

网友D:
浅见,楼主第一章图很可能是厂家印错了,应对比一下说明书。
见过的所有前置前驱驱车,不管是轿车还是MPV还是SUV,都是满载胎压高,轻载胎压低。

一般个人的小轿车,前后2.5 Bar,足以应付几乎所有情况,谁没事整天去调胎压。

无内胎子午胎,胎压就高不就低是对的。过低的胎压高速行驶时,爆胎风险增加。出厂时,为了防止长时间储存导致轮胎失圆,胎压都在3.5左右,这个胎压上路开是不会爆的,但是车会蹦蹦跳。现在很多4S店不负责任,提车不放气,车主到首保才知道胎压过高。

除非总是重载,否则不建议2.8及以上的胎压,舒适型太差,台面磨损会不均匀,中间磨得快,还有,刹车距离会变长。

同型号的车,如果车子自重、轴距、轮距等主要参数变化不大,而厂家建议胎压不同,主要跟胎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浅见,楼主第一章图很可能是厂家印错了,应对比一下说明书。
见过的所有前置前驱驱车,不管是轿车还是MPV还 ...

说明书上没有直接给出轮胎的压力值, 只是说胎压的信息标签在驾驶室门的门框上, 顶楼的照片就是从门框上直接拍摄的.
印错的可能性也有, 有空去 4 S 店看看其他同型车的胎压信息标签再说. 一年多了, 有错也该被发现并纠正了. 不过看标签上不同单位的压强数值之间的换算关系是正确的, 又不像是简单的笔误.

网友C:
   因为乘客越多,整车的负载就高,因为现代的乘用小车多为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的FF型布局,前轮的负载很大,考虑到前轮为驱动轮,其抓地能力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增加车的负载的情况下,应减少轮胎的气压或者增加轮胎的宽度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轮胎的宽度其车定型时就选择好的,不易变更,所以只能在轮胎的气压上想办法了,随着整车的负载增加减少前轮的气压,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另外,设计者也考虑到随着车辆的负载的增加,车辆高速行驶时,前胎的负载比后胎大得多,因而因磨擦阻力所作的功,会以热能的方式呈现,使得轮胎内的气压上升,为了保证车胎的抓地能力(保证车辆的牵引力),也只采用降低前胎的气压才能达到此目的,后轮因非驱动轮,抓地能力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要保持一定的气压,减少摩擦阻力就可以,这样做有利于油耗的减少。
   昨天的回贴,不好意思,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还望楼主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乘客越多,整车的负载就高,因为现代的乘用小车多为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的FF型布局,前轮的负载很大 ...

多谢好版耐心指教. 人多时降低前胎气压(从2.6降低为2.5, 后胎维持 2.4 不变), 这是新款奥拓的建议.
老款奥拓则是建议在人多时前后轮胎气压同时升高(前胎由2.2升至2.5,后胎由2.0升至2.4). 我困惑是为何相隔数年, 只是外形略有变化的同款小车的胎压建议有如此大的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好版耐心指教.   人多时降低前胎气压(从2.6降低为2.5, 后胎维持 2.4 不变), 这是新款奥 ...

  我估计是大众公司的设计人员从大量的路试中,发现如果前胎升压,会降底前胎的抓地能力,从而影响车辆的牵引性能,可能在通过坡度比较大的时候前轮打滑,从而影响到车辆的通过性,另外如果增负载增加时轮胎的气压也随之增加的话,在车辆高速行驶中,由于载重量的增加,而使轮胎的磨擦阻力增加,这样一来,磨擦做功所产生的热量,加上轮胎内的气体的分子的运动所产生热量,从而使轮胎发热较轻载时更严重,轮胎的气压会上升,有可能对轮胎的使用寿命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环境温度高,就有可以发生爆胎等严重后果,严重地影响行车安全。现代的小车都基本上都配置有ABS系统,汽车在紧急刹车时轮胎打滑现象不多见了,至于后轮保持一个常量不变,我认为是后轮负载比前轮小得多,同时考虑到轮胎气压保持常压不变的话,并不会对车的性能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后轮的负载较轻,只要求减少行驶中后轮的磨擦阻力就行了,这样才能省油。所以后胎可以保持其压力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大众公司的设计人员从大量的路试中,发现如果前胎升压,会降底前胎的抓地能力,从而影响车辆的 ...

再次感谢好版耐心解释. 不过我的困惑重点是同一厂家相同型号的小车(随着年份不同分别称为2012款, 2013款, 只是外形略有变化, 基本参数没用多大变化), 对轮胎气压与成员人数的关系规定不一样. 老款的是人多气压升高, 而新款的是人多气压降低. 不同年份产的汽车参数有调整这我能理解, 但是这种截然相反的变化有点难以琢磨. 前面有坛友说可以是新款的胎压信息标签印错了, 这只是一种可能. 除此之外, 对于不同年份截然相反的胎压信息, 还有没有其他解释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好版耐心解释. 不过我的困惑重点是同一厂家相同型号的小车(随着年份不同分别称为2012款, 2013款 ...

  我想这是因为大众公司的轿车设计部门从长期的车辆路试与客服跟踪调查的结果,随着车辆的负载增加,车辆的重心位置会有所改变,重心位置向后移,前轮负载增加不多,这样前轮的抓地能力就会减少,因为现代轿车多采用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的FF型布局,由于前轮系驱动轮,前轮的抓地能力的减少,会直接影向车辆的爬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使用宽轮胎,很显然,车辆已定型,换用宽轮胎不现实,二就是用控制轮胎的充气压力来控制,这样既简单又经济,同时降低前轮的压力时,也考虑到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车辆载荷较重时,前轮因负载重而发热较后胎严重,胎内气体的压力会增加,所以事先降低前胎的压力,对行车安全也是一种合理的措施,后胎保持胎压不变,虽然随着车辆载荷的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并不很大,后胎主要考虑如何减少行驶阻力,以减油耗,所以保持后胎的压力不变,同时也给用户减少了麻烦。以上我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笑之一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这是因为大众公司的轿车设计部门从长期的车辆路试与客服跟踪调查的结果,随着车辆的负载增加,车辆 ...

感谢好版释疑. 大概明白了. 也就是说设计人员经过实际调查, 认为老款的胎压变动策略不是很适合大陆的使用情况, 于是在新款车上采取了切合实际胎压调整策略.

网友:
我开车的话追求舒服  肯定会少打点气。 人多了在说呵呵  一般就2人坐车。 呵呵
简单的一句话: 无烟版说的不错。轮胎硬,对于路面的反应是最直接的论坛软,吸震不错!

楼主:
我还是愿意就高不就低. 市内道路一般没多少赖路, 吸震意义不大. 倒是气压高点可能省油比较有吸引力.
另外气压高了胎面可能磨损不均匀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我这都一年多了才开 9000 多公里. 据说轮胎就是不用寿命也就 4 到 5 年的时间, 照我这个跑法, 怕是寿命到了也未必能磨到胎面磨耗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愿意就高不就低. 市内道路一般没多少赖路, 吸震意义不大. 倒是气压高点可能省油比较有吸引力.
另外气 ...

轮胎寿命也是一个瞎扯谈的事, 你去轮胎店里看看包装那里写有轮胎保质期XX年的?  正常使用,只要轮胎不出现严重的龟裂,掉粉,硬化等老话问题的,都可以使用。

  以前我的某台车装配的 原厂轮胎 用了8年9万多公里,花纹都还有差不多接近2毫米,没有任何老话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寿命也是一个瞎扯谈的事, 你去轮胎店里看看包装那里写有轮胎保质期XX年的?  正常使用,只要轮胎 ...

轮胎寿命 4 到 5 年的说法网上很常见. 这个跟机油三个月就开始变质的说法比起来算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胎寿命 4 到 5 年的说法网上很常见. 这个跟机油三个月就开始变质的说法比起来算是好的了.

嗯一点不假  车子打骨子里就是一种巨耐用的消费品,到了现在 成了商家嘴里最精贵的商品,啥啥要定期 啥啥不能超过啥就要更换之芸芸。特烦! 关键是还有那么一大群二货在后头跟着帮宣传……

楼主:
没办法,普通人接触相关知识的机会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普通人接触相关知识的机会太少了

国内的各种行业都系要归回到理性的位置才好发展,都TM太浮躁

楼主:
我觉着还是再整个油水分离器装上踏实.
刚才看这个帖子, 43 楼的坛友认为含油气体进入轮胎会发生腐蚀:
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7079-3-1.html
这种装置不宜给轮胎充气,压缩机排出气体含油太多容易腐蚀轮胎。

楼主:
网上搜到一个分离器, 价格不贵, 估计本地也能淘到. 就是接口不好处理令人心烦:

网友:
还这么多的讲究啊

网友(2016-09-17):
胎压要根据载重量和舒适度调整,一般也不用经常动,只要不欠压就行

网友:
文章不错学习了!可是谁会知道自己走的路况?除非高速和城市道路!

网友:
完全正确的,这是和重量相关的刹车摩擦力有关

网友(2016-10-21):
这得分什么车了.....不是所有车都是统一的

网友:
烟版厉害,终于放下心来,老看见别人说2.5气压,我的大多打3.5左右,很担心,还打10,直接扇了那些说别打超过2.5--2.8云云人的几个耳光,特别夏天,跑高速。。。。。。。。千万千万别打高气压。说的有板有眼,其实我打过4.0的,但心的很,吓都给专家吓死。

网友:
今天我看了版主的讲解才了解了胎压的不同作用,原来的时候一直以为人越多胎压应该高一些呢。

楼主(2020-01-21):
回顾这个帖子才想起来当初一气买了三个油水分离器, 在电动气泵上用了一个, 最近因为发电机坏了也不敢用电动气泵换手压打气筒了. 这油水分离器也就弃置不用了. 另外两个更是从未拆过包装就不知丢哪儿了.
用个破车, 换油要纠结, 打气要纠结, 连洗玻璃水的配方也要纠结.想来真是好笑. 估计生活中没有第二件物品能享受这个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