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777收录机收音开关的简单修理

楼主(2014-08-06):
       本人收进了一台夏普GF-777收录机,整体完好,只是机器右侧边上的收音控制开关因年代久远,频繁扳动使用,造成开关塑料扳键的塑料一侧耳轴断裂,扳键失衡无法正常开关回位。由于该型机早已停产,已无法找到更换零件,网上虽有该开关的拆机件出售,但价格却感觉离谱,于是自己动手对原开关修复,经简单修复,开关恢复扳动声音清脆,使用正常的状态了。
收音控制开关扳键位置。
拆开机器后盖,找到开关固定位置,先将收音板上的调谐拉线压线板拆下,露出开关固定螺钉。
继续拆下开关板固定螺钉。
拆下后的开关总成,图中圆圈内的原塑料耳轴断裂。
开关线路板。
用电钻在原耳轴位置穿过支架孔对扳键钻孔。
钻孔后截取一小段竹签穿过支架孔插入扳键同心孔,恢复了原轴承功能,扳动声音正常清脆,修理完成。

楼主:
非常好的维修帖,最高限额加分鼓励,同时获得加精 高亮。
很多维修其实换个思维即可简单修复,这个就是 ...
谢谢版主的鼓励和建议。对老机器的元器件修理我是本着修旧如旧原则,尽量保留原有元器件,才能留住怀旧风貌,体现老旧物品的原有价值。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帖,最高限额加分鼓励,同时获得加精 高亮。

很多维修其实换个思维即可简单修复,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   老机器了 塑料老话难免啊。   以前遇上这种问题我是用差不多的黄铜烧热了直接插进去,你这个效果更好 不伤圆孔。

网友A:
用竹签作轴可能不耐用吧?还不如拿一截紫铜线(大小一样)代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竹签作轴可能不耐用吧?还不如拿一截紫铜线(大小一样)代换更好!

由于耳轴很短,曾经用竹签和金属轴比较,感觉用竹签硬度够了,竹签与塑料的摩擦紧固结合效果要比金属轴好,不氧化。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图文并茂,好帖。

网友B(2015-09-18):
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细长螺丝替代的。请问楼主对于该机常见的舱门铰链轴磨损造成关门卡涩是否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细长螺丝替代的。请问楼主对于该机常见的舱门铰链轴磨损造成关门卡涩是否有好办法

啊,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现在也不知怎样解决。我建议,由于磨损造成连接机构错位运行不畅,对塑料机件可以用同质材料镶补或用AB胶敷填、修整后恢复原尺寸原形状即可。我原来曾用此法修理过塑料玩具。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铰链内孔不容易修形。胶的耐久程度也未必长久。属于设计缺陷,不好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细长螺丝替代的。请问楼主对于该机常见的舱门铰链轴磨损造成关门卡涩是否有好办法

带仓门铰链那个凸起的塑料柱磨损的修复方法,可以将那个磨损凸起的铰链柱挫掉一部分,然后在柱的中央用锥子扎一个小窝,再用小钻头打一个与凸起的铰链直径的小一些的孔,再用与凸柱相同直径的自攻螺丝柠在小孔中,然后将自攻螺丝的头部用箭线钳箭掉多余的部分,用锉刀修整即可。
同样方法也可以修理带仓门上面锁门的那个塑料凸柱,磨损或者断裂无法勾住带仓门的故障。

楼主(2015-10-30):
引用 网友C:
带仓门铰链那个凸起的塑料柱磨损的修复方法,可以将那个磨损凸起的铰链柱挫掉一部分,然后在柱的中央用锥 ...

你的这种方法很有操作性,我准备在大三七的磁带舱门上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种方法很有操作性,我准备在大三七的磁带舱门上修试一下。

收录机下面的门铰链以及上面的锁紧凸柱都可以用自攻螺丝代替,具体方法;先用带头的自攻螺丝拧入,再退出,然后再拧入一只没有头的螺丝即可。如果拧入以后再夹断螺丝头很容易损坏塑料门,而且修整空间太小,事先加工好以后再拧入比较方便。
这种损坏大部分都是录音机搅带,带仓门无法打开,强行打开导致的损坏。

网友:
这夏普777得收藏一台

网友:
学习!高手在民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