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外差机完工

楼主(2014-08-07):
去年*宝买的80*50*21小塑料盒一直放着没用,前段时间在《中学科技》看到这电路
,就用这小盒子比划了几天正好适合装这电路

以前不会腐蚀电路板原来DIY机机都是铆钉板,洞洞板。但是这小盒如果用铆钉板中周就超高了后盖关不上,洞洞板不美观
研究了几天电路板先是用刀刻了一块感觉很丑很别扭,就想用印刷电路板,但是没有电路板腐蚀液啊,
查百度几天看到用洗厕所那种草酸加医用双氧水就可以(这些方便购买啊)出去路边杂货店2元一瓶买了草酸,
又到药店买了1元一小瓶双氧水。

然后切割环氧复铜板用汽性记号笔画线路,整个过程用时一天(画了擦,擦了画)第一次搞啊
画好后就开始腐蚀了。
直接用草酸和双氧水2:1混合在一起开始腐蚀,腐蚀过程很快10分钟就好了,
用水冲洗加洗涤剂钢丝球擦洗掉油墨,这次电路板有模有样了

找出珍藏的20多支3DG4和10多支3AX31,最后找了3支参数比较好的3DG4和一支3AX31M(hFE分别是GB1=135,GB2=99,GB3=85,3AX31=51)最难搞的就是震荡线圈,从拆除原中周到绕好用时差不多1小时。

焊接完先不焊天线线圈,直接导线导通调偏流分别是GB1=0.35mA,GB2=0.45mA,GB3.4总电流3.6mA。
加上磁棒线圈通电试听,无声  调试了下中周,出咝咝声了旋转可变收到台了,
调下线圈和B1 B2两个中周到声音最大,然后调下震荡联和线圈位置可以完整覆盖中波段了,装进机壳玩事。

收听效果不错,用普通MP3耳机声音很干净没有杂音,音质很好。
关键是选择性和灵敏度不是来复机能比的,不像以前D的来复单管三管机都有共同的一个毛病,或多或少都有串台现象 。

电路图:

机机装进机壳里的效果不错很紧凑,唯一遗憾的是哪个不协调的可变旋钮

网友:
那就加一次AGC或二次AGC电路了。

网友:
刻度盘一般都在机器内部,里面放不上,装在外面也可行,在有标志线的周围记号频率

网友:
这样很不错,外观太有个性,赞一个

网友A:
纯手工能做成这样很不简单。

网友B:
很好的小鸡鸡建议调谐转轮改小号,加度盘

网友:
搞的很好,乐在其中

网友:
第一次印刷电路板能做成这样十分赞!

网友:
做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早先只知道用三氯化铁,不知道草酸也行。

网友:
看了有点又回到过去的感觉。

网友C:
低电压四管机,元件排列紧凑,度盘再打造一下就更好了。
腐蚀电路板的方法第一次见到,“用性记号笔画线路”,是否是用性记号笔?笔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手工能做成这样很不简单。

谢谢苏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小鸡鸡建议调谐转轮改小号,加度盘

这种CBM-224Q小双联轴小,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四管机,元件排列紧凑,度盘再打造一下就更好了。
腐蚀电路板的方法第一次见到,“用汽性记号笔画线 ...

字打错了不好意思,,是油性笔

网友:
很好找的原料,学习了

网友:
精彩制作赏心悦目。

网友:
手工非常漂亮,欣赏了。

网友D:
这个帖子必须必须要顶!

刚好最近要打算做这个机子,楼主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要不是楼主说用记号笔画的板子,我还以为是热转印的呢!

腐蚀前先打孔?应该是腐蚀完了再钻孔啊。

草酸+双氧水这个玩意儿不错,关键问题是对环境应该没大的危害(只有碳氢氧,然后再有点铜)。

我手里的这种小盒子底部都有4个固定螺丝的塑料柱子。计划把调协度盘弄到盒子里面。

磁棒必须要再长点儿,选100cm的磁棒,用小电钻套上小砂轮切掉20cm。

手里没现成的TTF2-2和TTF2-9,不过找到了SZP1和SZP3,参考其他资料,换一下谐振电容为510P即可。

最头疼的就是震荡线圈了。看了一下和LTF2-3的参数差距大,这个要自己好好整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必须必须要顶!

刚好最近要打算做这个机子,楼主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要不是楼主说用记号笔 ...

袖珍收音机里可以拆掉振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必须必须要顶!

刚好最近要打算做这个机子,楼主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要不是楼主说用记号笔 ...

电路板我是打好孔再画,这样做可以把元件排列工整些。腐蚀完用水清洗后面再用酒精仔细清洗就很干净了,震荡线圈要从绕的,如果用223P双联倒是可以找到现成的,找个袖珍机来拆就好了

网友:
印版做的好,佩服。

网友:
小巧的外差机。

网友:
做的不错,很羡慕!

网友:
不错的方法,精的工艺,给人以美的享受!

网友E:
磁棒线圈支架用金属沒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棒线圈支架用金属沒影响吗?

磁棒支架是这种的,,,超高了用矬打了下,下面固定是两颗铆钉

网友:
第一次电路板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支架是这种的,,,超高了用矬打了下,下面固定是两颗铆钉

呵呵,老眼昏花了,还以为是铜,原来是塑料的

网友F:
第一次制作,就能够成功,很不错的说。印板设计时,还要注意线条不要靠的过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制作,就能够成功,很不错的说。印板设计时,还要注意线条不要靠的过近。

是近了点,油性笔太粗了,腐蚀好后又用刀子刻了下,,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印版,以及原来杂志上的印版图,两个中周的外壳没有接地。
如果接地了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小巧玲珑,工艺精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印版,以及原来杂志上的印版图,两个中周的外壳没有接地。
如果接地了是不是更好些?

接正极了,原电路就是这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正极了,原电路就是这么连接的

哦,是这样啊。
我计划改改电路板,换成一点接地。

网友:
做的不错,这图我也是早就相中了,就是没有时间来做,赞一个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G:
这种1.5V超外差机,也是最简电路的超外差机,性能相当不错,制作容易成功。楼主手艺当赞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1.5V超外差机,也是最简电路的超外差机,性能相当不错,制作容易成功。楼主手艺当赞 一个。

灵敏度选择性倒是不错,,,但是还是有缺点,,收听本地强台时声音过大就好出现 失真 声音堵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灵敏度选择性倒是不错,,,但是还是有缺点,,收听本地强台时声音过大就好出现 失真 声音堵塞

大信号时调整方向就可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弱电台不就是调整方向吗,强电台反着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信号时调整方向就可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弱电台不就是调整方向吗,强电台反着调方向。

调整方向都不行,,只有调偏电台才能解决

网友G:
或增加一个本地/远程开关了。这个最简单,在磁性天线次级并联一只电阻,串联一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增加一个本地/远程开关了。这个最简单,在磁性天线次级并联一只电阻,串联一只开关。

这个机机不打算在改了,,由于手头有两套德生2P3其中一台换了67-4的心脏,吧2P3电路板拆下来放着也没有用,准备搞下面这个电路,,这是德生2P3去掉功放部分,加了一级低放用耳机收听(经过试验效果不错)。正好能装进90*58*31的小塑料壳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机不打算在改了,,由于手头有两套德生2P3其中一台换了67-4的心脏,吧2P3电路板拆下来放着也没有用 ...

不错啊,低电源电压的超外差因为不易产生自激而简化掉了很多元件,音质也纯净许多,组装成功率也高,最适合DIY。
祝早日成功。

网友(2014-10-10):
绿色的是感光油墨?
好像还有种蓝色油墨,两种有啥区别?

网友:
塑料外壳你是找外面工厂加工的么?

网友:
爽到飞起来了

网友:
这个记号一下,
这两天正在寻找腐蚀剂

网友:
能人!!是事实!!

网友:
学习了,草酸加双氧水2:1腐蚀线路板,收音机做的也漂亮

网友:
纯手工制作的精品!

网友:
弄个简易软件画一下会更好。

网友H:
请问楼主是《中学科技》哪一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中学科技》哪一期?

《中学科技》83年3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学科技》83年3期

能发我一份电子版的吗 谢谢 75578776@qq.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必须必须要顶!

刚好最近要打算做这个机子,楼主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要不是楼主说用记号笔 ...

100cm应该是100mm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0cm应该是100mm才对吧?

对,对,是100mm。我粗心了,谢谢指正。

网友:
画的真不错,有机会要学习试一下

网友:
纯手工,做的很细致了。

网友J:
这种机壳哪里有卖?

网友:
做得很好,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腐蚀电路板用草酸加双氧水 便宜又经济 好方法

网友:
很不简单,,,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佩服

网友:
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很精致的小收音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壳哪里有卖?

哪里买的,很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里买的,很想知道啊

*宝搜索 80 50 21塑料壳  几毛钱一个

网友(2014-11-30):
做工不错 顶一个   那个转盘还是换小点看起来美观

网友:
做工不错 顶一个

网友L:
pcb图有清晰的吗,准备做一个,如果能共享pcb文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pcb图有清晰的吗,准备做一个,如果能共享pcb文件就更好了

这里有另外的一个网友做的   他从新设计了PCB,,,你可以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59018

网友(2017-04-30):
楼主的草酸看起来怎么像盐酸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我都是用盐酸腐蚀的,有时候过头了,覆铜都有麻点了

网友(2017-06-04):
调试这个电路时,BG1,BG2的集电极电流能调到规定值,但BG4 3AX31的集电极电流每次都是先跳到2mA,再在半分钟内降为零,其中前半段降得很快,到0.2mA左右时缓慢降低,请问这可能是那部分出了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方向都不行,,只有调偏电台才能解决

加上个简单的AGC比较好

网友:
做得很好啊

网友M:
楼主,我这个做出来后BG1的基集需要接天线,不知是这样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这个做出来后BG1的基集需要接天线,不知是这样否?

检查震荡线圈,,十有八九没有启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震荡线圈,,十有八九没有启震

之前收到的是短波。。。倒是很清楚。后来震荡线圈从新绕,又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即使把第三个可变电阻断开,BG4的集电极电流也有15mA,如果这个可变电阻在(我换成很大的500k欧的),那么电流是几十毫安,像短路了一样。。。中周B2和BG4 3AX31应该没问题,都换过新的,还是这样,线路也检查过。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