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普尔转灯后的电流。

楼主(2014-08-08):
一只西普尔36伏的充电器,接电池才启动的那种。转灯后有500毫安的电流,想调整为转灯后关断电流。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怎么样调整?是调整低恒压吗?

网友A:
再输出端串联一个继电器的电路,利用转灯信号来控制继电器工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输出端串联一个继电器的电路,利用转灯信号来控制继电器工作即可。

谢谢。算一个思路。我还是想知道在原电路上调整的办法。因为我另一只充电器,是绿亮最老的那种,转灯是零电流的。

楼主:
还是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