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中波直放式接收IC(7642)产品比较以及一点粗浅使用经验

楼主(2014-08-08):
TO-92封装(外形与9013相同)的单片中波直放式接收IC是一种很常用的低成本中波接收IC,在很多教学套件中都可以找到,业余爱好者也常用这种IC制作简单中波收音机,有灵敏度高、外围电路简单的优点。这类IC常见型号有进口的CIC7642、TA7642、MK484、YS414、BS414、ZN414、LA1050、LMF501等,也有国产的D7642、D501等,除了LA1050、LMF501和D501引脚排列顺序有不同之外,这些IC均兼容。

这类IC,目前市场上可以找到国产的D7642等,也有国产厂商直接将自己生产的这类IC标上进口型号TA7642等,也可以找到早年进口的MK484等存货。笔者曾用这类IC组装过多种教学收音机套件,并进行过多种型号的对比,发现近年来很多国产D7642等芯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如下:

1、噪声大,信噪比不好,导致较弱电台经常淹没在一片噪声中。这一点是国产芯片的突出问题,以某些批次的D7642最明显,换用早年进口的MK484存货后噪声明显下降。

2、增益不足。部分批次的TA7642存在这类问题,合格芯片的增益可达70dB,单用一片芯片,不加放大器,接上高阻耳机或者电话听筒即可听到清晰响亮的声音,但质量欠佳的芯片增益不足,即使加上TDA2822等功放,也明显声音小而且灵敏度不足。

3、输入阻抗不够高。这是某些批次芯片的一个隐蔽问题,合格芯片的输入阻抗可达4MΩ以上,直接接在LC调谐回路(不用次级线圈)上也不明显影响选择性,只要不在强力电台附近,选择性基本都足够,但质量欠佳的芯片输入阻抗不够高,如果直接接入LC调谐回路,明显影响选择性,这一问题可以用在磁性天线上加绕次级线圈的方法予以一定的解决。

建议业余爱好者在使用这类IC时,尽量购买质量好的产品,切勿过分追求低价。另外设计磁性天线时,要尽量设法提高Q值,如果发现使用IC后选择性不好,可在磁性天线上加绕4—7匝的次级线圈再连接IC,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选择性。

网友(2018-10-01):
最近玩了下7642,次级加再生,性能直迫超外差。

网友A(2014-08-08):
用7642芯片做直放式中波收音的效果 没有 用CD1691或1091做直放式中波收音效果好【中波高频调幅信号选频后直接输入到CXA1691第16脚,即AM中频输入端】。

补充内容 (2014-8-10 17:39):
CD1091 应该是 CD10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7642芯片做直放式中波收音的效果 没有 用CD1691或1091做直放式中波收音效果好【中波高频调幅信号选频后直 ...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问题是,我如何知道,去什么地方能买好的7642?

网友B:
要是买新片,最好买CXA1019,功能齐全。

网友:
人心浮躁急功近利,想找精品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买新片,最好买CXA1019,功能齐全。

CXA1019
这个我还真组装过,但这个电路比7642难多了.
特别是,7642对电源适应性比这个要好.
我是用无线电的能量给7642供电,CXA1019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
有7642。 早年曾经有过MK484和YS414,后来跟其他不少东西都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意思 有时间试试 。

   我自己试验过,7642遇到强信号时 出现堵塞现象,声音失真严重,声音发哑。1691或1019遇到强信号时 声音反而变得更好,背景干净,由于是直放式,通频带宽,声音效果已经和单声道FM的音质不相上下,一点都没夸张。这说明1691芯片的AGC性能远远优于7642芯片。
   低成本,低端收音机(拆机图片如下,没有AM振荡线圈和455K中频滤波器或455K中周)也有采用1691或1019芯片做直放式AM收音(但FM波段为超外差式),高频信号是从芯片第10脚【高频天线输入端】输入,(本振电路停用),高频放大后从14脚【中频OUT端】输出 通过电容(而非455KHZ滤波器)耦合至16脚【中频IN端】再次进行高频放大后进行检波(此时中频放大器在这里已变为高频放大器了)。

没有调幅振荡线圈和455中频滤波器

没有调幅振荡线圈和455中频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式过7642选择性很差,不知是不是芯片的输入阻抗问题。但您说的这个我一定要试试。

直放式电路别指望有很好的选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式过7642选择性很差,不知是不是芯片的输入阻抗问题。但您说的这个我一定要试试。

做成双调谐回路稍好一点,但远远不及外差机,与7642输入阻抗无关,所谓噪音大、灵敏度低、输入阻抗不佳均是负载电阻和偏置电阻欠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试验过,7642遇到强信号时 出现堵塞现象,声音失真严重,声音发哑。1691或1019遇到强信号时 声 ...

用1019做AM直放机,还是头一次听到.我有一片1019,以后一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