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子里购得电源一台,开修,欢迎拍砖

楼主(2014-08-09):
绿杨YB1732a3a电源一台,购来时开机冒烟,主、从路显示亮度不一,不准,没电路图可参阅,两路输出的电路一致,应该不难,第一次维修,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欢迎大家拍砖。
目测滤波电容爆了,更换。随后使用动力火车师傅的ESR表对所有电容地毯式扫了一遍,没发现其他电容问题
重点排查整流和功放,结果B817管击穿,1N5405二极管击穿,1N4007击穿,5.1欧电阻一枚烧
更换
更换后电源部分正常,但主、从两路显示亮度不一仍存在,怀疑从路控制部分供电不足,检查发现排线焊点虚汗
补焊后,主、从路显示亮度一致,整理线路。。。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一个,将所有旋钮调到最小,数码管不是显示全零,而是如图,而且从路输出总比实际少0.1V,有何办法,期待高人。

楼主:
有经验的师傅,解答下吧,直流电源现在正常吗

网友:
能用就是了,管它呢!

网友A:
鼓励新人发贴 发专业贴 好帖本版都会给予最高限额加分鼓励和 高亮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励新人发贴 发专业贴 好帖本版都会给予最高限额加分鼓励和 高亮鼓励

谢谢版主鼓励,还在折腾中,有消息继续上图说明

网友:
进来学习的,对于电源这块有时还是很麻烦的,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B:
虚焊是怎么检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是怎么检测的啊

我是摇晃各路连线时发现数码管有变化,从而判断有虚焊的,这方面动力火车师傅是专家,高热高压的电路一般虚焊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一个,将所有旋钮调到最小,数码管不是显示全零,而是如图,而且从路输出总比实际少0.1V,有何 ...

将所有旋钮调到最小,数码管不是显示全零......

我在想,电位器变值是否有影响?

网友D:
内部应该有调整电位器的,应该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所有旋钮调到最小,数码管不是显示全零......

我在想,电位器变值是否有影响?

友好,有这个可能,我也想了。拆开控制板看了下,是碳膜的,和B10K等类似,但比较特殊的是它除了3个引脚外,壳体后面还有4个焊脚,焊在电路板上。当时忘了拍照,又装回去了,型号不知,壳子上有4K7A字样,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应该有调整电位器的,应该校准一下。

电路控制板看了下,每一路都有6个小可调电阻,试着调了从路的所有可调,没反应。。。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一个,将所有旋钮调到最小,数码管不是显示全零,而是如图,而且从路输出总比实际少0.1V,有何 ...

这个尾数正常的,楼主也别强迫症了,这个型号我之前那家公司有两台,其中一个坏的,他们打算报废的,我拆开看看发现我能修好,不过我没修,让他报废吧,说不定过几年就流到我们坛子里了

网友:
要鼓励  厉害  这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