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电容与插件电阻电容可靠性哪个好

楼主(2014-08-10):
现在贴片电阻电容已经大量使用,不知贴片电阻电容与插件电阻电容可靠性哪个好?

当然与元件质量优劣、不同品牌、生产安装工艺、使用环境等有关系,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过就一般合格元件,合格的生产安装工艺的情况,一般情况下而言可靠性哪个好?

网友:
贴片的好。个人意见

网友:
合格元件的可靠性,你可参考厂家提供的手册,一般元件焊接讲究不多,贴片的讲究很多,比如回流炉的温度曲线,手工肯定不能控制,所以可能会造成器件失效,从可靠性上来讲,非应力/固定用的元件,贴片的比直插的更好,包括高电压的,现在也用贴片电容,只不过电容底下要开槽保证PCB绝缘电阻

网友:
贴片的吧 贴片电阻电容就那几家生产 插件市场就乱七八糟了

网友:
只要是正品元件就好

网友:
一般来说,要看电阻的应用环境,一般概念来说,插件的电阻稳定性要高于贴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散热考虑的,由于体积的限制,贴片电阻的功率普遍偏小,因此功率余量小,抗冲击性差,耐用性远远不及插接电阻耐用, 但是对于普通的数字电路中的微电流信号电路中,贴片电阻的功率余量是次要方面。

     贴片元件另外的一个缺点是耐腐蚀性很差,这个随便找个进水的手机打开一看就能发现,微笑的贴片电阻2端霉断。

    综合下来,贴片电阻的可靠性是远远不能和插接电阻来比拟的,但是它本身的优势是,制造成本低,节省PCB,便于使用等等优势。    但对于可靠性要求高的电子电阻中是不能使用的,比如说航空电子类,如果使用贴片电阻,起可靠性是件麻烦事,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贴片电阻的劣势会逐步改善的。

网友:
还是插件可靠性好吧。

网友:
不同的制造工藝,沒有直接的可比性.用的好都是半永久性的.

网友:
贴片的寄生参数小,嫌耐腐蚀能力不行的话刷涂层防腐

网友:
贴片的可靠性会高些。贴片的虽然体积小,散热效果并不差,看一下贴片的大功率管就知道了,利用PCB来散热,热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