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线圈的场效应管同步检波机(2)——单平衡全波同步检波

楼主(2014-08-11):
用磁环线圈的场效应管同步检波机(2)——单平衡全波同步检波
目前有关场效应管检波的线路都是属于半波同步检波线路。该线路有简单、易做、损耗小的有点。但是由于线路过于简单常有调频或短波广播串音干扰,选择性相对差一点,对强台边上的弱台也就没法接听。我想如果能像半波整流改成全波整流,把半波同步检波改成全波同步检波,一定能进一步提高同步检波的效率。按照这个思路我设计了全波同步检波的线路。场效应管的同步检波的基本原理是:将接收到的某个电台高频信号一分为二,取其一部分接到栅极,权当本机振荡的信号用以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另一部分接收的高频信号连接到源极,作为接收的高频信号输入。当两部分信号同步时(同频没问题,同相最重要)就能直接获得音频信号输出。场效应管也是相当一个双向开关,唯一不同是场效应管的开关同步信号取自电台信号,这就可以免去了另设一个独立的本机震荡器。
全波同步检波的性能当然要比半波同步检波要好!全波同步检波是在一个信号周期中,正半周与负半周都有信号输出,其优越性如同全波整流与半波整流相比,这是不容置疑的。
    该设计的线路与半波同步检波相比,仅是将L3 增加了一个中心抽头,还增加一个场效应管及一个滤波电容。在半波同步检波的基础上再改装成全波同步检波是相当容易的。下面的电路图就是全波同步检波的基本电路,也是简化到不能再简的电路,当然还能不断改进变化,还要不断追求新的目标。
javascript:;
单平衡式全波同步检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顶!

谢谢关注!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努力不懈、只要坚持到底大家都能做到!

网友B:
设计电路,不简单!

网友C:
很好的线路设计。输出阻扩是否会由2k 增加至4k? 那用两个300歐舌簧來串联也未必匹配,要用个T725 变压器了。请问收听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电路,不简单!

谢谢关注!只要 了解基本原理,大家都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线路设计。输出阻扩是否会由2k 增加至4k? 那用两个300歐舌簧來串联也未必匹配,要用个T725 变压器了。 ...

谢谢关注!我没有特意去关注输出阻抗的大小。我只是用两个300欧舌簧耳机串联直接接入,未特意匹配。接听的效果在选择性和音质上表现是很好。

网友D:
很好的设计线路,先学习了,以后也参照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对每个3DQ的栅极都做并联处理,有没有可能双栅分开同时发挥作用?

在无源状态下,双栅并联是双栅同时发挥作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当然你也可以分开,请你自己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设计线路,先学习了,以后也参照做一个。

谢谢关注 !大家一起实验。

网友:
这个电路厉害哦。两个3dq的参数要求一致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没有特意去关注输出阻抗的大小。我只是用两个300欧舌簧耳机串联直接接入,未特意匹配。接听的 ...

上一个还没有试,又来新的了!

好,就试这个吧

网友:
我在上个月也想试个电路,没试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一个还没有试,又来新的了!

好,就试这个吧

你好! 我的实验是要一直进行下去的!建议你一步一步来,每一次成功的实验都是下一步实验的基础。吃透一个再来下一个。吃第10个包子才吃饱,绝不是吃前面9个包子没用。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