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单个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串联问题?

楼主(2014-08-11):
请教各位单个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串联:
如图可否将10V与8V输出串联起来成为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通电的情况下找同名端比较方便,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可以先将4,5端连接起来,用万用表测量3 ...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这样串联,但是一定要找准同名端,最大电流只能按0.9A使用。

网友B:
   如果8V是10V绕组的抽头的话,那就搞不成,如果它们都是单独的绕组的话,那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串联,但是一定要找准同名端,最大电流只能按0.9A使用。

那请问如何串联???如何找准同名端?

网友A:
一般来说,在通电的情况下找同名端比较方便,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可以先将4,5端连接起来,用万用表测量3,6端电压为18V,则表示两组线圈是按正序连接的;如果测量3,6端电压为2V,则表示两组线圈是按负序连接的,将线头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8V是10V绕组的抽头的话,那就搞不成,如果它们都是单独的绕组的话,那是可以的。

说得对,不过看起来是三组不同的线圈,有6个线头。

网友:
可以串,同名端用指针万用表和一节1.5V电池测,万用表打到直流50V档接变压器输入端,用1.5V电池接10V绕组,看到指针瞬间偏转一下,记住指针偏转方向和电池正极连接绕组的那根线,再用1.5V电池接8V绕组,看到指针偏转一下,如果方向跟上次不一样就对调电池,得到指针同向偏转时,这时电池正极所接的那跟线跟刚才10V绕组记住的那根线同名。找出同名端后,就跟电池串联一样了,相当于你刚才找出的两根线是正极,那么串联就是此正接彼负。允许电流取两绕组中最小那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