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功放整机增益设计>郑国川(转载)

楼主(2014-08-12):
胆功放整机增益设计是电路设计中的重要环节,由于众说纷纭,很多初学者往往感到迷惑,很容易被一些谬论所误导。现把2011年第24期<电子报>上郑国川先生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供参考。该文没有涉及负反馈问题,如果电路里有负反馈,还需要加以补偿,请网友注意。相信读罢该文就不会轻信CD机可以直推6P15等神话了,高效率矿石收音机也能带动喇叭,但能响与高保真毕竟不是同一个档次:

网友A(2023-11-29):
偶然发现,郑国川这位“大师”,竟然搞不清楚峰值与峰峰值的区别,楞把VPP当成峰值,,,,,,

还有,计算电压级增益竟然拿驱动输出的峰值去除输入灵敏度的RMS值,这也太那啥了,这俩能除吗???????

还有,某个功率管的负偏压假设是20V,不见得需要的驱动电压的峰值就是20V啊,有时候驱动到-5V就打满了,这跟负载线的选择有关系哦。。。。。。。。

网友(2014-08-12):
谢谢白版的推荐,和白版的这个推荐异曲同工【原创】平民的“300B”——EL3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电路设计要点(重要更正)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72047
是非常好的学习材料,尤其对前级增益的设计非常有用,一定要仔细多看几遍。

网友:
到底是版主、老同志!古道热肠!

网友:
多谢白版主的资料。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戴尔上网本坏了,临时用苹果平板,没有接口,功能有限,只能用自身的拍照功能,文件大传不上来,只能剪辑,因此不太规整,凑合看。

网友:
长知识的好文章.感谢白居版主的推荐.

网友:
感谢白老师上传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戴尔上网本坏了,临时用苹果平板,没有接口,功能有限,只能用自身的拍照功能,文件大传不上 ...

替你做个翻译:
                                                              胆机功放整机增益设计
    编者按:
    胆机整机电路由各功能电路组合而成。但许多发烧友在DIY制作中,纵然全部采用优秀的电路进行组合,得到的效果却往往大相径庭。其重要原因是电路搭配不甚合理。如何使整机性能优良,不仅在电路选择上大有学问,在电路间相互配合上,如前后级阻抗匹配、电平匹配、频响均衡等,也颇值得推敲。
本版将连载郑国川先生的《胆机功放整机增益设计》 、《胆机整机频响设计》和《胆机输出功率的基本保证》三篇文章,就以上问题进行解答,希望对初学音响的发烧友在实际制作中有所帮助。
整机增益决定了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根据功放的重放内容设定合理的灵敏度是增益设计的前提。对于合并式前后级一体的机型而言,放大器输入端直接接入信号源的音频输出信号,因此灵敏度的设定根据是信号源输出电平。但是,信号源的输出电平并非定值,随生产厂家,产品档次不同,大有出入,而且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只是最大输出能力,实际输出信号随信号载体和信号内容都有极大的变化。对此,增益设计的对策是必须兼顾载体的低电平下限,采用比计算值高出一倍的增益,以使功放有较大的适应范围。此举也不必担心输入信号过荷增大失真,因为所有功放中都毫不例外的采用不小于- 60dB的衰减式音量控制器。
    目前音频信号源,几乎以CD、VCD为主,此类影碟机的输出电平标称500mV-lOOOmV,有的高达2V,其单位也各不相同。有的注明有效值( rms)。也有的标注为峰值(PP),如以此作为合并式功放灵敏度设计根据则十分麻烦。难怪市场上有的合并式功放灵敏度竟低到800mV—lOOOmV,无疑此类功放重放碟机肯定“放的响”,但总有一天会遇到音量不足的碟机的!按国际通用标准,大多数前后级一体合并式功放,其CD输入接口灵敏度为200mV±50mV。
     对A、AB1类胆机功放而言,整机增益是指输出级以前的所有电压放大部分总增益。输出级的作用是将放大KV倍后的信号电压,转换为输出功率,在此过程中,其电压增益与KV比较微不足道。放大器输入接口灵敏度EiIN,系指放大器输出额定功率时的信号电压,而输出额定功率时输出级输入端驱动电压EiOG,对一定应用状态的输出管几乎是定值。所以,电压放大器总增益KV可用下式表示:KV(倍)=EiOG/EiLN,此式表示将输入信号EiLN放大KV倍,使之达到输出级额定驱动电压,当然,条件是放大器必须能够输出额定功率。
      所有输出级电子管,在一定输出功率时的驱动信号幅度,在电子管特性中不难查到。例如2A3 A类输出3.5W。EiOG =45Vpp,300BA类8WEiOG=74Vpp。另外,对Hi-Fi音响而言,绝大多数为A、AB1类,其驱动信号峰值永不大于栅负压,将输出级栅负压值作为EiOG的峰值则更简单(栅负压值可在放大器图纸中找到)。根据预设灵敏度EiIN峰值和EiOG峰值之比,得到整机电压增益KV(见下式)
  KV(倍)=EiOG/EiIN......①
  也可将此电压比取对数成为:KVdB=20lgEiOG/EiIN,以分贝表示电压增益。
      一、增益设定的基本规则
       放大器在应用状态时,EiIN端送入的是各种音频信号源输出的音频信号,其波形随声源的不同有极大的起伏,而且不同的音频信号源输出电平也有极大的差异。所以,EiIN端口往往不止一个,或增设电平转换放大或衰减器。放大器的灵敏度则是由等幅度单频正弦波输入时模拟测试得到的值。为了使各种信号源都可放大到EiOG值,所以在电压增益的设计中,实际增益值应取①式计算结果的两倍,以适应电平输入信号,使各种信号源在音量控制器的调控下放大器能得到额定输出功率。例如:一台用于CD机重放的功放,输出功率3.5W,末级驱动电压EiOG=45Vpp,要求放大器灵敏度EiIN=200mV,则由①式得出:KV=45/0.2V= 225倍,则此功放的前级电压增益应取计算值的两倍即 450倍(50dB以上)。国外多数2A3单端机设计增益比此还要高,虽此举不排除兼顾重放其他信号源(如LP唱盘等)的因素,仅就光盘重放也是必须的。目前CD、DVD等光盘机大多注明其音频输出为1V以上,但这仅是其最大输出能力(标榜其D/A转换、输出运算放大器的动态范围)。在节目重放时随软件生产厂不同,节目内容不同,实际音频输出幅度距此甚远,只有将功放EiIN提高才能达到重放的输出功率。国内胆机不乏有的2A3单端机采用输入灵敏度达800mV - 1V的增益设计。按上式计算,增益只为45W/0.8V=54倍,整机电压放大选择为100倍左右,如有的机型采用6SN7组成前置级和驱动级,总增益最大只有180倍—190倍。实用中必然发现此类功放输出功率严重偏低,致使部分影碟机重放DVD音量不够,甚至部分节目碟片不能正常重放,厂家的应急方案往往是借此推销其分体前级……
      二、各级增益和分配原则
     对于低内阻三极管输出级或大功率输出级的功放,输出级驱动幅度大多超过45Vpp,为使整机灵敏达到200mV -300mV,电压放大系统增益往往达到400倍以上,显然不是一级电压放大所能实现的。常见方案是用两级电压放大,其中第一级是小信号放大,设计侧重点是噪音、失真小,适中的电压增益。第二级为驱动级,设计重点是与第一级增益配合满足总增益需要,同时有足够的动态范围输出,满足EiOG信号的幅度要求。两级以上电压放大器的串联还需注意每级放大器输入/输出电平的关系,防止引起噪音和非线路失真增大。两极的前级组合切忌采用双三极管电路参数完全相同的两级放大器,因为前置级和驱动级各有不同的两级放大器,且前置级和驱动级各有不同的要求,前置级工作于低电平输入,宜采用SLY参数表中的无栅流驱动状态。为了得到足够的增益,可选择μ在35左右的双三极管分别用于左右声道的前置级。驱动级则选用μ= 20左右的三极管,利用其有效的动态范围,以输出足够幅度的驱动电压。以2A3单端输出级为例,输出灵敏度200mV,前级总增益450倍,驱动级选择 6SN7或者6N6,在EB= 300V,输出45V以上驱动信号是轻而易举的。当采用6N6时,非线性失真可<30%,而输入信号只需不足4Vpp。为了达到450倍的前级增益,可用μ为35的6N1或μ=33的6DJ8作为前置级,其本级增益可轻松达到20倍~28倍,与驱动级达到完美配合。6N1和6DJ8属中μ管,用于前置级有较小失真,即使输入信号真的达到1 Vpp,其非线性也远比高μ管6N2、6N9P等低得多。
     多级电压放大器串联组成放大系统时,必须按上述原则安排次序,后级采用低μ、大动态电子管,前级则依次递减的动态范围,即越处前级,μ值可高于下一级,不宜倒置。有时高μ管接成阴极输出器,其增益小于l,则不在此例。同理,在高μ管应用中,本级有反馈量较大的负反馈时,输入信号不再受限于栅负压,其动态明显扩大,因此可以用在低μ管之后。例如麦景图MC-275中,12AU7倒相后由大动态低μ管12BH7作对称驱动放大器,然后以高μ管12AX7阴极输出级变换阻抗送至输出级栅极。对于推挽输出级而言,倒相器常用μ值30以上中μ管,以改善倒相输出信号的对称性。此时倒相级一般采用有本级负反馈的长尾式倒相器,自平衡倒相器,此倒相电路使中μ(甚至高μ)管动态范围有所扩展,所以,倒相器之前仍可采用低μ管驱动。对推挽输出级的驱动要求相位相反、幅度相等的两路输出,当每路驱动信号达到45Vpp时,一般电压放大管特别是中μ、高μ管极难满足,稳妥的设计是在倒相器之后加入低μ、大动态双三极管(如12BH7、5687、6N12P、6N6).作对称双路放大后再驱动输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你做个翻译:
                                                              胆机功放整机增益设 ...

替网友感谢!

楼主:
刚提到胆艺轩CD直推6P15电路的神话,那边又有人问,能不能用两个300B像6SN7那样做前级推300B(即300B+300B+300B)。要知道300B放大系数才3.8,所以如果得了4.9亿大奖才会这么想,不但用两级300B推动,300B并管输出,甚至连整流都用300B。

网友C:
看来版主也关心双色球。以前看过一个电路图,6P15前加个输入变压器,和CD输出音频直推6P15有很大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版主也关心双色球。以前看过一个电路图,6P15前加个输入变压器,和CD输出音频直推6P15有很大区别吗?

因为CD直接推不动6P15,所以才加一个1:3的升压变压器。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支持普及贴!!!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A:
偶然发现,郑国川这位“大师”,竟然搞不清楚峰值与峰峰值的区别,楞把VPP当成峰值,,,,,,

还有, ...

某个功率管的负偏压假设是20V,不见得需要的驱动电压的峰值就是20V啊,有时候驱动到-5V就打满了,这跟负载线的选择有关系。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