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03年买的【康佳T21SA120]图像的色彩偏紫红,没有白色。

楼主(2014-08-13):
(图片)

楼主:
视放板三枪的电路几乎是相同的,可能是其中视放三极管性能不良,采用代换或者断开基极
断开【B枪】的视放管的基集试一下-----集电极电压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31的基极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V531基极---发射极【电压反向】,严重【饱和导通】,故电阻R535  15K压降大----压降75V,发热厉害!啊!集成块LA76931中的[B---OUT]坏了!

网友B:
要做到有的放矢,不要先进去总线.
先分清楚是前面出问题还是视放板这级,先测量超级芯片RGB三枪输出,直流电平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就是视放板或显像管问题,反之,是前面问题.

网友A:
测测LA76931的三枪输出对地电阻正常不正常,不行换一个I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到有的放矢,不要先进去总线.
先分清楚是前面出问题还是视放板这级,先测量超级芯片RGB三枪输出,直流电平 ...

好的。谢谢朋友的指教!【超级芯片RGB三枪输出,直流电平是否平衡】----我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LA76931的三枪输出对地电阻正常不正常,不行换一个IC试试

谢谢朋友的指点! 如果IC坏了,就不换了,电视当垃圾扔了!

网友:
把这个发热严重的基极断开,改接到其他一路信号,看看屏颜色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就是前面信号问题,如果没有变化,就是围板上有情况;

网友C:
1:不要调总线!
2:代换掉KB的视放管,检查两个电阻阻值,把变值的换掉。电阻发热的原因有可能是视放管故障或者KB级有碰级形成。
3:处理好2后把异常的KB极和视放段开,在有图像的情况下测量3个视放C级电压,正常都应该在100---140V左右.
4:做了以上还解决不了问题再把检查过程总结发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朋友的指教!【超级芯片RGB三枪输出,直流电平是否平衡】----我测一下。

你这个看起来是视放或显像管轻微碰极引起,估计跟解码部分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量下也不费劲。一般解码的R G B输出在2--3V间,多数一般是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起来是视放或显像管轻微碰极引起,估计跟解码部分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量下也不费劲。一般解码的 ...

朋友看一看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29康佳纯平高清电视,完好,80块您要不?

谢谢朋友的推荐和热心!运费都不止80元。不需要了,家里还有LED液晶大彩电。这个【康佳】练技术,折腾不好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31的基极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谢谢朋友的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要调总线!
2:代换掉KB的视放管,检查两个电阻阻值,把变值的换掉。电阻发热的原因有可能是视放管故 ...

照办!很详细的步骤。先加分感谢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29康佳纯平高清电视,完好,80块您要不?

不错,我想要,不过不在一地不太好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看一看测量结果。

你这个应该是在无信号蓝屏的情况下的测量结果,这个测量结果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值不会导致你的视放部分的发热异常,维修的话按照我的思路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在无信号蓝屏的情况下的测量结果,这个测量结果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值不会导致你的视放部分的 ...

麻烦朋友了!我刚才又测了一下,上面的数据错了!无信号时B--OUT 对地高达3.5V左右!导致V531饱和导通,集电极电阻R535严重发热,电压降达70V左右。

网友E:
应该是显像管蓝枪坏了,图像偏粉色就是缺蓝色,但蓝枪75v了应该出现满屏带回扫线的蓝屏,没有出现蓝屏应该蓝枪坏了,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蓝枪和红枪或绿枪换一下试试。

网友:
测视放电压应该接上信号,不接信号蓝屏,当然蓝枪电压低了,即B-OUT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像管蓝枪坏了,图像偏粉色就是缺蓝色,但蓝枪75v了应该出现满屏带回扫线的蓝屏,没有出现蓝屏应该蓝 ...

谢谢朋友的回复!消磁时有蓝色的。蓝枪和红枪或绿枪换一下试试!

【不接信号蓝屏。】说明显像管蓝枪没有坏。

网友E:
消磁时有蓝色不能算有蓝色,因为绿枪或红枪发出的电子经过消磁器的磁场时改变了路线,打到了蓝荧光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消磁时有蓝色的。蓝枪和红枪或绿枪换一下试试!

不要用消磁器了,图像出现一片一片的偏色才用消磁器。

网友:
彩色电视如果图像发紫一般绿色不正常,只有红加蓝缺乏绿色原白色才能变成成紫色,却绿主要观察树木草地来辨认,如果缺乏蓝,色图像发黄,虽然肤色草地正常但没有蓝天白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磁时有蓝色不能算有蓝色,因为绿枪或红枪发出的电子经过消磁器的磁场时改变了路线,打到了蓝荧光粉上。

谢谢朋友的专业指点!

网友F:
问题很常见,上面很多师傅都说了大概的方法。
1:接上电视信号 量BGR视放电压才准的。你现在 有个偏低了  旁路还发热严重 不妨拆下元件量一下更好。
2:说不准是碰级了,但按第一步作为再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
3:视放信号  有个偏高3.5V 估计是纯色导致的,还是接上电信信号 才准。
4:你搞个消磁器出来干啥??莫名其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专业指点!

楼上说的对,缺蓝图像发黄,缺绿色图像发粉或紫色,你可以把彩色减零看一下,我上面说错了,可以爬到屏上看一下,离近点,一眼就能看出缺哪个色。

网友E:
重点查绿枪吧,可以用镊子把绿枪瞬间短路,应该出现带回扫线的绿屏,如没出现你屏,即绿枪坏

网友G:
  消磁器放在屏幕前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磁器放在屏幕前是什么情况?

主要是是看一看电视有没有三基色:红蓝绿,【三枪】是不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很常见,上面很多师傅都说了大概的方法。
1:接上电视信号 量BGR视放电压才准的。你现在 有个偏低了   ...

1:接上电视信号 量BGR视放电压才准的。你现在 有个偏低了  旁路还发热严重 不妨拆下元件量一下更好。
答:B的视放管拆下测量是好的,集电极接的电阻正常,G的视放管和B的视放管对调,故障依旧。

2:说不准是碰级了,但按第一步作为再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
答:是的,检查是不是【碰极】了。我按30#的指点检查。

3:视放信号  有个偏高3.5V 估计是纯色导致的,还是接上电信信号 才准。
答:是的,接上信号有图像再测量一下。
4:你搞个消磁器出来干啥??莫名其妙。。。。。。
答:想检查电视有没有三基色:红绿蓝----有啊!说明【三枪】是好的。这样做对吗?

衷心感谢好友的帮助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缺蓝图像发黄,缺绿色图像发粉或紫色,你可以把彩色减零看一下,我上面说错了,可以爬到屏上 ...

太对了!我用【放大镜】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绿枪吧,可以用镊子把绿枪瞬间短路,应该出现带回扫线的绿屏,如没出现你屏,即绿枪坏

一会儿就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很常见,上面很多师傅都说了大概的方法。
1:接上电视信号 量BGR视放电压才准的。你现在 有个偏低了   ...

您专业!再一次感谢朋友!接上视频在有图像的情况下测试一切正常!看来图像偏黄红是不是要【进入总线】调【白平衡】?听听朋友的建议。还有,那个F2957是什么作用?更图像偏红黄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缺蓝图像发黄,缺绿色图像发粉或紫色,你可以把彩色减零看一下,我上面说错了,可以爬到屏上 ...

谢谢朋友的高招!我用【高倍放大镜】检查过了,三枪基色【红绿蓝】正常!我放心了。

朋友看一看【示意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朋友了!我刚才又测了一下,上面的数据错了!无信号时B--OUT 对地高达3.5V左右!导致V531饱和导通, ...

吧KB和视放部分断开。如果视放管C极电话上升到100V左右,那么说明显像管碰极了,如果C极电压仍然是70多V可以考虑把输入视放板的B和R或者B和G调换下测试下B路的视放。如果确定视放正常那么可以先调整数据,如果调整数据还不行就换IC了

网友H:
遇到此类故障,我一般先从显像管着手检查,然后再下一步,具体做法是一根导线接地,另一头瞬间分别碰触rgb三把电子枪,正常情况会碰到哪枪就应该有哪枪很深的颜色带回扫线

网友H:
一般情况,cpu坏单路输出的几率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是看一看电视有没有三基色:红蓝绿,【三枪】是不是正常工作?

哦,谢谢料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专业!再一次感谢朋友!接上视频在有图像的情况下测试一切正常!看来图像偏黄红是不是要【进入总线】调 ...

生表面滤波器,38MHz、有图像有声音就没有坏

网友:
F2957应该是声表面波滤波器,即与高频头和中放之间的LC组件功能相同。您的电视我怀疑CRT蓝枪有问题单独灯丝加电(6.3V)量栅阴电阻(即发射能力如何);可同时量红绿两枪比较看看。仅作参考。

网友I:
第一个图标示的电压是不是在没信号蓝屏状态下测的呀?
缺色挺好修的,多数都是视放板,芯片虚焊,电阻变值等,具体的就是不太会说.

网友J:
根据楼主的第六第七张图片,首先可确定CRT本身无问题,理由是第七张缺绿,这说明绿视放管处于截止状态(正常因在放大状态),第六张是在总线调试模式下清楚的看到绿字数据,说明CRT绿阴极正常。就凭以上足已说明CRT本身无问题。所以上手就是寻找绿视放管截止的原因,只要了解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工作条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是外围电路还是器件本身的问题造成了此故障,应该根据图纸原理分柝就能解决的,此故障很明确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楼主的第六第七张图片,首先可确定CRT本身无问题,理由是第七张缺绿,这说明绿视放管处于截止状态(正常因在 ...

朋友的评语真专业!佩服!-----【确定CRT本身无问题】【这说明绿视放管处于截止状态】。有希望了!检查绿视放管的工作状态,外围元件。

下面是播放VCD  DVD 时的相机拍的照片。播放视频时,绿视放管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KB和视放部分断开。如果视放管C极电话上升到100V左右,那么说明显像管碰极了,如果C极电压仍然是70多V可 ...

回复好友,播放视频时KB正常了---140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情况,cpu坏单路输出的几率很小

谢谢朋友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表面滤波器,38MHz、有图像有声音就没有坏

有声音也有图像。知道了---【声表面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图标示的电压是不是在没信号蓝屏状态下测的呀?
缺色挺好修的,多数都是视放板,芯片虚焊,电阻变值等,具 ...

谢谢朋友的指点!第一个图标示的电压是不是在没信号蓝屏状态下测的呀?   是的。 有视频信号时就正常了--14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此类故障,我一般先从显像管着手检查,然后再下一步,具体做法是一根导线接地,另一头瞬间分别碰触rgb三 ...

谢谢朋友的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K:
康佳的这款机型显像管本身发生故障的几率也不小,我就见过几台,都是某电子枪突然老化失效造成偏色所致,你可以用表笔一端接冷地,开机播放状态下用另一端分别碰触尾板CRT的RGB焊盘,看是否分别都有单色回扫线的亮光栅出现,以此判断CRT大致老化的呈色,这种情况除了硬件故障也不排除数据被静电篡改

网友:
借星版帖子同问老师我的CRT显示器出现R缺失扭动尾板有时能好用不多久就坏。但未找到虚焊点输出是模块的哪位能判断故障原因请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康佳的这款机型显像管本身发生故障的几率也不小,我就见过几台,都是某电子枪突然老化失效造成偏色所致,你 ...

【也不排除数据被静电篡改】!第一次听说,谢谢朋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好友,播放视频时KB正常了---140V。

从图片上看,灯板上R522,V500有疑似虚焊点,请补焊所有疑似虚焊点再检查绿信号通路。如绿管直流工作电压正常,则应检查交流通路(绿激励信号有无)。前提条件是总线调整参数必须正常,否则相关总线参数应重新调整归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图片上看,灯板上R522,V500有疑似虚焊点,请补焊所有疑似虚焊点再检查绿信号通路。如绿管直流工作电压正 ...

......则应检查交流通路(绿激励信号有无)请问朋友:绿激励信号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则应检查交流通路(绿激励信号有无)请问朋友:绿激励信号在哪里?

绿视放管基极输入信号。如直流工作电压基本正常的话那么就要检查信号通路了或基极输入有无问题。

网友L:
显像管的机器不是很耐整的吗!怎么还不灵了呢,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池有轻微重影,就像近视眼看东西似得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像管的机器不是很耐整的吗!怎么还不灵了呢,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池有轻微重影,就像近视眼看东西似得是怎 ...

聚焦不良, 调整高压包上其中上个电位器钮, 直到清晰为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好友,播放视频时KB正常了---140V。

像管老化,绿枪发射电子能力下降,把色度关到0,看图像,进总线调白平衡,无法进总线,仿照老式电视机串并联电阻,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像管老化,绿枪发射电子能力下降,把色度关到0,看图像,进总线调白平衡,无法进总线,仿照老式电视机串并 ...

能进入总线,但我不会调【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