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 1875 电流声 请教

楼主(2014-08-14):
1875 洞洞板2.0功放板,没有前级。
输入悬空,两喇叭都有交流声,一个大一个小。输入电位器打到最小,一个喇叭无交流声,另一个还有,比悬空时小。

奇怪的是,功放不插电,输入悬空,用示波器测输入端,一个声道有交流正弦波形,一个很小。测1875第1脚也一样。

请问:是不是板子接 地或走线不好?

网友:
接地或退耦不良造成,可偿试在IC3、5脚各对地并一104-224的电容。

楼主:
3,5脚 已经并了 104瓷片。滤波是,2200UF 4个,正负各2.是不是小了?

怪异的是,功放不开机,不插电,两输入上感应差别很大

网友:
看书学习吧。104瓷片能不能换换。另外朋友可以肯定1875是正品吗。是不是假货。检查电源正负是否相等。3.5脚滤波电容应离功放块近,如果没地方,最少也在功放块附近接4.7u,以上电容。3.5.4脚注意跳线直径。

网友:
上实体板子图看看

网友:
滤波加到4700看看,电容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布线是一个技术活。

网友:
环地了。重点检查是否是一点接地。

网友:
单个容量是小了点,最好不要低于3300uf,并的容量与单个容量是有区别的,这不一定是交流声的主要原因,如果有外壳的话,可能是接地点问题,换个接地点试试,或者取噪音最小的接地点接地!

网友:
。重点检查是否是一点接地。

网友:
除了一点接地外,变压器的位置和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也可能产生交流声,请逐个检查。

楼主:
应该是变压器的事,靠的很近,离电路板。电路板竖的,环牛平放的,二者距离1厘米左右,没办法拉开了。

噪音频率50HZ,幅度3毫伏,高频噪声叠加在50HZ交流上,(另一个声道2毫伏高频噪声,个人可以接受),模拟示波器测得。

把环牛拿出机箱,分开10厘米左右,交流声消失。

输入悬空,电位器开最大,问题声道波形,1mv/div,主波形为50HZ(示波器探头悬空频率不变)

输入悬空,电位器开最小,问题声道波形,1mv/div,主波形为50HZ,并且跳跃干扰变大了。电位器开最小居然比开最大噪声大,不明白。

正常声道波形,电位器开最大。如果开最小,也会出现大的跳跃竖线。

疑问:1两个声道差别如此大?环牛干扰应该是对两声道一样影响。两声道在一块小板上。
           2.电位器开最小(相当于输入接地吗?)反而多出来另一种噪声。
          3,用一小块铁板,接地,挡在电路板和环牛之间,50HZ波形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位器是不是接错了?

电位器 可以调节音量,
左右声道地线接一起的。RCA屏蔽层和电位器外壳接一起的,然后接机壳。RCA地线和机壳通的,没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