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适合初学者制作的微功率FM发射电路——简易FM转发器(可代替FM无线话筒制作)

楼主(2014-08-14):
笔者用刀刻电路板,加上1206贴片元件制作了这个简单的单管FM转发器,振荡管选用很常见的3DG130C等管子,没有用C2053、C2538、C1970、“D-40”之类的专用发射管,实测开阔地发射距离也可达100m以上,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简易FM转发器

这个简易FM转发器可以将PC、MP3或者手机输出的音频信号以调频(FM)的方式,调制在收音机FM频段某一频率上发射,并在一定距离上用FM收音机接收,使得FM收音机可以收听MP3音乐等。这个转发器功能类似于FM无线话筒,但目前更为实用一些。电路较为简单,只需要使用一只晶体管,但不支持立体声功能。

制作时,晶体管VT1选用fT≥300MHz的晶体管即可,但不宜选用ICM过小的晶体管,否则在较大IC下增益下降,影响发射距离,一般应选择ICM≥100mA的晶体管,这里选用2N2222A、3DG130C或者3DG130D都可以,不能选用fT较低的2N2222、3DG130A或者3DG130B,常见的超高频晶体管9018虽然fT高,但ICM过小(仅50mA),也不宜选用。L1用直径0.8mm—1.2mm的漆包线,在直径为9mm的水性笔笔杆上绕3匝,将线圈取下成为空心线圈,再均匀拉长到8mm—10mm;C5选用6/30p微型微调电容,外表颜色为绿色;C4、C6、C7、C8和C9宜用高频瓷片电容;VD1选用1N4739,其它稳压值在9V左右的1W稳压管均可使用;其它元件没有特殊要求,发射天线用1m左右的软导线,电源电压用12V,可用8节5号电池串联或者12V蓄电池。

笔者将电路安装在一块自制的刀刻电路板上,元器件基本都直接焊在铜箔面上,固定电阻和电容全部使用1206封装的贴片元件,这样既可以省去电路板钻孔又可以提高高频稳定性。

简易FM转发器实物(电路板部分).JPG

调试时,先在电源回路中串入电流表,然后接通电源,如果总电流在50mA左右说明基本正常,并看管子是否过热加足够的散热器.拆去电流表重新接通电源,将频率计直接接在C8右端与地之间,如果频率计出现较稳定的数十MHz到一百多MHz频率显示,说明已经起振,起振后用无感螺丝刀调整C5,使频率落在88MHz—108MHz之间或者84MHz—87MHz之间即可,84MHz—87MHz之间的频率可用带有校园广播波段的FM收音机接收,如果频率无法落在指定范围内,可以拉伸或者压缩L1的长度后再调整C5。如果没有频率计,可参照一般FM无线话筒的调试方式,用FM收音机调试。
调试完成后接入音频信号即可用FM收音机接收,适当调整输入音频信号的功率,使得FM收音机音质最好。本FM转发器电路加了电源稳压措施,并将天线通过C8接到VT1发射极上,没有直接接到L1下端上,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管FM发射电路容易频率漂移的弱点,但工作一段时间后,VT1的发热仍然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频率漂移,因此每次使用前可以先通电几分钟,待频率稳定后再接入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试试,调频发射。在车上可以用上,用手机放音乐,调频发射出来,用车上的收音机收。
可惜诺基亚倒 ...

这个电路是实验性质的,不支持立体声,用在车上效果可能不好。不过工作一段时间后频率还基本稳定。

如果你用9V稳压电源或者电源电压较稳定的电池供电,稳压管VD1和R6都可省去,这样设计是为了考虑用一般锌锰干电池供电时电池电压不稳定,为了防止电池电压不稳定引起频率漂移,加了这个稳压电路。

如果用5—6V供电,可将R3减小到1k—1.2k即可。VT1的IC最好不要超过50mA,否则发热太过严重(可以在VT1上加散热片以减小发热)。

R1和R2是音频输入的负载电阻,有些MP3等对负载电阻有一定要求。

网友A:
这个要是试试,调频发射。在车上可以用上,用手机放音乐,调频发射出来,用车上的收音机收。
可惜诺基亚倒了,不然大部分诺基亚都自带调频发射功能的。但是如何确定发射频率呢?
若5V供电需要更改哪些参数呢?
另外既然供电12V,为什么要用9V稳压管在那降压呢?直接供电9V多好,R6电阻也省了。
另外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要接R1  R2,不要不是更好?

网友B:
把天线接到集电极串47 P电容可发射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接到集电极串47 P电容可发射1000米。

有意没把发射距离弄那么远,接在发射极上,频漂比较小,如果把R1更换为1.5k,VT1的IC可升高到30mA以上,发射距离会明显增加。

做这个东西,有一个用意就是证明,单管FM发射的发射管其实没什么很神,只要fT不低于300MHz就可以用,但必须是ICM较大的管子,只有这类管子在大IC下能保持较高的增益。9018的IC超过10—20mA增益就开始明显下降,3DG130C、3DG130D等管子在IC=50mA时也不见增益明显下降,因此大电流下单管振荡发射的效果比9018好得多。

用3DG130C、3DG130D等管子代替所谓的“D-40”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C:
功率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有多大啊

这是调频发射,跟功率貌似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实验性质的,不支持立体声,用在车上效果可能不好。不过工作一段时间后频率还基本稳定。

...

嗯,谢谢,另外他的发射频率如何计算呢?就算要收也得有个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另外他的发射频率如何计算呢?就算要收也得有个频率啊!

R1和R2是音频输入的负载电阻,有些MP3等音源对负载(耳机)阻抗有要求,这里R1和R2就起到了等效耳机的作用。

频率没法精确计算的,因为晶体管的结电容会影响频率,3DG130C之类的中功率晶体管结电容比较大,加之晶体管结电容有一定离散性,因此频率只能用频率计实测,按照文中给的参数,频率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和R2是音频输入的负载电阻,有些MP3等音源对负载(耳机)阻抗有要求,这里R1和R2就起到了等效耳机的作用 ...

哦,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正常情况下他的频率如何计算,不准没事,因为我没接触过这类的东西,公式是不是1/2*3.14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正常情况下他的频率如何计算,不准没事,因为我没接触过这类的东西,公式是不是1/ ...

直接看高频的教材吧。f=1/(2*pi*sqrt(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看高频的教材吧。f=1/(2*pi*sqrt(L*C))

嗯,十分感谢,还有三个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1:发射距离为何集电极比发射极远呢?是因为电压放大吗?
2:1/(2*3.14*根号LC)其中LC是L5-L8的哪个呢?还是所有的电容
3:若我想弄成立体声应该如何做呢?比如加这个图!
具体的指导可能太麻烦,所以大神也不必说的太详细,只是不了解调频发射而已,大侠只需稍微把这方面的知识指点一下,我就自己明白了。
感谢了!

比如这个图

比如这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十分感谢,还有三个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1:发射距离为何集电极比发射极远呢?是因为电压放大吗 ...

立体声需要专用集成电路
BH1417
百度下咯,一直想做这个但是一直没开工,兴趣已经大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立体声需要专用集成电路
BH1417
百度下咯,一直想做这个但是一直没开工,兴趣已经大减

谢谢你,看样子我还是先从这个简单的开始做吧。
然后再慢慢研究。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十分感谢,还有三个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1:发射距离为何集电极比发射极远呢?是因为电压放大吗 ...

天线接在发射极上,对整个LC谐振回路的接入系数较小,天线长度发生变化对LC谐振回路的影响也较小,频率漂移会减小。但晶体管发射极输入阻抗较低(该电路是共基极电路),分走了一部分功率,送到天线的发射功率就会减小了。

整个LC谐振回路的的电容近似等于C5+C6+晶体管集电结电容(Cob)。

如果要立体声发射,要专门的立体声集成电路,例如BA1404、BH1417等。

另外感谢版主shiuyipyuen前辈的提醒,我用的3DG130C是正品管子,如果初学者仿制时,所用管子是业余品等质量较差的管子,可能会发热较为严重,特别是如果想增大发射距离将R3减小到1.5k,发热可能会更加严重甚至发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给管子安装散热片,以防止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