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单管机,失败55555.

楼主(2014-08-15):
装完,接上电源只能收到显示器嗡嗡声,555收不到台!!!!声音不是很大还!估计是收不到台的!不上图了,做的太丑,改天整漂亮点。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一次就成功反倒少了些折腾的乐趣,多折腾才能深入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的含义。

网友:
用9014那个图做   屡试不爽

网友:
是锗管机吗?是不是管子太差了。
先做最简单的,硅管,不要加再生。

网友:
到室外,加几米长的天线调试.

网友A:
初中时痴迷有线对讲机,想监听室外的情况。
头两次焊机因元件不良失败了,第三次鼓捣也没报什么希望。更换完元件已经后半夜了,通电试机,耳机里那叫一个安静啊,哎!又没成,不玩儿了。
就在这时耳机里突然传出:噼里~啪啦~哗啦的爆响,心想这下更操蛋了还尼玛炸鸡了!
咦?好像有人说话,到阳台一看,原来是夜深人静,对面木匠房传来的干活声......
艾玛,我成功了

网友:
失败了,可以再来

网友:
什么的单管机,检波低放、来复、68一1?

网友:
有照片/图纸才会有人帮到你.55555? 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时痴迷有线对讲机,想监听室外的情况。
头两次焊机因元件不良失败了,第三次鼓捣也没报什么希望。更换 ...

有线对讲机是神马,貌似很神奇!

楼主:
先把图补上。后面的补充。说下原件,线圈磁棒C1都是淘宝货,三级管用的是9013,前一段捡了一块电子镇流器的线路板,想用里面的原件做单管机,向个大神请教,得知我这水平的够呛能整,所以又跑电子市场买点原件,买的时候没整明白什么是高放管,什么是低放管,误整了一堆9013,和8550回来,哈哈见笑了,于是纠结,郁闷之余,上坛子里查一下,大神们说,90系列做高放是都可以对付的,所以才动手,二级管是两个2AP7,高频线圈找个1.5微亨的,没有自制,C4图纸上没给数,查了很多图纸,有470P,25OP.我用的是100P的,其他都是按图纸上整的,调R1把集电极电流调到8毫安左右,太小怕没动静,太大怕冒烟,哈哈头一次整。第一次装是把三级管的C,E级接反了,调整后,通电,没动静,靠近干扰源,(电脑显示器,手机充电器,WIFi)可以收到嗡嗡声,不是很震耳。用电烙铁碰集级,可以收到翁翁声,手握改锥铁柄碰可变电容的旋钮固定螺丝,耳机可以听到很响的卡卡声。下一步。明天去参加舞蹈比赛回来继续蒸腾。耳机是网购300Ω的。忘了单独测,连在电路里用万用表量290多Ω。因为我的检波管是两个2AP7所以没用9014那个图纸。

网友B:
集电极电流1ma左右,8ma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电流1ma左右,8ma太大

晕打错了,应该是0.8毫安 ,9014哪位前辈说0.5-1毫安,我是按这个整的,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C:
不要因失败尔气馁,坚持就是胜利。
1、好好检查零件,特别是管子;
2、检查接线,特别是地线连接;
3、电流对不对;
错了就改,改了再错,千锤百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因失败尔气馁,坚持就是胜利。
1、好好检查零件,特别是管子;
2、检查接线,特别是地线连接;

嗯嗯,谢谢!比完赛回来继续努力。为什么我的纸板科技这么丑,哈哈!

网友D:
“高频线圈找个1.5微亨的,没有自制”
确定是1.5微亨吗?如果是的话就太小了,建议直接用节能灯电路板上的电感线圈代替,效果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线圈找个1.5微亨的,没有自制”
确定是1.5微亨吗?如果是的话就太小了,建议直接用节能灯电路板上的 ...

晕,又打错了,好像是1.5毫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打错了,应该是0.8毫安 ,9014哪位前辈说0.5-1毫安,我是按这个整的,也不知道为啥。

耳机阻抗小点,可以把偏流调大一点2MA试一下。

网友E:
天线线圈断线。

网友F:
用万用表再测一下:线圈有没有断线\电容有没有碰片\电阻有没有通电....
就是看元件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坚持坚持,到最后一定会成功。

网友:
这样的单管机在我这里绝对装不成功,实际上是装配正确,但是室内屏蔽好,没信号.我这里用来复+线圈再生(1-2圈)+电容再生,3个哪个都不能少才可以.

网友G:
能不能拍清楚些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拍清楚些照片

确实作的太丑,半夜2点拍的光线不仔。

网友:
我也失败过n次,后来一查,本地根本没有中波电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作的太丑,半夜2点拍的光线不仔。

找条数米长以上的天线放在窗外或天台.阳台上.接到可变定片试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条数米长以上的天线放在窗外或天台.阳台上.接到可变定片试收台

谢谢老师知道,我想好了,我的第一步要把丑机,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哇,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线圈断线。

线圈是按装前就测量过,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再测一下:线圈有没有断线\电容有没有碰片\电阻有没有通电....
就是看元件是不是都正常

这个倒是真没有测过,遗漏了!

网友:
其实你已成功了。那是啸叫声,慢慢调整吧!
越简单的电路,调整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