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耳机的好东西

楼主(2014-08-15):
近日发现,生日蛋糕的音乐片,正是压电陶瓷,很小。可以制作耳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用小药瓶盖(正好盖住音乐片)制作了一个,好像灵敏度差一些。

网友A:
这东西音质会好吗?

网友:
谢谢版主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音质会好吗?

压电陶瓷耳机和喇叭音质不好,结构简单,灵敏度高。

网友:
过去老的的电话里的压电陶瓷耳机灵敏度很高。

网友:
顶顶更健康,拿分楼

网友:
高音成分应该不错。

网友:
老早以前做过的,可以用,音质就不能有要求了

网友:
压电片的选择,首先要看压电陶瓷的厚度,越薄越好。还有片径大的好。

网友:
需要特殊的驱动吧

网友:
废旧自动座机电话里的听筒就不错

网友:
我是路过看看顺便拿分的

网友:
这个有东西了是玩下

网友:
完全没有关注过这个东西
有机会拆开看看

网友B:
压电片做耳机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尽量用大的.二是尽量用双面瓷片的

网友:
压电陶瓷片是容性的,需并联大阻值电阻,最好并联大电感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电片做耳机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尽量用大的.二是尽量用双面瓷片的

双面瓷片的没见过,这种压电陶瓷片灵敏度很高吗?谢谢

网友:
对.双面的音质也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