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2电子管。

楼主(2014-08-17):
朋友送我两个上海产的6P2,形状像6N15,里面阳极像6J I,七脚小管。哪位高手有管脚图和性能参数。

网友:
用繁体,乃是华夏正声,无可厚非

网友:
可惜没见过,顶一下!!

网友:
6P2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个图片再说

也有两只6P2,简单电子管收音机附录有一个管脚图。

网友:
6P2不等于6P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个图片再说

这管子是稀罕货,特别之处是头顶的黑帽子很大,其它和6P1差不多,可能是姊妹管。

网友:
关于6P2说法种种,原以为是仿苏联6П2П,经查不是。后来淘宝来4只经简单测试,愚的结论是加高的6J1,应用时管脚定义就是6J1,电路用6J1的功率放大。可以制作省电的单端功放。
他是上海电子管厂为配合当时收音机制造厂生产高低音分频收音机功放而开发试制的,就是用6J1做高音频功放,同时加高6J1以适应小功放的工作条件以增强其稳定性与寿命。由于开发的较晚,晶体管的普及之后夭折。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B:
半身水银的6J1?

网友:
原来是高个子6J1

网友:
第一次见到大个子6J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身水银的6J1?

跟水银完全搭不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