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丝和吊丝

楼主(2014-08-17):
鉴于有些坛友对张丝和吊丝结构存在模糊的概念,但却又“屌丝”“屌丝”地叫得欢,故此发一张有关图片,以供参照。
此图经修正加工,与原图有异,但不违背原图含义。

网友A:
能不能这么理解: 张丝是通过弹簧片的张力拉紧, 吊丝是靠吊着的重锤的重力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这么理解: 张丝是通过弹簧片的张力拉紧, 吊丝是靠吊着的重锤的重力拉紧?

俺认为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2014-11-06):
这个是真学习了

网友:
”张丝是通过弹簧片的张力拉紧, 吊丝是靠吊着的重锤的重力拉紧“
差异在哪儿?求科普,谢谢!

网友:
涨丝也好,吊丝也好,我觉得基本都是一样, 从工艺上来说没太大的区别,包括游丝在内,也是为了保证动圈的垂直度越高,精度上才可以保证,调整也是扭曲涨丝屌丝的张力。力矩和平衡来保证完成归位和量程的顺畅,外在的力矩,直接影响精度,所以在要求高的表头上就运用了涨丝头和吊丝头,如果要分出个高点,我个人认我吊丝头的精度要求高些,缺陷是只能平放使用,平衡锤在这来平衡吊丝的力矩。这块应该强点,不过现在市场运用最多的还是是涨丝头,调整容易,设计简单,任何位置都可以使用。所以见到的涨丝头多些,吊丝头就淘汰掉了!如果准确精度,我建议发烧友,找一块早期68年左右生产的HZ表看看精度更高的频率表的表头就明白了,采用的抛物线丝做平衡!也就知道了表头的结构全了,也就明白其中的奥秘所在了!
纯属个人观点,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