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和功放的搭配疑问

楼主(2014-08-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音响-音箱
看到坛里过半都是混熬的!

网友:
功放的功率应该大于音箱的功率比较好!

网友:
要看额定功率,不要看峰值功率没意义。

网友:
好一点的音箱带伺服器。如果没有,注意阻抗和功率就行了

网友:
“换上一个功放B,其功率有400,是不是功放B推出的效果就明显高于A呢?”回答是,不是那么回事。专业扩声,为达到设计响度,输出总电功率是设计出来的,功放的总RMS输出功率等于或稍大于音箱总的额定功率为原则,即功率匹配。民用HiFi,也可以参照这个原则,相对于输出功率,功放的类型,线路,电源部分的素质,远比输出功率对音质还原的影响要大。另外,音箱的灵敏度低,就需要更大的输入功率以达到足够的响度。

网友:
大马拉小车可以,小马拉大车,难

网友:
功率都是幻象。。。驱动电流才是最实际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进口功放,只有区区50瓦功率,但是变压器功率可能有1000瓦甚至更大。。。金嗓子A50功放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8欧,喇叭4欧,会怎样?

本人也认可这个,仅供参考
1. 功放可以配任何阻抗的音箱。(2,4,6,8,16 欧姆都可以配搭功放)
      2. 功放有额定输出功率,但额定功率在不同的音箱阻抗,就有不同大小的输出功率,音箱阻抗大,功放功率小;音箱阻抗小,功放功率大。(功放功率越大,音质越好,因为失真小)
      3. 例如100W 8欧姆功放,接4欧姆音箱就会有200W输出功率(需要功放的变压器巨大,功率储备充足,如果功放变压器只有150W,就不会有200W输出功率)。
      4.  如果 功放100W 4欧姆阻抗,连接8欧姆100W音箱,就只有50W输出功率。(功放功率小,把阻抗标出为4欧姆,功率就大了一倍,但8欧姆100W音箱连接,就严重不行)

音箱与功放搭配,主要看输出功率和阻抗:
     一、100W 8欧姆音箱 配搭100W功放8欧姆(一般效果,可以听,声音力度欠佳,音量一半以上,失真较大).
    二、100W8欧姆音箱 配搭 200w功放 8欧姆(较好效果,声音力度好,失真度降低一倍,但音量须控制在1/2以下).

    三、还有一种HI-FI搭配-- 功放为3倍音箱功率,这种配置,声音保真度最高,声音力度最好,但音量不能开过1/3,否则会烧毁喇叭。

网友:
同样的音箱,用的功放功率输出大则音量大,但音量大不一定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