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频率计怎么用

楼主(2014-08-17):
大大们帮忙看看这个频率计怎么用,按大大们的说法,用铜丝绕几圈然后夹在探头上就能感应到频率了,可是我刚买的这个怎么感应不到呢?我用的是20M的探头。示波器上的频率计到时能感应到频率和波形

楼主:
大哥们有谁知道原因的。是不是这个频率计不行呢????

网友A:
看了半天,不明白你做什么,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不明白你做什么,问什么的

看不明白????乖乖,没看到两个线圈吗,都夹在探头上了,高频信号发生器12M的高频信号,示波器感应到了,频率计没有感应到。这是为什么?直达到频率计就能显示频率,这么直观的问题怎么看不明白呢?不都说本振电路只要靠上去就有显示了吗?做AM的时候就是,示波器探头靠上去就有频率读出来了,但是我的示波器是20M的,频率也只对20M以内的有反应,所以买了个频率计来,但是好像不好用

楼主:
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频率计没接啥东西的时候老是在50Hz的频率上跳动,然后靠近本振电路就不跳了,死了,啥数字都不动了,探头拿开就又动了,或者夹一个线圈读数也不动了。这丫的仙人家伙什咋用啊????

楼主:
没用过频率计,所以很是怀疑东西是坏的,但是直接搭到信号源上频率读数是正确的,怎么着搞都没有坛里老大们说的夹个圈就能感应到频率。

网友:
找个对讲机,离频率计探头近些,按发射键,查看频率计.........

网友B:
输入设置到交流,调节触发电平到合适位置。

网友C:
这频率计有两档,上面的是小信号输入,3伏左右,下面的是大信号输入250伏,一个线圈感应电压驱动不了频率计,甚至测收音机中频本振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设置到交流,调节触发电平到合适位置。

按老师说的做了,输入交流,触发自动,时间最小。就是直接搭高频信号源有读数,用两个线圈相互感应没反应,信号电平是300毫伏,用示波器上带的频率计到是能感应到频率,还能看到波形,就是是带宽不够,看不到FM的振荡频率。想单独买频率计就是想看振荡的,现在感觉是不是操作有误或是论坛大大们说的那种频率计不是我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频率计有两档,上面的是小信号输入,3伏左右,下面的是大信号输入250伏,一个线圈感应电压驱动不了频率计 ...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这个输入最大250V是1Hz-50MHz的范围的,包括了DC输入,所以最大250V,其实说明书上灵敏度是50毫伏的

网友D:
收音机中波,接一个耳机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中波,接一个耳机也可!

老师,咋整的馁,我咋整不出来呢

网友D:
任何一个线圈都行。

网友D:
离振荡线圈很远也可感应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振荡线圈很远也可感应到。

我感应不到,我就把探头夹在混频的栅极和地之间,终于也测出频率来了,妈妈滴个线圈换小了,用5MM的钻头绕三匝,出来的频率居然是190M-330M,调节空气连有反应,不过好像跳动的很厉害,不稳定 老师,这是啥状况啊?隐隐还能听到高频的吱吱声

网友D:
刚才明白了,你是在做FM调频机。实际上调频机本振信号是很强的,靠近本振管子和线圈都很容易测到。你那个频率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乖乖,没看到两个线圈吗,都夹在探头上了,高频信号发生器12M的高频信号,示波器感应到了 ...

哦!这样说就乖了,意思是说怎么灵敏度那么低,线圈象天线有个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明白了,你是在做FM调频机。实际上调频机本振信号是很强的,靠近本振管子和线圈都很容易测到。你那个频 ...

老师,您给我把把脉吧,刚刚我的频率计也能感应到频率了,正如老师所说的FM的振荡真的是很强的,比AM强多了,接了个随便绕的圈,好远就感应到频率了,不过还是和接在混频栅极和地的情况是一样的,最低120M,最高230M。跳动的很厉害,线圈换大了点,现在有时能跳出来最低50M,频率很不稳定。关掉实验机频率计就归零了。

网友A:
我做过1.几G,调频微波发射,有时2次倍频比主振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1.几G,调频微波发射,有时2次倍频比主振还强

开始昏迷了,这个咋整啊?加大协配电容?可是这个频率你是没看到,跳跃的很厉害啊,太不靠谱了

网友E:
这个频率计输入信号要有一定幅度,感应信号 太弱了。
你可以直接接到中放输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昏迷了,这个咋整啊?加大协配电容?可是这个频率你是没看到,跳跃的很厉害啊,太不靠谱了

我不清楚你是做那个频段的,若是调频广播频段的,本振应该差频10.7m,用收音机都可搜到,谐振频率线圈可以粗算或凭经验让其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计输入信号要有一定幅度,感应信号 太弱了。
你可以直接接到中放输出看看。

输入信号幅度是-2.5V到+3V,现在已经能够感应到频率了,就是频率跳动的厉害,调节空气连怎么两端频率最低,最高点在旋钮往下转的三分之一处????怎么回事老师?

网友:
那个振荡线圈太大太小都不好。你用6-7MM的钻头绕一个看看。

网友:
我看你那个频率计有问题,灵敏度太低。

网友:
调整一下TRIG那个旋钮,别老放在一个位置。另外100M以上信号用上面那个Q9(50-1000M)口,接一只步话机天线都能感应的。频率计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我是来加分兼拿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何一个线圈都行。

高手,第一次知道还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