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测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好方法。

楼主(2014-08-17):
这是搜索到的一篇文章,对修理电动车充电器等等开关电源有重要作用。供大家参考。

经验:巧测开关变压器(2010-08-27 20:24:28)转载▼标签: 开关变压器发光二极管绕组万用表表笔 分类: 彩电维修(普通、液晶、等离子
找一只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并联在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或电压较高的绕组两端,用万用表X1挡,两表笔同时点触二极管两引线,如发光二极管有闪光则可判定开关变压器内无短路现象.
注意;测量时要将变压器各绕组与电路断开.最好是拆下来测量.万用表最好用1.5伏电池的.以免发光管与变压器接触不良时直接被点亮.有时需要对调表笔才能达到目的.
此方法不能判断出内部打火的变压器.但对普通变压器非常有效.

楼主:
我自己正在修理一只闪灯的充电器,各种方法用尽,最后只好怀疑变压器问题。准备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测电感量。找故障时可以用一节或两节干电池按电路极性接好一端在开关电源处级绕组处,用一个导线快速接触绕组另一端并快速接通断开(反复点接触它),次级输出就会有电压出现!!这个实验电源输出不接任何负载!这个办法百分之百灵验。

网友:
应该可以   电磁反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变压器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测电感量。找故障时可以用一节或两节干电池按电路极性接好一端在开关电 ...

感谢朋友经验。请教:看次级电动势接电压表?电流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经验。请教:看次级电动势接电压表?电流表?

接电压表,阻抗越高越好。由于各组负荷都是空载状态,所以那个电没有放电途径。你可以从容测量。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4-09-26):
不错的方法,哪天试试。

网友(2014-11-05):
这个方法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