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保险丝改装的,

楼主(2014-08-18):
请各位老师多指导。   。就好了

网友:
这样可以吗。看看

网友:
改得好。我也想做个

网友:
用在哪里?

网友:
干什么用的?好像是一只稳压管?

楼主:
各位你们好,里面装的是1n60二级管,检波用,在安装上个管座,用起来很方便,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
做的不错 想的点子更不错

楼主:
都是新手,慢慢研究

网友A:
具体有什么作用   具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有什么作用   具体效果怎么样

它只是安装矿石机时,用它比较方便,

网友:
方案很有创意 学习了

网友:
这干什么用的?用来防止反接电源。

网友:
我有老式手摇电话机的接线盒,里面有大保险管,跟您学学也做个保险管式二极管。但不是直插的,像夹固定矿石那样的两个弹簧片。
您做的这个,可以直接插到保险座上,好看。我想做的那个,是用左右两个黄铜片夹着保险管的那种,不好看。